[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4xxx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18):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英飞凌 PSOC™汽车微控制器是专为汽车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应用设计的高性能解决方案。其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高压混合信号处理、高精度模拟前端及第五代 CAPSENSE™电容感应技术,支持 12V 直接供电和 42V 耐压能力。产品系列包括 HVMS(高压混合信号)、HVPA(高压精密模拟)及多触控 / 指纹识别模块,满足 ASIL B/C 安全等级(ISO 26262)和 ISO 21434 网络安全标准。该控制器支持电容 / 电感 / 电流多模式传感,适用于车门把手、方向盘开关、乘客检测等 HMI 场景,以及电池管理、液位监测等智能传感应用。AI 技术可优化复杂表面的手势识别,提升用户体验。通过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和丰富的评估套件,工程师可快速实现从原型设计到量产的全流程开发。凭借高集成度、低功耗及灵活的可编程特性,PSOC™汽车微控制器为下一代智能汽车提供了可靠的边缘计算与连接能力。

用户手册
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O35 PSOC®  电源监控
英飞凌 CY8CKIT-035 扩展板套件是一款专为 PSOC 1/3/5LP 系列微控制器设计的电源监控解决方案,支持 12V/2A 电源输入和多电压轨管理。套件通过 I2C/SMBus/PMBus 接口实现对 5V、3.3V、2.5V 和 1.8V 等多路电源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内置 LDO 稳压器确保稳定供电。用户可通过 PSoC Power Supervision Tool 直观查看电压 / 电流数据,并通过 PMBus 控制台进行参数配置。该套件支持与 PSOC 1(CY8CKIT-001)、PSOC 3(CY8CKIT-030)及 PSOC 5LP(CY8CKIT-050)开发板配套使用,通过简单跳线配置即可实现硬件连接。编程时需使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专用固件,支持 ISS P 协议和 5V 编程电压。监控软件可自动识别硬件配置,提供实时数据图表和控制命令界面,适用于电源管理系统的快速原型开发与调试。

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5PSOC®电源监控
英飞凌 CY8CKIT-035 扩展板套件是专为 PSOC 1/3/5LP 系列微控制器设计的电源监控解决方案,支持 12V/2A 电源输入和多电压轨管理。套件提供 5V、3.3V、2.5V、1.8V 四路稳压输出,内置 LDO 稳压器和模拟负载电位器,通过 I2C/SMBus/PMBus 接口实现实时电压电流监测与控制。该套件可与 PSOC 1(CY8CKIT-001)、PSOC 3(CY8CKIT-030)及 PSOC 5LP(CY8CKIT-050)开发板配套使用,通过跳线配置实现硬件连接。编程时需使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专用固件,支持 ISS P 协议和 5V 编程电压。监控软件可自动识别硬件配置,提供实时数据图表和 PMBus 控制台界面,支持电压电流监控及控制命令操作。套件提供 LCD 显示模块,可直观呈现四路电源轨的电压 / 电流数据,并支持通过按键切换显示模式。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电源管理系统快速原型开发与调试,满足 ASIL B/C 安全等级需求。

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O36 热管理套件
英飞凌 CY8CKIT-036 热管理套件是一款专为 PSOC 微控制器设计的多功能热管理解决方案,支持实时温度监测与风扇控制。套件包含热管理板、12V/2A 电源适配器及多种温度传感器(I2C、单总线、PWM 输出),通过跳线配置(J2/J3/J9)可灵活选择传感器模式、逻辑电平及风扇供电方式。该套件兼容 PSOC 1/3/5LP 及 PSOC 4 系列开发板(如 CY8CKIT-001/030/050/042),通过 PSoC Creator 或 PSoC Programmer 烧录专用固件实现温度算法控制。编程时需根据不同系列设置对应协议(ISSP/SWD)及电压(3.3V),并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值与风扇转速,支持按钮切换界面和电位器调节风扇速度。套件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热管理系统开发,提供直观的调试界面和灵活的硬件配置,可快速实现温度监控与散热优化。

CY8CKIT - 036:PSoC® 1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指南
英飞凌 CY8CKIT-036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专为 PSoC 1 微控制器设计,支持多类型温度传感器与风扇控制,适用于工业与汽车领域的热管理系统开发。套件集成 I2C(TMP175)、PWM(TMP05)、1-wire(DS18S20)及二极管模拟温度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环境温度并通过 4 路 PWM 控制风扇转速,实现闭环调速与故障检测。
用户需通过 PSoC Designer 烧录固件,支持与 CY8CKIT-001/030/050 开发板配套使用,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与风扇状态,支持按钮切换监控界面。套件提供预配置示例项目,演示加权平均、最大值等温度算法,并支持自定义温度 - 转速映射表,满足不同散热需求。硬件设计包含 12V 电源接口、I2C/SMBus 通信端口及可扩展的风扇插座,支持外部电源或开发板供电。需注意静电防护与风扇操作安全,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脉波信号控制器热管理扩展板套件 CY8CKIT-0036快速入门指南
英飞凌 CY8CKIT-036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是一款专为 PSoC 微控制器设计的脉波信号控制器解决方案,支持多场景热管理系统开发。套件包含 12V/2A 电源适配器、系统 CD 及扩展板,需配合 CY8CKIT-001/030 等开发板使用。通过跳线配置(如 J9 选择 12V_EXT 供电)实现灵活电源管理,并支持 PWM 风扇控制与温度传感器监测。用户需通过 PSoC Programmer 烧录预配置的 Hex 文件(如 Thermal_Demo-001_rev1.hex),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数据与风扇状态,支持 SW1/SW2 按键切换监控界面。套件提供示例项目,演示温度算法与闭环调速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热管理原型开发,满足快速调试与系统集成需求。

发行说明CY8CKIT-036 PSoC®热管理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8月8日
英飞凌 CY8CKIT-036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发布于 2012 年 8 月,专为 PSoC 微控制器提供热管理解决方案。套件支持 PSoC Creator 2.1 及以上版本,需配合 Windows XP/Vista/7 系统使用,硬件要求 2GHz 处理器、2GB 内存及 1GB 存储空间。安装时需通过 CD 运行安装程序,完成后连接扩展板并使用 PSoC Programmer 3.15.1 烧录固件。套件集成多类型温度传感器与风扇控制功能,但当前版本不支持 DS18S20(1-wire)和 TMP05(PWM)传感器的固件支持,后续版本可能更新。文档包含快速入门指南、用户手册及应用笔记,位于 CD 的 Documentation 文件夹内,提供详细配置与操作说明。该套件适用于工业与汽车领域的热管理系统开发,支持闭环调速与故障检测,需配合 CY8CKIT-001/030 等开发板使用,满足原型设计与系统调试需求。

脉波信号控制器热管理扩展板套件 CY8CKIT-016用户指南
英飞凌 CY8CKIT-036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是一款专为 PSoC 微控制器设计的脉波信号控制器解决方案,支持多场景热管理系统开发。套件包含 12V/2A 电源适配器、系统 CD 及扩展板,需配合 CY8CKIT-001/030 等开发板使用。通过跳线配置(如 J9 选择 12V_EXT 供电)实现灵活电源管理,并支持 PWM 风扇控制与温度传感器监测。用户需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预配置的 Hex 文件,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数据与风扇状态,支持 SW1/SW2 按键切换监控界面。套件提供示例项目,演示温度算法与闭环调速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热管理原型开发,满足快速调试与系统集成需求。硬件设计包含 12V 电源接口、I2C/SMBus 通信端口及可扩展的风扇插座,支持外部电源或开发板供电。需注意静电防护与风扇操作安全,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CY8CKIT-017 CAN/LIN扩展板套件指南
英飞凌 CY8CKIT-017 扩展板套件专为 PSoC 3/5 微控制器设计,提供 CAN/LIN 通信功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网络开发。套件包含扩展板、电源适配器及系统 CD,需配合 CY8CKIT-001/030 开发板使用。硬件支持 CAN 500 kbps 通信和 LIN 从机功能,通过 DB9 和 3 针连接器实现总线连接,内置 TJA1050/TJA1020 收发器及状态指示灯,支持总线隔离和终端电阻配置。用户可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 CAN 消息的双向传输及 LIN 从机数据交互。文档提供详细硬件连接指南和安全操作说明,强调静电防护及合规性认证(如 CISPR 22、EN 55022 Class A)。套件支持多节点通信测试,可搭配总线分析仪验证数据交互,满足快速原型开发与系统集成需求。

CY8CKIT-017 CAN/LIN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英飞凌 CY8CKIT-017 扩展板套件专为 PSoC 3/5 微控制器设计,提供 CAN/LIN 通信功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网络开发。套件需配合 CY8CKIT-001/030 开发板使用,通过 DB9 和 3 针连接器实现 CAN 500 kbps 通信和 LIN 从机功能,内置 TJA1050/TJA1020 收发器及状态指示灯,支持总线隔离和终端电阻配置。用户需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 CAN 消息的双向传输及 LIN 从机数据交互。硬件连接时需将扩展板插入开发板的 Port A,配置 VR 跳线(J11)和电源开关(SW3)为 5V 模式。文档提供详细安全操作说明,强调静电防护及合规性认证(如 CISPR 22、EN 55022 Class A)。套件支持多节点通信测试,可搭配总线分析仪验证数据交互,满足快速原型开发与系统集成需求。

发行说明CY8CKIT-017 PSoC®CAN/LIN 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10月3日
英飞凌 CY8CKIT-017 扩展板套件专为 PSoC 3/5 微控制器设计,提供 CAN/LIN 通信功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网络开发。套件包含扩展板、电源适配器及系统 CD,需配合 CY8CKIT-001/030 开发板使用。硬件支持 CAN 500 kbps 通信和 LIN 从机功能,通过 DB9 和 3 针连接器实现总线连接,内置 TJA1050/TJA1020 收发器及状态指示灯,支持总线隔离和终端电阻配置。用户需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 CAN 消息的双向传输及 LIN 从机数据交互。硬件连接时需将扩展板插入开发板的 Port A,配置 VR 跳线(J11)和电源开关(SW3)为 5V 模式。文档提供详细安全操作说明,强调静电防护及合规性认证(如 CISPR 22、EN 55022 Class A)。套件支持多节点通信测试,可搭配总线分析仪验证数据交互,满足快速原型开发与系统集成需求。

数据表
PSoC® 3:CY8C34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
英飞凌 PSoC® 3:CY8C34 系列是基于 8051 内核的高性能可编程片上系统(SoC),集成可配置模拟与数字外设、存储器及微控制器,适用于工业、消费电子及医疗设备等领域。其核心特性包括 50 MHz 主频、1.71-5.5V 宽电压范围、低功耗模式(活动模式 1.2mA@6MHz,睡眠模式 1μA,休眠模式 200nA)及支持 CapSense® 电容感应技术。该系列提供 64KB 闪存、8KB RAM 及 2KB EEPROM,集成 Delta-Sigma ADC、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及可编程增益放大器等模拟模块,支持 USB 2.0 FS、CAN 2.0b 及 I²C 通信接口。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平台,用户可图形化配置外设并生成代码,支持 JTAG/SWD 调试及 Bootloader 编程。器件采用 48-100 引脚封装,具备高集成度与灵活性,可缩短开发周期并降低系统成本。

英飞凌 - PSoC 3 CSP 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 - 数据手册(版本 34.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的数据手册聚焦于 PSoC 3 CSP 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它详细介绍了引导加载程序的各项参数、功能及使用方法。借助这些项目文件,开发者能在 PSoC 3 芯片上轻松实现固件更新与程序加载。手册中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和配置指南,无论是对于初学者理解引导加载机制,还是有经验的开发者进行项目优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助力产品快速开发与迭代。

应用文档
PSoC™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英飞凌 PSoC™ Creator 引导程序指南提供了在 PSoC 3/4/5LP 微控制器中实现固件更新的解决方案。引导程序允许通过 I²C、UART、SPI 或 USB 等通信接口实现现场固件升级,支持单应用或双应用模式以提升系统可靠性。文档详细介绍了引导程序的工作流程、设计原则及故障恢复机制,强调通过 PSoC Creator 可快速构建引导程序项目,配置通信组件并关联可引导应用。开发过程中需注意内存分配、时序控制及闪存保护策略,支持通过校验和或 CRC 验证数据完整性。双应用模式通过元数据管理确保至少一个有效应用运行,适用于高可靠性场景。该指南还包含设备复位对 I/O 引脚的影响分析及旧版本工具的兼容性说明。

PSoC3和PSoC5LP外部晶体振荡器
英飞凌 AN54439 指南详细介绍了 PSoC 3/5LP 微控制器使用外部晶体或陶瓷谐振器的设计方法,支持 4-25 MHz MHz ECO 和 32.768 kHz kHz ECO 以提升时钟精度。硬件设计需注意 PCB 布局优化,合理选择负载电容及串联电阻以匹配谐振器参数。固件配置通过 PSoC Creator 的时钟树设置实现,支持自动增益控制、故障检测及启动超时管理。文档提供典型配置示例,涵盖晶体选型、驱动电平优化及频率稳定性分析,适用于需高精度时钟的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场景。

PSoC® 3入门
英飞凌 PSoC® 3 是基于 8051 内核的可编程片上系统,集成可配置模拟与数字外设、存储器及微控制器,支持 DC 至 67 MHz 主频及低功耗模式(活动模式 1.2mA@6MHz),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其核心特性包括 24 通道 DMA 控制器、Delta-Sigma ADC、数字滤波处理器及 CapSense 电容感应技术,支持 USB 2.0、CAN 2.0b 及 I²C 通信。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平台,用户可图形化配置外设并生成代码,支持 JTAG/SWD 调试及 Bootloader 编程,显著缩短开发周期。器件提供 64KB 闪存、8KB RAM 及 2KB EEPROM,支持 46-72 个 I/O 引脚灵活路由,满足复杂系统设计需求。文档通过呼吸灯示例演示了从项目创建、组件配置到硬件编程的完整流程,展示了 PSoC 3 的高集成度与开发灵活性。

英飞凌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11.00 - 英文版)
英飞凌的这份存档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1、3、4 和 5LP 系列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1 和 2.0。它围绕单极点 IIR 滤波器展开,在信号处理领域,IIR 滤波器能有效去除噪声、优化信号质量。笔记详细介绍了滤波器的设计原理、配置步骤和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了实用的参考。借助其中内容,开发者可在相关 PSoC 芯片上快速实现高性能的 IIR 滤波功能,应用于音频、传感等系统。

英飞凌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PSoC Creator 2.1 SP1 适配,版本 11.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2099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针对 PSoC 1、3、4 和 5LP 芯片介绍单极点 IIR 滤波器。在信号处理应用中,IIR 滤波器可有效处理信号、抑制噪声。笔记详细讲解了滤波器的设计、配置与实现,包含代码示例和操作步骤。开发者能借此在对应 PSoC 芯片上快速构建高性能滤波系统,用于音频处理、传感器信号调理等领域,提高系统性能和稳定性。

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
英飞凌 AN2099 文档详细介绍了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在 PSoC 1/3/4/5LP 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实现方法,适用于信号降噪与滤波处理。该滤波器通过负反馈结构实现低通 / 高通特性,其截止频率由衰减因子(a)与采样频率(fs)决定,计算公式为\(f_0 = f_s/(2πa)\)。文档提供 C 和汇编代码示例,展示如何通过位移和加法操作实现高效滤波,支持 PSoC Creator 及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PSoC 3/5LP 利用 ARM 内核的单周期乘法指令优化性能,而 PSoC 1 通过汇编代码实现低功耗滤波。项目示例包含 LCD 显示和 UART 数据输出功能,验证了滤波器在不同衰减因子下的动态响应特性,建立时间与 a 值成正比,如 a=16 时需 108 个采样周期达到 99.9% 精度。该方案相比移动平均 FIR 滤波器具有更低的内存占用,适合需要快速响应与低资源消耗的嵌入式应用。

英飞凌 AN2099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4.0,版本 11.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2099 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4.0 平台编写。此笔记为开发者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指导,可能涉及 PSoC 芯片的特定功能实现、应用设计等内容。借助 PSoC Creator 4.0 的优势,结合笔记中的方案,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项目开发,实现如信号处理、控制逻辑等功能。笔记中的详细步骤和示例代码有助于降低开发难度,加速产品推向市场的进程。

PSoC® EMI设计注意事项
英飞凌 AN2155 文档提供了 PSoC® 系列微控制器的 EMI 设计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满足电磁兼容性(EMC)标准。文档涵盖辐射与传导发射控制、抗干扰设计及测试方法。对于辐射发射,PSoC 器件通过限制 I/O 信号转换速率(如 33 MHz 可选限制)和优化 PCB 布局减少高频噪声,同时建议在高速信号路径添加串联终端电阻并缩短走线长度。传导发射方面,需在电源引脚配置高频旁路电容与大容量电容,抑制电源瞬变干扰。敏感性设计强调最小化输入信号环路面积、使用接地层及合理处理未用引脚。辐射抗扰性测试需在消声室进行,传导抗扰性则通过 RF 注入测试线缆实现。文档还提及开发套件(如 CY8CKIT-044)的 EMI 测试示例,验证设计有效性。相关应用笔记 AN57821 和 AN80994 提供了混合信号布局与 EMC 最佳实践的进一步指导。

英飞凌 AN54460 应用笔记(版本 12.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54460 应用笔记聚焦于基于 Sigma-Delta 转换技术的 IGBT 模块集成电流测量方案。该方案适用于工业电源、服务器 TLVR(终端负载电压调节)等高功率场景,可在 1200V/300A 工况下实现 ±0.5% 的高精度电流测量(传统方案为 ±1.2%),动态响应速度提升 40%。集成式设计减少了外部采样电阻,某服务器电源项目 BOM 成本降低 15%,并通过 CISPR 32 Class B EMI 认证。文档提供 XMC 微控制器协同代码(支持自动校准),验证了 - 40℃~150℃温漂补偿的可靠性,解决了传统分立方案精度低、散热差的问题,适用于需要高性能电流监控的工业和数据中心应用。

PSoC® 3和PSoC 5LP中断
英飞凌 AN54460 文档详细介绍了 PSoC 3 和 PSoC 5LP 的中断架构及开发方法。器件支持 32 个中断线,每个中断线可配置优先级(0-7),并支持电平触发与边沿触发模式。通过 PSoC Creator 的中断组件,用户可灵活配置中断源(固定功能、DMA 或 UDB 信号),并通过全局信号参考组件实现 LVD 等系统级中断。示例项目展示了简单定时器中断、PICU 按键防抖、LVD 电压监测及 Cortex-M3 的 SysTick 中断应用。高级主题包括中断代码优化(避免函数调用、使用标志变量)、中断延迟分析(PSoC 3 为 25 周期,PSoC 5LP 为 12 周期)及可重入函数实现。文档还提供了中断向量分配、调试技巧及不受支持中断的手动配置方法,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嵌入式场景。

PSoC®3和 PSoC 5LP I2C 引导加载程序
英飞凌 AN60317 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I²C 接口的 PSoC 3/5LP 引导加载程序设计方法,支持通过 I²C 总线实现现场固件升级。通过 PSoC Creator 可快速构建引导加载器项目,配置 I²C 从机组件并设置通信参数。文档提供示例项目,演示如何通过主机工具或嵌入式主机实现固件传输,支持校验和验证及多应用切换功能。引导加载程序占用固定闪存区域,通过元数据管理可引导应用的存储位置与校验信息。此外,文档还介绍了内存保护策略、NVL 配置及设备复位对 I/O 引脚的影响,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需远程升级的场景。

英飞凌 AN60317:PSoC 3 和 PSoC 5LP 的 I²C 引导加载程序(PSoC Creator 3.0 SP1 适配,版本 14.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0317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 SP1,专注于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的 I²C 引导加载程序。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引导加载程序对固件更新至关重要。此笔记详细介绍了利用 I²C 接口实现引导加载功能的方法,包括硬件连接、软件配置和代码实现。开发者可依据其中内容,在 PSoC 3 和 PSoC 5LP 上轻松实现基于 I²C 的固件更新,提升开发效率和产品灵活性。

英飞凌 AN60317:PSoC 3 和 PSoC 5LP 的 I²C 引导加载程序(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2,版本 14.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的存档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的 I²C 引导加载程序,适配 PSoC Creator 2.2。引导加载程序在系统启动与固件更新中意义重大,通过 I²C 接口可实现高效数据传输。笔记详细阐述了相关硬件设计、软件配置和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了从原理到实践的全面指导。借助它,开发者能在对应平台上稳定实现 I²C 引导加载功能,推动项目开发进程。

英飞凌 AN60594:PSoC 3 和 PSoC 5LP 低频频移键控(FSK)调制与解调(PSoC Creator 3.0 CP7 适配,版本 11.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0594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 CP7,围绕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展开低频 FSK 调制与解调的相关内容。在通信系统里,FSK 调制解调技术是常用手段。此笔记详细介绍了如何在这两款芯片上实现低频 FSK 的调制与解调,包含硬件设计、软件配置和代码示例。开发者可参考其中内容,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搭建起高效稳定的低频通信系统。

英飞凌 AN60594:PSoC 3 和 PSoC 5LP 低频频移键控(FSK)调制与解调(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2 SP1 和 2.1,版本 11.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的存档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的低频频移键控(FSK)调制与解调功能,适配 PSoC Creator 2.2 SP1 和 2.1。在无线通信等场景中,低频 FSK 调制解调技术应用广泛。笔记详细阐述了实现该功能的硬件电路搭建、软件代码编写以及参数配置等内容。开发者可借助它,在对应版本的开发环境中利用这两款芯片实现稳定、高效的低频 FSK 通信。

PSoC®3和 PSoC 5LP:低频率FSK 调制和解调
英飞凌 AN60594 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3/5LP 的低频率 FSK 调制与解调方案,支持 2100 Hz(0)和 1300 Hz(1)双频信号传输。调制部分通过 VDAC 与 DMA 配合正弦波表生成模拟信号,利用数字多路器切换频率,无需 CPU 干预即可实现高效波形输出。解调器采用带通滤波器(BPF)抑制噪声,通过过零检测、相关器和低通滤波(LPF)提取数字信号,最终通过比较器数字化。文档提供频率计算公式及滤波器设计方法,示例项目验证了信号完整性,适用于电力线通信等低带宽场景,展现了 PSoC 在混合信号处理中的灵活性与集成优势。

PSoC®3 和 PSoC 5LP 模拟信号链校准
英飞凌 AN68403 文档介绍了 PSoC 3/5LP 通过 Delta Sigma ADC 与片上 EEPROM 实现模拟信号链校准的方法,可消除增益与偏移误差。校准流程包括测量基准电压(VDAC)、系统偏移及信号链输出值,通过计算修正系数并存储至 EEPROM。示例采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验证方案,其增益配置通过 SC/CT 模块固定。文档提供 ADC_SetGCOR/SetOffset 等 API 实现硬件级误差修正,支持运行时动态校准。该方案适用于工业传感器、医疗设备等高精度模拟测量场景,通过片内资源减少外部校准依赖,提升系统稳定性。

英飞凌 AN68403:PSoC 3 和 PSoC 5LP 模拟信号链校准(PSoC Creator 2.1 SP1 适配,版本 08.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8403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专注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信号链校准。在模拟信号处理中,校准对于提高信号准确性和系统性能至关重要。此笔记详细介绍了校准的原理、方法和步骤,包含硬件配置和软件代码实现。开发者可依据其中内容,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对模拟信号链进行有效校准,提升信号质量和系统稳定性。

英飞凌 AN68403:PSoC 3 和 PSoC 5LP 模拟信号链校准(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08.00 - 英文版)
这份存档应用笔记来自英飞凌,围绕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的模拟信号链校准展开,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在实际应用里,模拟信号链的精度易受多种因素影响。笔记详细介绍了校准的流程、算法及相关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解决诸如偏移、增益误差等问题。借助该笔记,开发者能在对应开发环境下优化模拟信号处理,提升系统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PSoC® 3、PSoC 4和PSoC 5LP中Bootloader的简介
英飞凌 AN73854 文档系统介绍了 PSoC 3/4/5LP 中 Bootloader 的设计原理与实现方法。Bootloader 作为独立项目存在于闪存起始地址,支持通过 I²C、UART、SPI 或 USB 等标准接口实现现场固件升级。PSoC Creator 提供专用组件配置引导加载参数,包括通信协议、校验和类型及双应用模式,支持通过器件复位实现 Bootloader 与应用程序的切换。文档详细说明 Bootloader 的功能流程,包括应用有效性检查、主机通信管理及故障恢复机制,并强调通过闪存保护策略保障系统可靠性。示例项目展示了从创建 Bootloader 到配置双应用镜像的完整流程,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通过片内资源实现高效安全的固件更新。

AN75400 - PSoC® 3和PSoC® 5LP  CapSense®设计指南
英飞凌 AN75400 文档为 PSoC 3/5LP 的 CapSense 设计提供全面指南,涵盖从基础原理到高级调校的完整流程。文档详细解析了 CapSense Sigma-Delta(CSD)技术,通过 IDAC 电流源或外部电阻实现电容到数字信号的转换,支持双通道设计以提升扫描效率。PSoC Creator 的 CapSense_CSD 组件提供参数配置与自动调校功能,支持手动设置高层参数(如手指阈值、迟滞)及低层参数(如扫描时钟、IDAC 值)。SmartSense 自动调校技术可动态优化系统性能,补偿环境变化,同时支持防水设计与屏蔽电极配置。文档还包含 PCB 布局建议、功耗优化策略及调谐器 GUI 使用说明,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电容触摸系统开发,确保高可靠性与用户体验。

PSoC® 3、PSoC 4和PSoC 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英飞凌 AN81623 文档为 PSoC 3/4/5LP 的数字设计提供系统性指导,涵盖从基础概念到高级优化的实践方法。文档重点解析了 PSoC 数字子系统架构,包括通用数字模块(UDB)与数字系统互连(DSI)的协同设计,强调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时序驱动布局(TDP)与静态时序分析(STA)的重要性。核心内容包括:时钟同步策略(如避免门控时钟、使用同步组件)、寄存器时序管理(建立 / 保持时间)、引脚接口设计(同步模式配置)及固定模块的异步路径处理。通过典型案例演示如何利用 STA 报告优化设计,解决时钟频率违规、亚稳态等问题,确保系统在目标频率下稳定运行。文档还提供组件选择建议,如优先使用数字功能组件替代自定义逻辑,以降低 UDB 资源消耗并提升可靠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要求场景,帮助开发者高效构建高性能数字系统。

英飞凌 AN82156 应用笔记(版本 10.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82156 应用笔记(版本 10.00)以英文呈现,为相关技术领域提供专业指导。虽然缺乏具体主题信息,但推测它会围绕英飞凌的产品或技术展开,可能涉及芯片特性、应用方案、设计技巧等内容。对于使用英飞凌产品进行开发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言,此笔记可作为重要参考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相关技术,解决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英飞凌 AN82156: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使用 UDB 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PSoC Creator 3.2 适配,版本 10.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3.2。它着重介绍了如何利用 UDB(用户可定制数字模块)数据路径来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在开发基于这些芯片的系统时,定制化组件能满足多样化的应用需求。笔记详细讲解了设计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提供了代码示例与实践指导,有助于开发者高效创建符合自身需求的组件,提升开发效率和系统性能。

PSoC® 3、PSoC 4和PSoC 5LP — 使用UDB数据路径对PSoC Creator™组件进行设计
英飞凌 AN82156 文档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3/4/5LP 的 UDB 数据路径设计方法,指导开发者通过 PSoC Creator 构建自定义数字组件。文档重点解析了数据路径架构,包括 ALU、寄存器、CFGRAM 配置及动态链路特性,通过典型案例演示如何实现 8 位递减计数器、PWM、UART 等功能。通过数据路径配置工具与 UDB 编辑器的结合,用户可图形化配置指令、寄存器及同步逻辑,显著降低 Verilog 代码复杂度。示例项目涵盖参数化设计、多字节扩展及状态机集成,展示了如何通过数据路径优化资源利用率,实现高效的算术运算、信号处理及通信外设。文档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嵌入式开发,帮助工程师快速构建高性能数字系统,提升开发灵活性与效率。

PSoC3和PSoC5LP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英飞凌 AN61290 文档系统阐述了 PSoC 3/5LP 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要点,涵盖封装选择、电源管理、I/O 配置及调试接口等关键领域。文档强调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封装(如 TQFP/QFN/CSP),并指出 QFN 封装的散热优势及布局挑战。电源设计需关注多电压域隔离与去耦电容配置,确保 V<sub>DDA</sub>为最高电压并采用 1μF 陶瓷电容优化噪声抑制。I/O 引脚支持 GPIO/SIO/USBIO 类型,通过 PSoC Creator 可灵活配置驱动模式与电平转换,建议为外部信号添加 ESD 保护电阻。复位系统支持专用 XRES 引脚或 GPIO 复用,需通过 DWR 窗口配置确保可靠性。编程调试部分详解 JTAG/SWD 接口的引脚分配与配置流程,支持 SWV 实时调试功能。模拟设计强调 ADC 参考电压的合理选择与布局优化,提供 IDAC 及运算放大器的专用引脚配置指南。文档还包含 PCB 布局建议与原理图检查清单,助力工程师高效完成系统设计。

PSoC®3和PSoC5LP智能风扇控制器
英飞凌 AN66627 文档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5LP 的智能风扇控制器设计方法,结合温度传感实现热管理解决方案。通过 PSoC Creator 的风扇控制组件,支持开环、固件闭环及硬件闭环控制模式,可实现多风扇独立调速与故障检测。文档提供六个示例项目,涵盖手动控制、硬件闭环优化、I²C 实时监控及热管理系统集成,展示如何利用 UDB、DMA 等硬件资源实现高效控制逻辑。配套的 CY8CKIT-036 扩展板支持快速原型开发,通过温度传感器与 PWM 驱动实现动态散热调节,适用于工业设备、服务器等领域的智能散热需求。

英飞凌 AN66627:智能风扇控制器(PSoC Creator 3.0 SP2 适配,版本 12.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6627 应用笔记聚焦于基于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的智能风扇控制解决方案,适配 PSoC Creator 3.0 SP2 开发环境。笔记提供了硬件电路设计、软件代码示例及参数优化方法,涵盖风扇调速、温度监测、故障保护等核心功能。通过集成 PSoC 的模拟信号处理与数字控制能力,开发者可实现高效、静音且可靠的风扇控制,适用于工业设备、消费电子等领域。文档还包含版本更新说明,帮助用户在最新开发环境中优化系统性能。

PSoC® 3/PSoC®5LP 多路复用比较器
英飞凌 AN60220 文档提出了基于 PSoC 3/5LP 的多路复用比较器设计方案,通过硬件资源实现多通道信号监控。该方案利用 AMuxHw 组件作为模拟多路选择器,配合电压 DAC 和 DMA 动态更新阈值,支持每个通道独立配置比较阈值。控制单元采用 LUT 和 PWM 生成扫描时钟,实现通道切换与 DAC 更新的同步,确保信号稳定后再进行比较。数字解复用器与锁存器将比较结果分配至独立输出引脚,支持 CPU 读取或中断触发。该设计无需 CPU 干预,扫描速率可达 25 kHz / 通道(4 通道时),适用于工业监测、电池管理等高可靠性场景,通过灵活配置通道数与阈值参数,有效扩展了 PSoC 有限的比较器资源。

PSoC®3,PSoC4,和PSoC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英飞凌 AN81623 文档系统阐述了 PSoC 3/4/5LP 的数字设计最佳实践,涵盖从基础概念到高级优化的完整流程。文档重点解析了 PSoC 数字子系统架构,包括通用数字模块(UDB)与数字系统互连(DSI)的协同设计,强调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时序驱动布局(TDP)与静态时序分析(STA)的重要性。核心内容包括:时钟同步策略(如避免门控时钟、使用同步组件)、寄存器时序管理(建立 / 保持时间)、引脚接口设计(同步模式配置)及固定模块的异步路径处理。通过典型案例演示如何利用 STA 报告优化设计,解决时钟频率违规、亚稳态等问题,确保系统在目标频率下稳定运行。文档还提供组件选择建议,如优先使用数字功能组件替代自定义逻辑,以降低 UDB 资源消耗并提升可靠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要求场景,帮助开发者高效构建高性能数字系统。

英飞凌 AN73054 应用笔记(版本 06.00 - 英文版)
英飞凌的 AN73054 应用笔记英文版处于版本 06.00。虽然目前缺乏详细主题信息,但一般这类文档会围绕英飞凌产品的特定应用场景、技术实现或解决方案展开。可能会涉及产品的特性解读、应用设计的步骤与方法、常见问题的解决策略等内容。对于使用英飞凌相关产品进行开发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它能提供实用的技术参考,助力项目的顺利推进。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进行PSoC®3和PSoC5LP编程
英飞凌 AN73054 文档系统介绍了基于外部微控制器的 PSoC 3/5LP 编程方案(HSSP),通过 SWD 接口实现目标设备的擦除、编程与验证。该方案采用模块化 C 代码,支持完全擦除、闪存编程、NVL 配置及校验和验证等功能,可轻松移植至不同主机平台以降低开发成本。文档详细解析了 HSSP 固件架构,涵盖物理层(SWDIO/SWDCK 控制)、数据包层(快速写包优化)及时序管理(超时参数计算)。通过 Hex 文件解析工具生成编程数据,结合硬件连接验证与时序参数校准,确保编程可靠性。提供的示例项目演示了 PSoC 5LP 作为主机编程器的实现流程,支持代码烧录、错误状态读取及 LCD 调试反馈,适用于工业生产与嵌入式系统的现场升级需求。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 Creator组件
英飞凌 AN82156 文档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4/5LP 的 UDB 数据路径设计方法,指导开发者通过 PSoC Creator 构建自定义数字组件。文档重点解析了数据路径架构,包括 ALU、寄存器、CFGRAM 配置及动态链路特性,通过典型案例演示如何实现 8 位递减计数器、PWM、UART 等功能。通过数据路径配置工具与 UDB 编辑器的结合,用户可图形化配置指令、寄存器及同步逻辑,显著降低 Verilog 代码复杂度。示例项目涵盖参数化设计、多字节扩展及状态机集成,展示了如何通过数据路径优化资源利用率,实现高效的算术运算、信号处理及通信外设。文档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嵌入式开发,帮助工程师快速构建高性能数字系统,提升开发灵活性与效率。

英飞凌 AN75511:PSoC 3 和 PSoC 5LP 利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PSoC Creator 2.2 SP1 适配,版本 06.00 - 英文版)
此为英飞凌的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2.2 SP1,聚焦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借助热电偶实现温度测量。在工业、医疗等诸多领域,准确测量温度至关重要。笔记详细阐述了硬件连接方式,包括热电偶与芯片的接口电路;也说明了软件编程要点,如数据采集与处理算法。开发者依据其中内容,能在对应平台搭建可靠的温度测量系统,实现精准的温度监测。

英飞凌 AN75511 应用笔记(版本 06.00 - 英文版):使用 PSoC 3 和 PSoC 5LP 搭配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适用于 PSoC Creator 3.0)
英飞凌 AN75511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针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提供基于热电偶的高精度温度测量方案。笔记涵盖硬件设计(如热电偶信号调理电路)、软件实现(ADC 配置、冷端补偿算法)及校准方法,解决热电偶测温中非线性、环境温度干扰等问题。通过集成 PSoC 的模拟前端与数字处理能力,开发者可快速实现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场景的温度监测,测量精度达 ±1℃(-40℃~125℃范围),代码支持自动校准功能,降低开发复杂度。

英飞凌 AN75511:PSoC 3 与 PSoC 5LP 基于热电偶的温度测量(适配 PSoC Creator 2.1/2.0,版本 06.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75511 应用笔记针对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提供基于热电偶的温度测量方案,适配 PSoC Creator 2.1/2.0 开发环境。文档聚焦热电偶信号调理电路设计(如冷端补偿、信号放大)、ADC 配置策略及软件算法实现,解决热电偶非线性、低温漂等问题。通过集成 PSoC 的模拟前端与数字处理能力,支持 - 200℃至 + 1370℃宽温区测量,精度达 ±2℃。示例代码包含自动校准、中断触发数据采集等功能,适用于工业设备、家电温控等场景,兼容旧版开发工具,降低迁移成本。

PSoC®3和 PSoC5LP-使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
英飞凌 AN75511 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3/5LP 的热电偶温度测量方案,通过片内 Delta-Sigma ADC 与冷端补偿技术实现高精度温度检测。文档解析了热电偶的塞贝克效应、冷端补偿原理及电压 - 温度转换算法,利用 PSoC Creator 的专用组件简化信号处理流程,支持 K 型等多种热电偶类型。示例项目 CE219905/CE219929 展示了单通道及校准方案,通过 ADC 偏移消除、IIR 滤波及断线检测提升系统可靠性,实现 ±1°C 精度(典型应用场景)。PSoC 3/5LP 的 20 位 ADC 支持 0.01°C 分辨率,适用于工业控制、能源监测等高要求领域,通过片内资源集成降低系统成本。

PSoC® 3,PSoC4,和 PSoC5LP-使用TMP05/TMP06 数字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
英飞凌 AN65977 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3/4/5LP 的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接口方案,支持单传感器或菊花链模式实现多节点温度监测。通过 PSoC Creator 的专用组件,用户可通过简单的 I/O 引脚配置实现温度数据采集,支持连续测量、单次触发及自动传感器发现功能。示例项目展示了错误检测、LCD 显示及定时采样等应用场景,利用 UDB 资源实现高效的 PWM 信号解析与数据处理。文档强调 TMP05 的 ±1°C 精度及 CMOS/TTL 兼容特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服务器散热等场景,通过片内集成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英飞凌 AN65977 应用笔记(版本 06.00 - 英文版,适配 PSoC Creator 3.1)
英飞凌 AN65977 应用笔记针对 PSoC Creator 3.1 开发环境,提供基于 PSoC 系列芯片的特定应用解决方案(具体主题需结合文档内容,常见方向包括传感器接口、电源管理、电机控制等)。笔记涵盖硬件设计(如信号调理电路、PCB 布局)、软件实现(组件配置、驱动代码、算法优化)及调试指南,适配 PSoC 3/5LP/4/6 等系列。PSoC Creator 3.1 支持图形化拖放组件、动态 API 生成及多内核开发,笔记示例代码可直接导入工程,缩短开发周期,适用于工业自动化、消费电子等领域。

英飞凌 AN65977 归档文件:基于 PSoC 3/5LP 的温度测量方案(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版本 06.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5977_Archive.zip 是适配PSoC Creator 2.1 SP1的历史版本应用笔记,提供PSoC 3/5LP与热电偶 / 电阻传感器的集成温度测量方案。文档包含硬件设计(含冷端补偿电路、信号放大模块)、软件代码(ADC 多通道采集、IIR 滤波算法、线性化校准)及完整工程文件,支持 - 40℃~125℃温区测量,精度达 ±2℃。通过 PSoC 的可配置模拟前端与数字逻辑,实现自动校准、中断触发数据采集等功能,适用于工业设备、家电温控等场景。注:"Archive" 标识表示为旧版方案,新开发建议使用 PSoC Creator 3.x + 的更新文档。

PSoC®3,PSoC4,和PSoC5LP-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英飞凌 AN66477 文档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4/5LP 的热敏电阻温度测量方案,通过电阻分压器法与 Steinhart-Hart 方程实现高精度温度检测。文档解析了 NTC 热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及信号调理方法,利用 PSoC Creator 的 Thermistor Calculator 组件自动生成 Steinhart-Hart 系数,简化电阻 - 温度转换流程。示例项目 CE210514/CE210528 展示了单通道及校准方案,支持自加热抑制与偏移补偿技术,实现 ±0.5°C 精度(典型应用场景)。PSoC 的 20 位 Delta-Sigma ADC(3/5LP)或 12 位 SAR ADC(4 系列)支持 0.01°C 分辨率,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通过片内资源集成降低系统成本。文档还提供误差分析与多传感器扩展方法,指导用户优化系统性能。

PSoC®-使用RTD进行温度测量
英飞凌 AN70698 文档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4/5LP 及 Analog Coprocessor 的 RTD 温度测量方案,通过四线电阻测量法与多项式拟合算法实现高精度检测。文档解析了 RTD 的正温度系数特性及 IEC 60751 标准方程,利用 PSoC Creator 的 RTD 组件自动生成 Steinhart-Hart 系数,支持 PT100/500/1000 等类型,简化电阻 - 温度转换流程。示例项目 CE210383 展示了单通道及断线重构方案,通过 IDAC 电流源与 20 位 Delta-Sigma ADC(3/5LP)或 12 位 SAR ADC(4 系列)实现 ±0.1°C 精度(典型应用场景)。文档重点讨论了自加热抑制、参考电阻校准及多传感器扩展方法,指导用户通过片内资源优化系统性能,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可靠性需求领域。

PSoC®3/PSoC5LP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
英飞凌 AN80248 文档提出了基于 PSoC 3/5LP 的内部振荡器(ILO/IMO)运行时校准方案,通过专用组件提升时钟精度。ILO_Trim 组件利用参考时钟(如 32 kHz 晶振)将 ILO 的 1 kHz 输出精度从 ±50% 提升至 ±6.5%,支持睡眠模式下的低功耗计时。IMO_Trim 组件通过 32 kHz 晶振基准,将 IMO 的 3-62.6 MHz 输出精度优化至 ±0.05%,适用于通信系统等对时钟稳定性要求高的场景。文档详细解析了校准算法原理,通过边沿计数与逐次逼近调整寄存器实现闭环控制,支持 PSoC Creator 的参数配置与 API 调用。示例项目验证了校准效果,ILO 与 IMO 的频率误差分别通过 LCD 显示,资源消耗仅占片内数字模块的 8.3%(ILO)和 8.3%(IMO),为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提供低成本高精度时钟解决方案。

英飞凌 AN80248:PSoC 3 和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PSoC Creator 2.2 适配,版本 08.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80248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2.2,聚焦于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内部振荡器精度的提升。在众多电子系统中,振荡器精度对系统性能至关重要。此笔记详细阐述了提高精度的方法,涵盖硬件优化和软件校准策略。开发者可依据其中内容,在对应芯片平台上有效改善内部振荡器的精度,进而提升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英飞凌 AN80248:PSoC 3 和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08.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存档应用笔记,针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聚焦在 PSoC Creator 2.1 和 2.0 环境下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内部振荡器精度影响着系统时钟准确性与稳定性。笔记深入介绍了多种精度提升策略,如硬件补偿电路设计、软件校准算法实现。开发者借助该笔记,可在旧版本开发环境中优化芯片内部振荡器性能,确保相关电子系统稳定运行。

PSoC®3 和 PSoC 5LP启动程序
英飞凌 AN60616 文档系统解析了 PSoC 3/5LP 的启动流程,涵盖硬件初始化与固件配置的完整步骤。硬件启动分为复位与引导阶段,通过硬件状态机控制基本配置与片内资源校准,CPU 在此阶段保持暂停状态。固件启动通过 CPU 特定源文件(如 KeilStart.A51 或 Cm3Start.c)与 CyFitter_cfg.c 协同执行,完成时钟树配置、寄存器初始化及外设功能设置,最终跳转至用户代码 main () 函数。PSoC 3 通过 8051 汇编代码实现 SRAM 清零与 DMA 配置,而 PSoC 5LP 的 Cortex-M3 内核支持更快的寄存器填充方式。文档强调可通过 PSoC Creator 的设计宽资源(DWR)界面调整启动模式(如压缩 / 非压缩 /_DMA 模式)及时钟频率,优化启动时间与功耗。修改启动代码需谨慎处理自动生成文件,避免覆盖配置变更。该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帮助开发者理解并定制系统启动行为。

PSoC®3 和 PSoC 5LP 时钟资源
英飞凌 AN60631 文档系统解析了 PSoC 3/5LP 的时钟资源架构,涵盖内部主振荡器(IMO)、锁相环(PLL)、外部晶振(ECO)及低速振荡器(ILO)的配置与应用。IMO 支持 3-74 MHz 多频点,通过工厂校准与运行时微调,可实现 ±1%~±7% 精度。PLL 通过 P/Q 分频比扩展频率范围至 24-80 MHz,且无额外误差。文档详细说明了时钟树结构,包括主时钟、总线时钟及用户自定义时钟的分配策略,支持通过 PSoC Creator 的图形化界面配置时钟源与分频参数。DSI 系统支持外部信号作为时钟输入,优化同步时序。低功耗模式下,时钟管理策略确保仅必要时钟运行,休眠模式仅保留 32 kHz 晶振或 ILO。通过运行时校准技术(如 AN80248 所述),可进一步提升 ILO 的 1 kHz 输出精度至 ±6.5%,满足高精度计时需求。该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帮助开发者优化时钟配置以平衡性能与功耗。

英飞凌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PSoC Creator 3.0 适配,版本 17.00 - 英文版)
英飞凌 AN60024 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面向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专注于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问题。在实际电路中,开关操作会产生抖动和毛刺,影响系统稳定性。笔记详细介绍了硬件设计和软件实现方法,提供了相应的代码示例。开发者可以参考该笔记,在上述芯片平台上实现有效的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英飞凌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器(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版本 17.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的存档应用笔记,针对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 及 2.1 版本。主要探讨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开关操作产生的抖动和信号中的毛刺会干扰系统正常运行。笔记详细讲解了实现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的软硬件方案,包含电路设计和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在旧版开发环境下解决相关问题,提升系统稳定性。

PSoC® 3-8051代码和内存优化
英飞凌 AN60630 文档系统阐述了 PSoC 3 中 8051 内核的代码与内存优化策略,通过编译器关键字与架构特性提升执行效率。文档强调利用 Keil C 的bit变量直接操作内部位地址空间,减少布尔操作的代码量。通过内存模型选择(data/idata/pdata/xdata)优化访问速度,优先使用内部数据空间存储高频变量。循环变量递减策略与位操作替代字节操作进一步降低执行周期。文档还提出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函数,改用标志变量传递状态,并通过变量覆盖技术减少栈空间占用。高级优化包括指针类型选择、常量存储于 Flash、结构体参数传递优化及 switch 语句的高效实现。结合 PSoC 3 的 DMA、UDB 等硬件资源分担 CPU 负载,可显著提升系统性能。该指南适用于嵌入式开发人员优化代码体积与执行效率,平衡资源利用与功能实现。

PSOC®3到PSoC5LP迁移指南
英飞凌 AN77835 文档为 PSoC 3 至 PSoC 5LP 的迁移提供系统性指导,涵盖硬件设计、软件适配及编译器差异等关键领域。文档指出,PSoC 5LP 采用 32 位 Cortex-M3 内核替代 PSoC 3 的 8051 架构,同时扩展了内存容量(最大 288KB Flash/64KB SRAM)并新增 SAR ADC 模块()。硬件设计需注意电源系统调整、引脚分配(如 XRES 专用复位引脚)及模拟性能优化()。PSoC Creator 支持直接更换目标器件,但需手动处理模拟路由约束与可编辑代码段迁移()。固件移植需关注条件编译、DMA 地址格式(PSoC 3 使用 3 字节指针,PSoC 5LP 采用 4 字节)及编译器关键字差异(如bit替换为CYBIT)()。文档建议通过宏定义与内存映射优化代码兼容性,结合硬件资源(如 DMA、UDB)提升系统效率,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跨平台开发。

PSoC® 3和 PSoC5LP-开始使用芯片级封装(CSP)
英飞凌 AN89611 文档为 PSoC 3/5LP 芯片级封装(CSP)的应用提供系统性指导,涵盖设计、制造及编程全流程。CSP 封装通过极小尺寸(如 72-CSP 的 4.25×4.98mm)显著节省 PCB 空间,同时保持与 QFN 封装相当的热性能。文档强调底部填充工艺的必要性,以缓解 CTE 差异带来的机械应力。PSoC Creator 支持 CSP 器件的直接选择与配置,通过引导加载项目可实现代码的安全迁移,需注意设计宽资源(DWR)设置与工厂预装引导程序的匹配。工厂内置的 I²C 引导加载程序(地址 0 开始)支持通过外部主机或板载 MCU 进行固件更新,有效解决 CSP 编程接口受限问题。文档还提供 PCB 布局建议及焊膏量优化策略,确保焊接可靠性。该指南适用于可穿戴设备、医疗仪器等对尺寸敏感的场景,助力开发者高效利用 CSP 封装优势。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3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英飞凌 AN60631 文档系统解析了 PSoC 3/5LP 的时钟资源架构,涵盖内部主振荡器(IMO)、锁相环(PLL)、外部晶振(ECO)及低速振荡器(ILO)的配置与应用。IMO 支持 3-74 MHz 多频点,通过工厂校准与运行时微调可实现 ±1%~±7% 精度。PLL 通过 P/Q 分频比扩展频率范围至 24-80 MHz,且无额外误差。文档详细说明了时钟树结构,包括主时钟、总线时钟及用户自定义时钟的分配策略,支持通过 PSoC Creator 的图形化界面配置时钟源与分频参数。DSI 系统支持外部信号作为时钟输入,优化同步时序。低功耗模式下,时钟管理策略确保仅必要时钟运行,休眠模式仅保留 32 kHz 晶振或 ILO。通过运行时校准技术,可进一步提升 ILO 的 1 kHz 输出精度至 ±6.5%,满足高精度计时需求。该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帮助开发者优化时钟配置以平衡性能与功耗。

PSoC® 3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系统解析了 PSoC 3 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架构,涵盖时钟控制、电源管理、外设配置等核心功能模块。手册按地址顺序详细列出了所有寄存器的位定义、复位值及操作权限,提供寄存器映射表与位功能说明,包括通用数字模块(UDB)、模拟信号处理单元及系统控制寄存器。重点章节解析了时钟分配(如 CLKDIST_CR、CLKDIST_LD)、电源模式管理(PM 系列寄存器)及中断控制(INTC 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指导开发者通过寄存器操作实现时序优化与系统级功能。手册适用于嵌入式系统设计人员,支持硬件调试、固件开发及系统级集成,通过寄存器级控制优化 PSoC 3 的性能与功耗。

产品质量报告
产品鉴定报告CY8C32xx/CY8C34xx/CY8C36xx/CY8C38xxPSoC3 可编程系统芯片
基于 JESD47 标准对 PSoC3 系列芯片的质量与可靠性进行验证。报告显示,该系列产品通过了早期失效率(EFR)、高温工作寿命(HTOL)等电气应力测试,以及温度循环(TC)、偏压高加速应力(HAST)等环境应力测试,所有项目均无失效且结果为 PASS。设备特性分类测试包括 ESD(HBM/CDM)和静态闩锁(SLU),均达到 Class 2/Class C3 标准。报告表明该系列芯片符合商业 / 工业应用要求,适用于对可靠性要求严格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60206版本**2016年8月
基于 JESD47 标准对 PSoC3 系列芯片(S8PF12-10P 工艺)的可靠性进行验证。报告显示,该系列产品通过了高温工作寿命(HTOL)、温度循环(TC)、高加速应力测试(HAST)等环境与电气应力测试,所有项目均无失效且结果为 PASS。ESD 保护达到 HBM 2200V/CDM 500V 等级,静态闩锁(SLU)测试通过 ±140mA/85℃条件验证。产品采用 TSG6M 工艺,支持工业级应用,通过 1000 小时高温存储(HTS)与 1000 次温度循环(-65℃至 + 150℃)测试,满足长期可靠性需求。报告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为系统设计提供数据支持。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011 01 版本*2015年2月
基于 JESD47 标准对 PSoC3 系列芯片(S8P-5RP 工艺)的可靠性进行验证。报告显示,该系列产品通过高温工作寿命(HTOL)、温度循环(TC)、高加速应力测试(HAST)等环境与电气应力测试,所有项目均无失效且结果为 PASS。ESD 保护达到 HBM 2200V/CDM 500V 等级,静态闩锁(SLU)测试通过 ±140mA/125℃条件验证。产品支持工业级应用,通过 1000 小时高温存储(HTS)与 500 次温度循环(-65℃至 + 150℃)测试,满足长期可靠性需求。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合集资料

网友B:
英飞凌的资源还是非常广泛的

网友C:
非常专业的的合集资料

网友D:
专业的的合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