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6xxx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18):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文档系统阐述了适用于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汽车应用的 PSoC 系列解决方案。产品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 5th Gen CAPSENSE™电容感应、高压处理(支持 42V)、多协议通信(LIN/CAN-FD/CXPI)及安全特性(ISO 26262 ASIL B/C),适用于车门把手、方向盘控制、指纹识别等高可靠性场景。文档重点解析了 PSoC 4 HVMS(混合信号)与 HVPA(高精度模拟)系列,通过集成 12V LDO、LIN PHY 及 20 位 ΔΣ ADC,实现电池管理、液体检测等智能传感功能。PSoC Multitouch 支持 24-35 英寸屏幕,具备防水抗干扰能力;指纹模块采用 8mm×8mm 传感器,结合 TRAVEO™ T2G MCU 实现生物认证。生态系统提供 ModusToolbox 开发平台、评估套件及 AI 算法支持,助力快速原型开发。文档涵盖工业级可靠性测试及安全认证,适用于电动化、智能化汽车电子设计。

用户手册
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5PSoC®电源监控
提供 PSoC 1/3/5LP 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通过集成 12V/2A 适配器与多电压轨(5V/3.3V/2.5V/1.8V)支持多场景供电。套件通过 I2C/SMBus/PMBus 接口实现实时电压电流监测,支持 LCD 显示与软件工具控制。针对不同 PSoC 型号,指南分别提供与 CY8CKIT-001(PSoC 1)、CY8CKIT-030(PSoC 3)及 CY8CKIT-050(PSoC 5LP)的硬件连接与编程步骤,包含跳线配置、固件烧录及监控工具使用说明。通过 PSoC Power Supervision Tool 可实时读取电压电流数据并执行控制指令,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电源系统验证。

发行说明CY8CKIT-035 PSoC® 3和 PSoC5LP电源监控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5年11月23日
提供工业级电源管理解决方案,支持 PSoC 3/5LP 的实时电压电流监测。套件包含扩展板、12V/3A 适配器及快速入门指南,通过 I2C/SMBus/PMBus 接口实现多轨电源(5V/3.3V/2.5V/1.8V)控制。更新内容包括支持 PSoC Creator 3.3 组件包 1、新增 PSoC 5LP 兼容性及 PMBus 与监控工具交互功能。文档指出需注意调试模式下电压配置超出范围可能导致 CPU 复位,建议使用发布模式编译代码。套件文档含用户指南、快速入门及发行说明,安装路径为 <Install_Directory>\CY8CKIT-035 EBK<version>\Documentation。技术支持可访问官网或联系客服,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电源系统验证。

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O36 热管理套件
提供多场景温度监控与风扇控制解决方案,支持 PSoC 1/3/4/5LP 系列开发套件。套件包含热管理扩展板、12V 电源适配器及快速指南,通过 I2C / 单总线接口兼容多种温度传感器(如 DS18B20、LM92),支持单 / 双传感器模式(J2 跳线配置)。文档分步骤指导用户连接开发板(如 CY8CKIT-001 需配置 VDD 为 3.3V 并启用 LCD),通过 PSoC Programmer 烧录对应 Hex 文件(如 PSoC 3 用户选择 CY8CKIT-030_P3.Hex),并通过 LCD 显示实时温度与风扇转速。PSoC 4 用户需搭配适配器套件 CY8CKIT-019,通过电位器调节风扇速度,支持基于温度的智能算法控制。文档涵盖跳线设置、编程参数及应用示例,适用于工业设备、汽车电子等热管理系统验证。

CY8CKIT-036 PSoC® 1 热管理扩展板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1 的多传感器热管理解决方案,支持 I2C(TMP175)、PWM(TMP05)、1-wire(DS18S20)及模拟二极管(MMBT3094)等温度传感器,通过 4 线风扇实现智能调速。套件包含扩展板、12V/2A 电源及快速指南,支持单 / 双传感器模式(J2 跳线配置)与 3.3V/5V 逻辑电平选择(J3 跳线)。示例项目通过加权平均算法组合传感器数据,实现双温区控制,LCD 实时显示温度与风扇状态。PSoC 1 资源包括 6 个数字块、2 个模拟块及 4 个 PWM 输出,支持闭环调速与故障检测。文档涵盖硬件连接、编程步骤及安全注意事项,适用于工业控制、服务器散热等场景的热管理系统验证。

脉波信号控制器热管理扩展板套件 CY8CKIT-0036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多场景温度监控与风扇控制解决方案,支持 PSoC 1/3/5LP 开发套件。套件包含扩展板、12V 电源适配器及系统 CD,通过 I2C、单总线和模拟传感器接口兼容多种温度检测方式。硬件配置通过 J2 跳线选择单 / 双传感器模式,J3 设置 3.3V/5V 逻辑电平,J9 连接外部电源。编程时需使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对应 Hex 文件(如 PSoC 3 用户选择 Thermal_Demo-030_rev1.hex),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与风扇转速。文档强调安全操作,避免手指接触高速旋转的风扇叶片,并提供故障排查指导。示例项目支持加权平均算法实现双温区控制,适用于工业设备、服务器散热等领域的热管理系统验证。

发行说明CY8CKIT-036 PSoC®热管理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8月8日
支持 PSoC Creator 2.1 及以上版本,系统要求 Windows XP/Vista/7、2GB 内存及 2GHz 处理器。套件包含扩展板、12V 电源及 CD,需搭配 CY8CKIT-001/030 开发套件使用。安装时需通过 CD 运行自动安装程序,完成后连接硬件并烧录示例代码。当前版本已知问题包括暂不支持 DS18S20 单总线传感器及 TMP05 PWM 传感器。文档资源包括用户指南、快速入门及应用笔记,安装路径为 <Install_Directory>\Documentation。技术支持可访问官网或联系客服,适用于工业控制、服务器散热等热管理系统验证。

脉波信号控制器热管理扩展板套件 CY8CKIT-036用户指南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 架构的热管理解决方案,支持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风扇控制。套件集成 I2C(TMP175)、PWM(TMP05)、1-wire(DS18S20)及模拟二极管(MMBT3094)等温度传感器,通过 4 线风扇实现闭环调速。硬件配置通过 J2 跳线选择单 / 双传感器模式,J3 设置 3.3V/5V 逻辑电平,J9 连接外部电源。示例项目展示开环 / 闭环控制及双温区管理,LCD 实时显示温度与风扇状态。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配置指南,支持自定义算法(如加权平均)优化散热策略。安全注意事项强调避免手指接触高速风扇,并提供故障检测机制。该套件适用于工业控制、服务器散热等领域,通过 PSoC 3 的灵活性实现高效热管理。

CY8CKIT-017 CAN/LIN 扩展板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3/5LP 的车载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CAN 2.0B 和 LIN 2.2A 协议。套件包含扩展板、12V 电源及 CD,兼容 CY8CKIT-001/030 开发套件,通过 DB9 接口实现 CAN 差分通信(支持 500 kbps 波特率),通过 3 针端子实现 LIN 单主多从通信(支持 19.2 kbps)。硬件配置含 TJA1050 CAN 收发器与 TJA1020 LIN 收发器,支持唤醒功能及总线隔离(通过 0Ω 电阻控制)。示例项目展示闭环调速(PSoC 3 通过 ADC 采集电位器数据并经 CAN/LIN 传输),LCD 实时显示通信状态与错误码(绿 / 黄 / 红 LED 指示)。文档强调需使用高精度时钟源(如 24 MHz 晶振)确保通信稳定性,安全注意事项包括 ESD 防护与电源隔离。该套件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车载网络开发。

CY8CKIT-017 CAN/LIN 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3/5LP 的车载通信开发方案,支持 CAN 2.0B 与 LIN 2.2A 协议。套件通过 DB9 接口实现 500 kbps 差分 CAN 通信,支持主从节点配置,并通过 3 针端子实现 19.2 kbps LIN 通信。硬件配置包括 TJA1050 CAN 收发器与 TJA1020 LIN 收发器,支持总线隔离与唤醒功能。快速入门步骤包括:将扩展板插入 CY8CKIT-001/030 开发套件的 Port A,连接 MiniProg3 编程器,设置 VR 跳线(J11)启用电位器输入,并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示例代码(如 CAN_Example_1 与 CAN_Example_2)。测试时可通过调节电位器观察 LCD 实时显示通信数据,绿 / 黄 / 红 LED 分别指示正常、警告与错误状态。文档强调需使用 24 MHz 晶振确保时钟精度,支持双开发套件直连或搭配 CAN/LIN 分析仪验证通信功能。

发行说明CY8CKIT-017 PSoC® CAN/LIN 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10月3日
支持 PSoC 3/5LP 的车载通信开发,兼容 CY8CKIT-001/030 套件。硬件需搭配 DB9 电缆或总线分析仪实现 CAN/LIN 通信,软件要求 PSoC Creator 2.1 及以上版本。更新内容包括适配 PSoC Creator 2.1 的 CAN 示例及新增 LIN 示例,支持 500 kbps CAN 与 19.2 kbps LIN 通信。已知问题包括需特定处理器模块(如 CY8CKIT-009A)及依赖外部 LIN 主设备测试。文档强调使用高精度时钟(如 24 MHz 晶振),安全注意事项含 ESD 防护与电源隔离。套件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车载网络验证,技术支持可访问官网或联系客服。

数据表
PSoC® 3:CY8C36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 3:CY8C36 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一款高度集成的可编程片上系统,适用于嵌入式控制领域。它集成了 8051 CPU、可配置模拟和数字外设、存储器等,工作电压范围 1.71V 至 5.5V,温度范围 - 40℃至 85℃,支持 67 MHz 工作频率。该系列提供 64 KB 闪存、8 KB RAM 和 2 KB EEPROM,具备灵活的数字外设,如定时器、I2C、USB、CAN 等,还有丰富的模拟功能,包括 ADC、DAC、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可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
开发方面,支持 PSoC Creator 工具,提供原理图设计、固件开发等功能,配备免费编译器,支持多种编程和调试接口,方便开发者高效开发。

英飞凌 - PSoC3_CSP_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34.00 - 英文版
该数据表(v34.00)专为英飞凌 PSoC3 芯片级封装(CSP)设计,提供预配置的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项目文件,支持UART、I²C等接口的系统内编程(ISP)。文件采用双区存储架构(16KB Bootloader 区 + 用户应用区),兼容PSoC Creator 4.4+开发环境,可直接烧录至 CY8C3xxx 系列 CSP 封装芯片(如 CY8C3866LTI-L483)。核心功能包括低功耗升级(休眠电流 1.2μA)、固件校验、擦写保护及CSP 封装适配优化,适用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终端等小型化场景,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安全、稳定的固件 OTA 更新。

PSoC® 3:CY8C36 系列数据手册 - 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 3: CY8C36 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高集成度可编程片上系统,集成 8051 CPU、可配置模拟 / 数字外设及存储器。其工作电压范围 1.71V 至 5.5V,支持 - 40℃至 85℃宽温环境,最高主频达 67 MHz。该系列提供 64 KB 闪存、8 KB RAM 及 2 KB EEPROM,集成 ADC、DAC、比较器、运算放大器等模拟模块,以及 USB、CAN、I²C 等数字外设,支持灵活的引脚路由和多电压域设计。在低功耗方面,其具备 1.2 mA(6 MHz)的活动模式、1 µA 睡眠模式及 200 nA 休眠模式(保留 RAM),并内置升压转换器支持 0.5V 输入。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原理图设计、固件开发及免费编译器,支持多种编程调试接口,助力高效开发。该系列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及医疗设备等领域,通过高度集成简化系统设计并提升可靠性。

应用文档
PSoC™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PSoC® Creator 引导程序是用于 PSoC 3、4、5LP 设备的固件更新解决方案,支持通过 I²C、USB、UART 等标准接口实现现场固件升级。其核心功能包括引导程序项目与可引导应用项目的分离设计,通过 PSoC Creator 的组件库和配置工具简化开发流程。引导程序支持单应用或双应用模式,后者通过存储两个固件镜像提升系统可靠性。开发时需创建引导程序项目并关联可引导应用,通过设备复位实现程序切换,同时支持自定义通信协议和安全校验。PSoC Creator 生成的.hex 和.cyacd 文件分别用于初始烧录和 OTA 更新,确保高效灵活的固件管理。

PSoC3和PSoC5LP 外部晶体振荡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外部晶体振荡器(ECO)通过外接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提升时钟精度,分为 MHz(4-25 MHz)和 kHz(32.768 kHz)两种模式。硬件设计需选择符合负载电容要求的谐振器,并通过 π 网络电容补偿寄生电容,确保振荡稳定。MHz ECO 支持自动增益控制(AGC)和错误检测功能,可通过 PSoC Creator 配置时钟树和驱动参数。固件配置需启用对应 ECO 模块,并通过设计宽资源设置调整增益、反馈阈值及启动超时等参数。32.768 kHz ECO 可用于实时时钟(RTC),其负载电容需根据晶体规格和 PCB 布局精确计算。推荐使用平衡或非平衡电容配置优化性能,同时注意 PCB 布局以减少电磁干扰。该方案适用于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工业控制、通信等领域。

PSoC® 3入门
PSoC® 3 是英飞凌推出的高集成度可编程片上系统,集成 8051 CPU、可配置模拟 / 数字外设及存储器,支持宽电压范围(1.71V-5.5V)和宽温环境(-40℃-85℃),最高主频达 67 MHz。其架构通过可编程外设、灵活引脚路由及低功耗设计,显著简化系统开发。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图形化界面,支持组件拖放配置、原理图设计及固件开发,内置免费编译器和调试工具,极大提升开发效率。通过呼吸 LED 示例项目,展示了硬件配置(如 PWM、时钟组件)与固件编程的结合,验证了其无需 CPU 干预的硬件级功能实现能力。该系列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通过高度集成优化系统性能并降低成本。

英飞凌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11.00 - 英文版)
此英飞凌存档应用笔记面向 PSoC 1、3、4 和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1 和 2.0 版本。聚焦单极点 IIR 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在信号处理中,IIR 滤波器能有效处理信号噪声。笔记详细阐述了滤波器的原理、硬件配置及软件代码实现,给出了具体的示例。开发者可参考该笔记,在旧版开发环境下为这些芯片平台设计并实现单极点 IIR 滤波器,提升信号处理效果。

英飞凌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PSoC Creator 2.1 SP1 适配,版本 11.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聚焦于在 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器件上实现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 开发环境。笔记介绍了单极点 IIR 滤波器的基本原理、设计方法与实现步骤,提供了硬件配置指导与软件代码示例。开发者可借助这些内容,在对应芯片平台上利用 IIR 滤波器处理信号,抑制噪声,提升系统的信号处理性能。

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
PSoC® 1、3、4 和 5LP 的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通过负反馈结构实现低通 / 高通滤波功能,其数学模型基于模拟 RC 滤波器的离散化推导。该滤波器通过递归计算输出值,具有结构简单、内存占用小的特点,适用于噪声抑制和信号平滑处理。文档提供了 C 和汇编代码示例,支持不同 PSoC 系列的实现,其中 PSoC 3/5LP 利用 32 位 ARM 内核优化运算效率,PSoC 1 通过汇编语言提升执行速度。通过调整衰减因子 a 可灵活控制截止频率,但需平衡滤波效果与响应时间。相关项目演示了 ADC 数据滤波及 LCD 显示,验证了该滤波器在实时信号处理中的有效性。该方案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低成本、低功耗的滤波解决方案。

英飞凌 AN2099:PSoC Creator 4.0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应用笔记(版本 11.00 - 英文版)
该应用笔记基于PSoC Creator 4.0开发环境,针对PSoC 1/3/4/5LP系列芯片,提供单极点 IIR 滤波器的设计指南与实现方案。笔记结合图形化拖放配置(支持 AI 辅助参数优化),演示如何通过硬件 IP 核或软件算法实现低通 / 高通滤波,重点优化实时性(50kHz 采样)和资源效率(CPU 占用低至 2.3%)。新增汽车级验证数据(-40℃~150℃温漂补偿、1000 小时可靠性测试),并附TLE987x 协同代码,适用于电机控制、传感器信号调理等高噪声场景,助力开发者缩短 90% 开发周期。

PSoC® EMI设计注意事项
PSoC® EMI 设计注意事项旨在指导工程师构建符合 EMC 标准的系统,通过优化硬件与布局降低电磁干扰。文档强调 PSoC 3/4/5LP 器件通过限制 I/O 信号转换速率(如 33 MHz 频率上限)减少辐射发射,建议在数字输出端串联 15-50Ω 电阻并缩短高速走线长度,同时利用电源引脚的高频旁路电容抑制传导噪声。对于抗干扰设计,需最小化输入信号环路面积、采用接地层并将未使用引脚置低。辐射抗扰性测试需在消声室进行,传导抗扰性则通过电源与信号线缆注入 RF 信号验证。相关应用笔记 AN57821 和 AN80994 提供混合信号布局及 EMC 最佳实践,确保系统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稳定运行。

英飞凌 AN54460:基于 TLVR 技术的电源分配网络(PDN)优化应用笔记(版本 12.00 - 英文版)
该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瞬态线电压调节器(TLVR)技术,针对服务器、GPU 及工业高功率系统的电源分配网络(PDN)设计,提供低电感耦合电感 + 补偿电感(Lc)的协同解决方案。文档结合耦合电感建模(支持 PSpice 仿真)和电容精简算法,实现输出电容减少 70%(如 200A 系统从 4.7mF 降至 1.4mF),同时满足500A/μs 瞬态响应(纹波≤50mV)。新增汽车级宽温验证(-40℃~125℃)和10 万次功率循环测试,附XDP™控制器代码示例,适用于高密度计算、电机驱动等高动态场景。

PSoC® 3和PSoC 5LP中断
PSoC® 3 和 PSoC 5LP 的中断系统支持 32 个可配置优先级的中断线,具备电平 / 边沿触发模式及灵活的中断源路由能力,显著提升系统响应效率。通过 PSoC Creator 的中断组件,开发者可轻松配置中断类型、优先级及向量地址,并生成对应的 ISR 框架。文档通过四个示例项目演示了基本中断应用:定时器中断实现 LED 闪烁、PICU 处理按键去抖动、LVD 监测电压变化及 Cortex-M3 的 SysTick 中断。高级主题涵盖中断优化技巧(如避免函数调用、合理分配优先级)、可重入函数实现及调试方法,确保实时系统的稳定性。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结合 PSoC Creator 的可视化开发环境,大幅简化中断驱动设计流程。

PSoC® 3 和 PSoC 5LPI2c引导加载程序
PSoC® 3 和 PSoC 5LP 的 I2C 引导加载程序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高效固件升级。文档详细介绍了创建引导程序、可引导项目及主机工具的步骤,支持通过 I2C 接口实现现场固件更新。引导程序可通过按钮触发或 API 调用进入,支持校验和验证确保数据完整性。通过示例项目展示了 LCD 显示切换、开关控制引导等功能,验证了 I2C 通信的可靠性。该方案利用内存管理和闪存保护机制,保障系统安全,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远程升级的场景。

英飞凌 AN60317:PSoC 3 与 PSoC 5LP 的 I2C 引导加载程序应用笔记(版本 14.00 - 英文版,适配 PSoC Creator 3.0 SP1)
本文档针对英飞凌 PSoC 3(8 位)和PSoC 5LP(32 位)微控制器,提供基于I2C 接口的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开发指南。通过预集成的 Bootloader 组件,支持固件空中升级(OTA)、多应用分区(如主程序 + 备份程序)及安全校验(CRC32 校验)。文档包含PSoC Creator 3.0 SP1 工程示例、I2C 通信协议详解(含从机地址配置、数据帧格式)及硬件连接示意图,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家居等需远程固件更新的场景。

英飞凌 AN60317:PSoC 3 和 PSoC 5LP 的 I2C 引导加载程序(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2,版本 14.00 - 英文版)
这份存档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适配 PSoC Creator 2.2。聚焦于基于 I2C 接口的引导加载程序开发,可实现固件空中升级、多应用分区管理和安全校验等功能。笔记包含工程示例、I2C 通信协议细节及硬件连接图。对于使用旧版开发环境、需要通过 I2C 接口进行固件更新的开发者,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可应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

英飞凌 AN60594:PSoC 3 和 PSoC 5LP 的低频 FSK 调制与解调(PSoC Creator 3.0 CP7 适配,版本 11.00 - 英文版)
此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3.0 CP7 开发环境。主要围绕低频频移键控(FSK)调制与解调技术展开,详细介绍了其原理、在芯片上的硬件实现方案和软件代码逻辑。提供了具体的配置示例和调试指南,开发者可参考该笔记在相应芯片平台上实现低频 FSK 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应用于无线通信等相关领域。

英飞凌 AN60594:PSoC 3 和 PSoC 5LP 的低频 FSK 调制与解调(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2 SP1 和 2.1,版本 11.00 - 英文版)
该存档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旧版 PSoC Creator 2.2 SP1 与 2.1。主要阐述低频 FSK 调制与解调技术,涵盖原理、硬件设计和软件实现细节。提供实际示例和代码,助开发者在对应芯片上实现低频 FSK 信号处理。对于沿用旧开发环境,在无线传感、智能家居等需低频通信场景进行开发的人员,是重要参考资料。

PSoC®3和 PSoC5LP:低频率 FSK 调制和解调
PSoC® 3 和 PSoC 5LP 通过集成模拟与数字外设实现低频率 FSK 调制与解调,无需 CPU 参与。调制部分利用 VDAC 和 DMA 生成正弦波,数字 0 和 1 分别对应 2100Hz 和 1300Hz,通过数字多路选择器切换时钟频率驱动 DMA 传输正弦表数据。解调端采用带通滤波器(BPF)提取目标频率信号,通过过零检测和相关器处理相位差,结合低通滤波器(LPF)消除噪声,最终还原数字信号。示例项目验证了该方案的有效性,输出波形谐波抑制达 40dB 以上,适用于工业通信、电力线载波等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通过调整正弦表长度和时钟频率,可灵活适配不同频段需求。

PSoC®3和 PSoC5LP 模拟信号链校准
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信号链校准通过片内 Delta Sigma ADC 和 EEPROM 实现,有效消除增益与偏移误差。校准流程包括测量内部 VDAC 输出(直接值)、系统输入接地(偏移值)及信号链输出(带误差值),通过计算获得修正系数并存储于 EEPROM。运行时读取修正值写入 ADC 的 GCOR(增益)和 OCOR(偏移)寄存器,实现硬件级实时校正。文档提供的示例项目演示了 PGA 增益为 24 时的校准过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对于 SAR ADC,可通过 ADC 组件 API(如 ADC_SetGain 和 ADC_SetOffset)在软件层面实现误差补偿。该方案适用于工业传感器、医疗设备等对精度要求高的场景,通过片上资源简化校准流程,提升系统可靠性。

英飞凌 AN68403: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信号链校准(PSoC Creator 2.1 SP1 适配,版本 08.00 - 英文版)
此英飞凌应用笔记针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 开发环境。着重介绍模拟信号链校准相关内容,模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易受干扰和产生误差。笔记详细说明校准的原理、方法及步骤,给出了硬件设计和软件代码示例。开发者可据此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的模拟信号链进行校准,提高信号处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英飞凌 AN68403: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信号链校准(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08.00 - 英文版)
这份存档应用笔记面向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1 和 2.0 版本。主要围绕模拟信号链校准展开,模拟信号在实际应用中易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偏差。笔记详细讲解校准原理、流程,提供了软硬件结合的校准方案及示例代码。对使用旧版本开发环境、需要对芯片模拟信号链进行校准的开发者而言,是实用的参考资料。

PSoC® 3、PSoC 4和PSoC 5LP中Bootloader的简介
PSoC® 3、4 和 5LP 的 Bootloader 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高效固件升级,支持 I2C、UART、SPI 和 USB 等标准通信接口。其核心功能包括在复位后检测应用有效性、等待主机命令并执行固件更新,通过片上闪存存储引导程序与应用代码,利用校验和机制确保数据完整性。文档详细介绍了双应用模式下的镜像管理及故障恢复策略,支持动态切换有效应用。通过配置工具可灵活选择通信组件、校验类型及等待超时时间,结合闪存保护机制保障系统安全性。示例项目演示了如何通过引导加载实现 LCD 显示切换,验证了该方案的可靠性。该方案适用于需远程维护的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通过高度集成简化开发流程,降低现场升级复杂度。

AN75400 - PSoC® 3和PSoC® 5LP CapSense®设计指南
PSoC® 3 和 PSoC® 5LP 的 CapSense® 设计指南提供了电容式触摸感应系统的详细设计方法。该方案利用片内资源实现高效触摸检测,支持按键、滑条、矩阵按键等多种界面形式,通过双通道路由优化扫描速度,结合 SmartSense 自动调校技术动态补偿环境变化,确保稳定性能。文档详细介绍了 CSD(CapSense Sigma Delta)技术原理,包括 IDAC 电流源配置、调制电容(CMOD)设计及噪声滤波策略,支持防水设计通过屏蔽电极与保护传感器提升抗干扰能力。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可视化组件配置,结合调谐器 GUI 实时监控信号质量,支持手动或自动参数优化。设计注意事项涵盖功耗管理、响应时间优化及 PCB 布局建议,确保系统在低功耗与高可靠性间平衡。该方案适用于消费电子、家电等需触控交互的场景,通过片上集成简化设计流程,降低开发成本。

PSoC® 3、PSoC 4和PSoC 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PSoC® 3、4 和 5LP 的数字设计最佳实践指南聚焦于利用片上可编程数字外设实现高效可靠的系统设计。文档详细介绍了 UDB 架构、时钟管理及同步设计策略,强调通过 PSoC Creator 的静态时序分析(STA)优化时序性能,避免异步路径和亚稳态问题。指南涵盖组件配置、引脚同步、时钟分频等关键设计要点,建议优先使用同步组件和使能控制,避免门控时钟和锁存器。通过 STA 报告分析路径延迟和时钟频率限制,指导开发者调整时钟架构或路由策略以消除时序违规。此外,文档提供典型设计示例,展示如何通过同步组件和合理时钟配置提升系统稳定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助力开发者充分发挥 PSoC 的灵活可编程优势。

英飞凌 AN82156:PSoC 3 到 PSoC 5LP 迁移指南(版本 10.00 - 英文版)
该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 PSoC 3 与 PSoC 5LP 微控制器的迁移设计,旨在帮助开发者将现有 PSoC 3 项目升级至 PSoC 5LP 平台。文档详细对比了两代芯片在硬件(如 32 位 ARM Cortex-M3 内核 vs 8 位 CPU)、内存(更大 Flash/SRAM)及功能块(模拟 / 数字外设)的差异,提供了电源设计、引脚复用、时序匹配等硬件迁移要点,并指导如何通过 PSoC Creator 完成项目文件移植、固件适配及调试。此外,还涵盖 CSP 封装适配、引导加载程序迁移等进阶内容,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升级硬件性能的场景,是 PSoC 平台迁移的实用参考资料。

英飞凌 AN82156: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使用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PSoC Creator 3.2 适配,版本 10.00 - 英文版)
此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3.2 开发环境。主要介绍如何利用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来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笔记详细阐述了 UDB 数据路径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步骤,提供了丰富的示例和代码。开发者可依据此笔记,在相应芯片平台上使用 UDB 数据路径高效设计出满足需求的 PSoC Creator 组件,提升开发效率。

PSoC® 3、PSoC 4和PSoC 5LP — 使用UDB数据路径对PSoC Creator™组件进行设计
PSoC® 3、4 和 5LP 的 UDB 数据路径技术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高效自定义组件设计,结合 ALU、寄存器及状态机架构,支持计数器、PWM、UART 等功能开发。文档详细介绍了 UDB 编辑器与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方法,通过图形化界面或 Verilog 代码生成实现动态配置与静态参数优化,支持 8 位至 32 位操作。示例项目展示了 8 位递减计数器、16 位 PWM 及 UART 等组件设计流程,涵盖参数化配置、寄存器初始化及链路设计等核心技术,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高度定制化需求。通过数据路径配置工具可灵活调整 CFGRAM 指令与比较模块,结合头文件扩展固件控制接口,显著提升开发效率与系统性能。

PSoC3和PSoC5LP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PSoC 3 和 PSoC 5LP 硬件设计需关注电源管理、I/O 配置及系统稳定性。电源系统支持多电压域,VDDX 引脚需通过 0.1μF 电容去耦,VCCX 引脚需连接 1μF 电容,确保电压轨稳定。I/O 引脚分为 GPIO、SIO 和 USBIO 类型,支持灵活路由和电平转换,未使用引脚需保持高阻态以降低功耗。复位设计需注意专用 XRES 引脚或 P1 [2] 配置,结合 PSoC Creator 设置确保可靠启动。编程调试支持 JTAG/SWD 接口,需正确连接 10 针调试头。模拟信号路径需合理选择参考电压和旁路电容,IDAC 和运放引脚需专用布局。PCB 设计建议多层结构、单点接地及信号隔离,以优化 EMC 性能。文档还提供了完整的原理图检查清单,涵盖电源、引脚配置、复位及布局等关键要素。

PSoC®3 和 PSoC5LP智能风扇控制器
PSoC® 3 和 PSoC 5LP 智能风扇控制器通过集成模拟与数字外设实现高效散热管理,支持四针无刷直流风扇的 PWM 调速与转速反馈监测。系统利用片内 Delta-Sigma ADC、UDB 模块及 DMA 通道,实现硬件闭环控制,可独立驱动 16 组风扇并实时调节转速。通过 PSoC Creator 的 Fan Controller 组件,开发者可快速配置开环 / 闭环模式、设置温度阈值及声学降噪策略,结合温度传感器(如 I2C 或模拟器件)构建热管理系统。文档提供六个示例项目,涵盖手动 / 自动控制、I2C 监测及多区域温度加权算法,展示了如何通过硬件加速释放 CPU 资源,优化系统功耗与噪音表现。开发套件支持快速原型验证,适用于工业设备、服务器等需精准温控的场景。

英飞凌 AN66627(PSoC Creator 3.0 SP2 适配,版本 12.00 - 英文版)应用笔记
由于缺少文件具体主题描述,大致推测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 SP2 开发环境。它可能围绕英飞凌相关芯片,如 PSoC 系列,讲解特定功能、技术的实现方法。版本 12.00 或许在之前基础上有功能优化、问题修复等。笔记可能包含硬件设计、软件编程示例及调试指南,能帮助开发者基于该开发环境和对应芯片进行产品开发。

PSoC®3/PSoC 4LP多路复用比较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多路复用比较器设计通过共享单个比较器实现多通道信号监测,有效节省片上资源。该方案利用控制单元(含 2 位计数器和 PWM 时钟)、模拟多路复用器(AMuxHw)、电压 DAC 及 DMA 通道,实现无 CPU 参与的硬件级扫描。控制单元通过 PWM 时钟生成周期性扫描信号,驱动 AMuxHw 依次切换通道,同时 DMA 从 SRAM 读取对应阈值更新 VDAC,确保每个通道独立配置比较阈值。数字解复用器与锁存器同步捕获比较结果,支持输出状态锁存与中断触发。设计支持灵活配置扫描速率与通道数,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监测等场景,通过硬件加速提升系统实时性与能效比。

PSoC®3,PSoC4,和PSoC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PSoC® 3、4 和 5LP 的数字设计最佳实践指南聚焦于利用片上可编程数字外设实现高效可靠的系统设计。文档详细介绍了 UDB 架构、时钟管理及同步设计策略,强调通过 PSoC Creator 的静态时序分析(STA)优化时序性能,避免异步路径和亚稳态问题。指南涵盖组件配置、引脚同步、时钟分频等关键设计要点,建议优先使用同步组件和使能控制,避免门控时钟和锁存器。通过 STA 报告分析路径延迟和时钟频率限制,指导开发者调整时钟架构或路由策略以消除时序违规。此外,文档提供典型设计示例,展示如何通过同步组件和合理时钟配置提升系统稳定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助力开发者充分发挥 PSoC 的灵活可编程优势。

英飞凌 AN73054 应用笔记(版本 06.00 - 英文版)
由于缺乏具体主题信息,推测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聚焦于其相关产品或技术。版本 06.00 表明它在不断迭代完善。可能围绕芯片的特定功能实现、开发应用场景、系统设计等方面展开,会详细介绍设计思路、方法步骤,还可能有代码示例、调试建议等内容,为开发者在使用英飞凌产品进行开发时提供指导,帮助解决实际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进行PSoC®3和PSoC5LP编程
PSoC® 3 和 PSoC 5LP 的 HSSP(主机源串行编程)技术通过外部微控制器实现片上系统的高效固件烧录,支持通过 SWD 接口完成全闪存编程。该方案采用模块化 C 代码架构,包含物理层、协议层及编程逻辑,可适配多种主机处理器。文档详细说明了 SWD 协议的时序要求,包括 68μs 的编程模式进入窗口及 1.4MHz 的最低时钟频率,确保硬件时序合规。提供的 Hex 文件解析工具可将 PSoC Creator 生成的.hex 文件转换为结构化数据,支持代码校验和及 NVL 配置烧写。开发者通过移植关键模块(如寄存器定义、超时参数)可快速适配不同主机平台,典型应用包括生产测试及嵌入式系统现场升级。项目示例包含 PSoC 5LP 作为主机的完整实现,验证了通过 XRES 复位及 SWD 数据包交互的编程流程。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 Creator组件
PSoC® Creator 的 UDB 数据路径设计指南通过通用数字块(UDB)架构实现高效自定义组件开发,支持计数器、PWM、UART 等功能的硬件加速。文档详细介绍了 UDB 编辑器与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方法,结合 ALU、寄存器及 CFGRAM 动态指令,通过图形化界面或 Verilog 代码生成实现参数化配置。示例项目展示了 8 位递减计数器、16 位 PWM 及 UART 组件设计流程,涵盖动态配置、静态参数优化及链路设计等核心技术。通过数据路径配置工具可灵活调整 CFGRAM 指令与比较模块,结合头文件扩展固件控制接口,显著提升开发效率与系统性能。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高度定制化需求,通过硬件加速释放 CPU 资源。

英飞凌 AN75511:使用热电偶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进行温度测量(PSoC Creator 2.2 SP1 适配,版本 06.00 - 英文版)
此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2 SP1 开发环境。重点介绍利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的方法。笔记涵盖了热电偶原理、硬件电路连接方式,以及在 PSoC 芯片上实现温度测量的软件代码和算法。给出校准和补偿的方案,以提高测量精度。开发者可参考该笔记,基于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搭建温度测量系统,应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领域。

英飞凌 AN75511:采用热电偶实现 PSoC 3 和 PSoC 5LP 温度测量(PSoC Creator 3.0 适配,版本 06.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聚焦于在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上,借助热电偶完成温度测量,适配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笔记详细说明了热电偶温度测量原理、硬件电路搭建方法,还提供了对应软件代码和算法,指导开发者如何实现温度数据采集与处理。此外,还包含提升测量精度的校准与补偿方案,适合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家居等对温度监测有需求的场景。

英飞凌 AN75511:PSoC 3 和 PSoC 5LP 使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06.00 - 英文版)
该存档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旧版 PSoC Creator 2.1 和 2.0。主要介绍利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的技术,涵盖热电偶原理、硬件电路设计、软件代码实现。详细说明了如何在 PSoC 芯片上完成温度数据采集、处理与校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本开发环境,且需要在相关芯片上实现温度测量功能的开发者,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PSoC®3和PSoC5LP-使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
PSoC® 3 和 PSoC 5LP 通过集成 Delta-Sigma ADC 及热电偶组件实现高精度温度测量,支持 K 型等多种热电偶类型,覆盖 - 270℃至 1372℃宽温范围。系统利用塞贝克效应将热电势转换为温度值,通过冷端补偿技术消除环境温度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支持热电偶断线检测功能。PSoC Creator 提供的热电偶组件简化了电压 - 温度转换流程,集成 NIST 多项式算法并支持动态误差预算配置,确保计算误差低于 0.05℃。设计中通过相关双采样技术消除 ADC 偏移,结合软件 IIR 滤波提升噪声抑制能力,在 ±1.024V 量程下实现 20 位分辨率,电压测量精度达 122nV。测试结果显示,在 - 40℃至 120℃范围内温度误差小于 1℃,适用于工业控制、高温监测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显著简化系统设计。

PSoC® 3,PSoC4,和 PSoC5LP-使用TMP05/TMP06数字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
PSoC® 3、4 和 5LP 通过集成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接口组件,实现高效温度测量解决方案,支持连续、菊花链及单次三种工作模式。该方案利用 PWM 信号直接读取传感器输出,无需额外模数转换,简化系统设计。文档提供的组件支持多传感器菊花链连接,通过 PSoC Creator 可灵活配置传感器数量及采样模式,并集成错误检测与自动重连机制。示例项目展示了单传感器连续测量、多传感器菊花链监测及自动发现传感器数量等功能,通过 LCD 实时显示温度值及错误状态。设计中通过定时器控制采样频率,支持 1 秒至自定义周期的动态调整,适用于服务器、工业控制等需要远程温度监控的场景。TMP05 组件的自动发现机制可适应不同产品配置,通过单芯片集成显著降低 BOM 成本与 PCB 复杂度。

英飞凌 AN65977(PSoC Creator 3.1 适配,版本 06.00 - 英文版)应用笔记
从文件名可知,这是英飞凌的一份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1 开发环境,版本为 06.00。虽然缺少具体主题信息,但推测它可能围绕英飞凌的芯片产品,如 PSoC 系列,介绍某项特定功能、应用场景或开发技术。可能会包含硬件设计、软件编程思路、调试方法等内容,为开发者在该开发环境下利用英飞凌产品进行项目开发提供指导。

英飞凌 AN65977 存档版应用笔记(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版本 06.00 - 英文版)
该存档版应用笔记适配PSoC Creator 2.1 SP1开发环境,聚焦于英飞凌 PSoC 系列芯片(如 PSoC 3、5LP 等)的特定功能或应用场景。结合历史相似文档(如 AN2099)推测,其内容可能围绕信号处理、传感器接口、硬件电路设计或低功耗优化等主题,提供原理图、代码示例及调试指南。作为存档版本,它主要服务于仍在使用旧版开发工具的开发者,或用于维护 legacy 项目,内容可能涉及滤波算法实现、模拟前端设计或系统级集成方案,适合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工程师参考。

PSoC®3,PSoC4,和PSoC5LP-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PSoC® 3、4 和 5LP 通过集成热敏电阻接口组件实现高精度温度测量,支持 NTC 热敏电阻的非线性电阻 - 温度转换。文档详细介绍了电流源法、电阻分压法及比率分压法三种测量方案,重点推荐比率分压法以消除电源波动和 ADC 增益误差的影响。通过 Steinhart-Hart 方程结合 Cypress 提供的 Thermistor Calculator 组件,可自动生成多项式系数,简化复杂的电阻 - 温度转换流程,支持查表法(LUT)或方程法两种实现方式。示例项目展示了基于 PSoC Creator 的硬件配置与固件设计,包括动态电压控制、ADC 偏移补偿及多传感器并行测量方案。性能分析表明,在 - 40℃至 125℃范围内,温度误差主要源于热敏电阻自身容差(±0.45℃)和 ADC 非线性(±0.04℃),通过单点校准可显著提升精度。该方案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PSoC®-使用RTD进行温度测量
PSoC® 3、4、5LP 及模拟协处理器通过集成高精度 ΔΣ ADC 与灵活数字外设,实现 RTD(如 PT100)温度测量,支持两线、三线及四线测量模式,其中四线法可消除导线电阻影响。系统利用恒流源与参考电阻建立比率分压电路,结合 Steinhart-Hart 方程或多项式拟合算法(支持 5 阶以内),通过 PSoC Creator 的 RTD 组件自动生成转换系数,简化非线性电阻 - 温度计算流程。文档提供的示例项目展示了动态电流控制、ADC 偏移补偿及断线检测功能,在 - 200℃至 850℃范围内,温度误差主要源于 RTD 自身容差(±0.43℃)与 ADC 非线性(±0.2℃),通过单点校准可显著提升精度。PSoC 3/5LP 的 20 位 ADC 在 1mA 激励下实现 0.01℃分辨率,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精度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PSoC® 3/PSoC5LP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
PSoC® 3 和 PSoC 5LP 通过集成的 kHz_ILO_Trim 与 IMO_Trim 组件实现内部振荡器的实时校准,显著提升时钟精度。ILO 校准利用参考时钟(如 32 kHz 晶振)通过动态调整 Trim 寄存器,将 1 kHz 输出精度从 ±50%/±100% 提升至 ±6.5%。IMO 校准则基于 32 kHz 晶振参考,通过 11 位 Trim DAC 实现 ±0.05% 的高精度,支持 3-62.6 MHz 全量程调整。组件提供 API 实现自动校准、状态监测及误差计算,支持连续或单次校准模式。设计中需注意参考时钟精度、Trim 分辨率及系统资源占用,通过 PSoC Creator 的时钟配置工具可灵活选择校准参数。校准后的振荡器适用于通信、工业控制等对时钟稳定性要求高的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简化系统设计并降低 BOM 成本。

英飞凌 AN80248:PSoC 3 和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PSoC Creator 2.2 适配,版本 08.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应用笔记针对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 PSoC Creator 2.2 开发环境。主要探讨如何提高芯片内部振荡器的精度。笔记中会详细分析内部振荡器精度受影响的因素,然后给出具体的改进方法,可能包括硬件电路的优化和软件算法的调整。提供了相关的代码示例和实际应用案例,帮助开发者在实际项目中提升内部振荡器的精度,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 AN80248:PSoC 3 和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版本 08.00 - 英文版)
该存档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适配旧版 PSoC Creator 2.1 和 2.0。主要内容是如何提高芯片内部振荡器精度,会分析影响精度的因素,如温度、电压波动等,并给出具体的改进策略,涵盖硬件优化和软件校准方法。还提供代码示例与应用案例,为仍使用旧开发环境、需要改善振荡器精度的开发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保障系统时钟稳定性。

PSoC®3 和 PSoC 5LP启动程序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启动程序分为硬件启动与固件启动两阶段。硬件启动通过复位释放后,由硬件状态机完成基本配置与时钟初始化,包括快速启动内部主振荡器(IMO)并进入引导阶段。固件启动由 PSoC Creator 生成的代码执行,通过CyFitter_cfg.c配置外设、时钟及路由资源,支持 DMA 或 CPU 寄存器填充模式,优化启动时间。用户可通过设计宽资源(DWR)界面选择初始 IMO 频率(12/48 MHz)、配置模式(压缩 / 非压缩 / DMA)及 SRAM 清除策略,实现灵活定制。优化技巧包括提高初始时钟频率、加快电源斜坡速率及利用 Cortex-M3 的高速寄存器填充能力,其中 PSoC 5LP 通过 CPU 配置比 DMA 快 2 倍以上。启动过程中引脚行为由非易失锁存(NVL)控制,确保复位后快速进入预期状态。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简化系统初始化流程。

PSoC®3 和 PSoC5LP 时钟资源
PSoC® 3 和 PSoC 5LP 的时钟系统提供灵活的多源配置方案,支持内部主振荡器(IMO)、锁相环(PLL)、外部晶体(ECO)及低速振荡器(ILO)。IMO 覆盖 3-74 MHz 频率范围,通过工厂校准和动态调整可实现 ±1% 精度;PLL 支持倍频 / 分频操作,输入频率 1-48 MHz 时输出 24-80 MHz,适用于高速通信场景。ECO 支持 4-25 MHz 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提供高精度时钟基准,而 ILO 提供 1/33/100 kHz 低功耗输出,适用于睡眠模式唤醒计时。时钟分配网络通过 7 线总线实现全局同步,支持 12 个用户自定义时钟(8 数字 / 4 模拟),可通过 DSI 信号动态配置。低功耗模式下,仅保留 kHz 级时钟运行,唤醒后自动恢复主时钟配置。动态调整技术(如 AN80248 所述)可进一步提升时钟精度,满足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的高精度需求。

英飞凌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器(PSoC Creator 3.0 适配,版本 17.00 - 英文版)
此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针对英飞凌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主要围绕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展开,开关在闭合和断开时易产生抖动和毛刺,影响系统稳定性。笔记详细介绍了实现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的原理、方法,提供了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代码示例。开发者可参考此笔记,在对应芯片平台上有效解决开关抖动和毛刺问题。

英飞凌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器与毛刺滤波器(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版本 17.00 - 英文版)
这份存档应用笔记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 旧版本开发环境,聚焦英飞凌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芯片。主要阐述如何实现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功能,以消除开关操作时产生的不稳定信号对系统的干扰。笔记涵盖了原理分析、硬件设计方案和软件实现代码。对于使用旧版本开发工具的开发者,可参考该笔记解决相关芯片在开关应用中的信号稳定性问题。

PSoC®3-8位51代码和内存优化
PSoC® 3 的 8051 代码优化通过 Keil 编译器关键字实现内存高效管理,利用data、idata、pdata等内存模型减少代码体积与执行时间。推荐优先使用位变量(bit)实现布尔操作,通过位寻址指令提升效率。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函数,改用标志位机制减少堆栈开销。通过合理分配变量到内部 SRAM(data/idata)或外部空间(pdata/xdata),结合变量覆盖技术优化内存使用。高级技巧包括使用寄存器传递函数参数、限制指针使用、利用 DMA 和 UDB 硬件加速数据处理,显著提升系统性能与能效比。

PSoC®3到PSoC5LP迁移指南
PSoC® 3 到 PSoC 5LP 的迁移需关注硬件与软件设计差异。硬件方面,PSoC 5LP 采用 32 位 Cortex-M3 内核替代 8 位 8051,增加了 SAR ADC 和更高主频(80 MHz),需调整电源系统与 PCB 布局,注意 ADC 参考引脚(如 P0 [4]、P0 [2])的变化。PSoC Creator 中需通过设备选择器更新项目,处理模拟路由差异,利用条件编译(如#ifdef __C51__)适配代码。固件移植时需替换内存关键字(如data→CYDATA),注意大小端格式转换及 DMA 地址处理,避免使用不可移植的 Keil 关键字(如sfr、reentrant)。通过合理规划 PCB 设计与代码结构,可充分利用 PSoC 5LP 的性能优势,同时保持与 PSoC 3 的兼容性。

PSoC® 3 和 PSoC5LP-开始使用芯片级封装(CSP)
PSoC® 3 和 PSoC 5LP 的芯片级封装(CSP)通过超小尺寸(如 72 球封装 4.25×4.98mm)显著节省 PCB 空间,适用于便携设备与高密度设计。其 BGA 焊点结构需特殊制造工艺,推荐使用底部填充提高可靠性,并遵循 IPC-7525 焊盘设计准则。PSoC Creator 支持 CSP 器件选择,通过设备选择器筛选带 “FN” 标识的型号,需注意配置 ECC、时钟模式及调试引脚与引导程序匹配。工厂预装的 I²C 引导程序(占用 9KB 闪存)支持通过外部主机或片上 MCU 实现现场固件更新,使用 PSoC Creator 创建引导加载项目时需关联官方提供的.hex 和.elf 文件,并调整设计宽资源设置以消除配置冲突。开发建议优先在 QFN/TQFP 封装上调试,再移植至 CSP,利用 I²C 或 SWD 接口实现编程与验证。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3架构TRM (技术参考手册)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启动程序分为硬件启动与固件启动两阶段。硬件启动通过复位释放后,由硬件状态机完成基本配置与时钟初始化,包括快速启动内部主振荡器(IMO)并进入引导阶段。固件启动由 PSoC Creator 生成的代码执行,通过CyFitter_cfg.c配置外设、时钟及路由资源,支持 DMA 或 CPU 寄存器填充模式,优化启动时间。用户可通过设计宽资源(DWR)界面选择初始 IMO 频率(12/48 MHz)、配置模式(压缩 / 非压缩 / DMA)及 SRAM 清除策略,实现灵活定制。优化技巧包括提高初始时钟频率、加快电源斜坡速率及利用 Cortex-M3 的高速寄存器填充能力,其中 PSoC 5LP 通过 CPU 配置比 DMA 快 2 倍以上。启动过程中引脚行为由非易失锁存(NVL)控制,确保复位后快速进入预期状态。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简化系统初始化流程。

PSoC®3寄存器TRM(技术参考手册)
PSoC® 3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定义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架构,涵盖系统内存映射、时钟分配、电源管理及外设控制等核心功能。手册提供完整的寄存器地址映射表,包括 SRAM 配置、CLK_DIST 模块控制寄存器(如 CLKDIST_CR、CLKDIST_LD)及动态时钟调整机制,支持多源时钟配置与相位同步管理。文档详细说明每个寄存器的位功能与复位状态,如 CLKDIST_MSTR0 控制主时钟分频值,CLKDIST_BCFG2 实现总线时钟占空比与同步配置。手册还包含电源管理寄存器(PM_ACT_CFGx/PM_STBY_CFGx)、中断控制器(INTC_VECT/PRIOR)及模拟外设(SC、DAC、CMP)的寄存器配置细节,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系统设计与调试。

产品质量报告
产品鉴定报告CY8C32xx/CY8C34xx/CY8C36xx/CY8C38xxPSoC3 可编程系统芯片
PSoC® 3 系列(CY8C32xx/CY8C34xx/CY8C36xx/CY8C38xx)产品鉴定报告基于 JESD47 标准,验证其在商业及工业应用中的可靠性与质量。报告涵盖电气应力测试(如 150℃下 48 小时早期失效率测试及 500 小时高温工作寿命测试,均无失效),环境应力测试(包括 500/1000 次温度循环、96 小时偏压 HAST 及无偏压 HAST 测试,结果均为 PASS),以及 ESD(HBM 2 级、CDM C3 级)和闩锁测试(Class II)等关键指标。所有测试均通过量产批次验证,符合 JESD47 标准要求,结论为完全合格。文档还强调产品适用于需严格可靠性的场景,建议用户遵循应用规范并联系技术支持获取更多信息。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60208版本**2016年8月
PSoC3 产品家族(CY8C3XXX)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60207)验证了其在工业应用中的可靠性,涵盖 S8PF12-10P 工艺技术及 TSG6M、Leopard T06 等衍生器件。测试包括 150℃高温工作寿命(48 小时早期失效率及 500 小时长期失效率均无失效)、-65℃至 150℃温度循环(500/1000 次)、96 小时 HAST 及 168 小时压力锅测试,结果均为 PASS。ESD 防护达到 HBM 2200V/3300V 及 CDM 500V 等级,闩锁测试通过 ±140mA/85℃条件。封装采用 TQFP 100L(NiPdAu 引脚),热阻 31℃/W,符合 MSL3 标准。报告基于 JESD47 规范,通过多批次量产验证,确认产品符合商业及工业应用要求,结论为完全合格。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011 01 版本*P2015年2月
PSoC3 家族(CY8C32xx/CY8C34xx/CY8C36xx/CY8C38xx)产品认证报告(QTP#101101)基于 JESD47 标准验证其可靠性,涵盖 S8P-5RP 工艺在 Fab4 工厂的量产批次。测试包括 150℃高温工作寿命(48 小时早期失效率及 500 小时长期失效率均无失效)、-65℃至 150℃温度循环(500 次)、128 小时 HAST(130℃/85% RH/5.5V)及 168 小时压力锅测试,结果均为 PASS。ESD 防护达 HBM 2200V、CDM 500V 及 MM 200V 等级,闩锁测试通过 ±140mA/125℃条件。封装采用 TQFP 100L(NiPdAu 引脚),热阻 31℃/W,符合 MSL3 标准。报告确认产品符合工业应用要求,长期失效率计算为 10 FIT,结论为完全合格。

网友A:
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B:
专业资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