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x系列芯片提供了哪些低功耗模式?如何在不同模式之间切换?

楼主(2025-03-21):
  • N32G43x系列芯片提供了哪些低功耗模式?如何在不同模式之间切换?

网友A:
配置寄存器

网友B(2025-06-04):
N32G43x系列芯片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RUN(运行模式)、LOW-POWER RUN(低功耗运行模式)、SLEEP(睡眠模式)、LOW-POWER SLEEP(低功耗睡眠模式)、STOP2(深度停止模式)、STANDBY(待机模式)等

网友C:
低功耗模式特点,RUN:上电或系统复位后默认进入,内核和外设正常运行,功耗较高。LOW-POWER RUN:通过配置寄存器进入,内核时钟降低,外设仍运行,适合对性能要求不高但需保持外设功能的场景。

网友D:
SLEEP是内核停止运行,外设保持运行,通过WFI(等待中断)或WFE(等待事件)指令进入,唤醒后继续执行代码,外设无需重新配置

网友E:
LOW-POWER SLEEP需先进入LOW-POWER RUN模式,再通过WFI/WFE指令进入,内核时钟进一步降低,外设仍运行,唤醒后继续执行代码,外设无需重新配置。

网友F:
STOP2是所有核心数字逻辑区域电源关闭,主电压调节器关闭,HSE/HSI/PLL关闭,CPU寄存器、部分SRAM和备份寄存器保持,功耗极低。唤醒后代码从停止位置继续执行,部分外设需重新初始化。

网友G:
STANDBY可以说是最低功耗模式,核心域完全关闭,PLL、HSI、HSE关闭,LSI和LSE可选运行,SRAM2和备份寄存器可选保持,RTC和IWDG可选工作。唤醒后代码从0地址开始执行,相当于复位。

网友H:
进入SLEEP模式:在SDK中打开SLEEP工程,调用进入SLEEP的API函数,编译后下载到开发板即可。

网友I:
如果想进入LOW-POWER RUN模式,在SDK中打开LP RUN工程,调用进入LOW-POWER RUN的API函数(该函数会设置系统时钟为MSI),退出时将系统时钟切回高速时钟。需注意系统时钟变化,外设需根据实际时钟源重新配置。

网友J:
一般来说,如果想进入LOW-POWER SLEEP模式可以在SDK中打开LP SLEEP工程,调用进入LOW-POWER SLEEP的API函数(该函数会设置系统时钟为MSI),退出时将系统时钟切回高速时钟。需注意系统时钟变化,外设需根据实际时钟源重新配置。

网友K:
进入STOP2模式在SDK中打开STOP2工程,调用进入STOP2的API函数,该函数会设置由中断进入STOP2,以及SRAM1和SRAM2是否需要保持。用户可根据宏定义配置SRAM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