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请教407VGT6使用FSMC时的资源配置问题

楼主(2025-03-18):
用407VGT6驱动OV2640/5640来拍摄现场环境(图形窗口1000x1000,非视频),想通过FSMC扩展2-4M字节的SRAM,以便进行简单的图像二值化处理,如果同时还使用SDIO处理MicroSD卡,使用二个usart接口进行通讯,IO资源是否有冲突?

网友A:
关于IO资源是否冲突,建议使用AT32 WorkBench进行配置确认。

网友B:
用AT32 WorkBench进行配置确认,因为很多都有复用,可以避开的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参考手册,里面通常会有详细的引脚分配和资源冲突说明

网友D:
这种复杂的初始化建议用AT32 WorkBench进行配置确认。可以减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