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兄弟们,这片 74HC08 是 TI 出的正品芯片吗?

楼主(2025-03-18):
公司一直合作的供应商供的小批量货,请问TI有出过这种标志的芯片吗?
(可转头一想,如果真是山寨的,为啥不直接抄那个TI的图标?)

网友A:
确实没见过这种的,都是TI的德州地图标志的

网友B:
随便找根数据线,用线芯绑住芯片然后在灶台用火烧,过火之后用手很容易捏碎外壳取出晶圆,用放大镜看晶圆丝印,就可以看到它原本是哪个公司生产的了
不放心可以正规渠道买同款芯片也烧了对比

左下角有字,有些角度看的更清楚,这张追求整体效果所以字不是很清楚,主要还是usb放大镜比较一般

网友C:
感觉看起来不太像的样子,TI好像都是那个标志

网友D:
TI我见过有两种标,一种是蝴蝶标(地图标)一种就是现在的TI字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我见过有两种标,一种是蝴蝶标(地图标)一种就是现在的TI字母标

楼主位的这种TI标你见过?那就好,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根数据线,用线芯绑住芯片然后在灶台用火烧,过火之后用手很容易捏碎外壳取出晶圆,用放大镜看晶圆丝 ...

这方法牛,之前还真没想过这种开封方式

网友F:
是不是TI的不是你需要考虑的,再多事你的领导就要你滚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TI确实有这种标志,,,搞不懂为啥要用两种

网友G:
兄弟 芯片作假丝印 可以完全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