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功率器件热设计基础(十二)——功率半导体器件的PCB设计

楼主(2025-03-18):
前言

功率半导体热设计是实现IGBT、碳化硅SiC高功率密度的基础,只有掌握功率半导体的热设计基础知识,才能完成精确热设计,提高功率器件的利用率,降低系统成本,并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功率器件热设计基础系列文章会比较系统地讲解热设计基础知识,相关标准和工程测量方法。

功率半导体的电流密度

随着功率半导体芯片损耗降低,最高工作结温提升,器件的功率密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相同的器件封装可以采用更大电流规格的芯片,使输出电流更大,但同时实际的损耗和发热量也会明显增大。

功率器件中的分立器件、Easy系列模块,Econo系列模块都是PCB安装式封装,当单个器件电流的增加,对PCB热设计是个挑战。

PCB载流能力

当器件功率密度提升,单一管脚的电流增加,如IKQ150N65EH7,一个TO-247封装的150A 650V单管,其集电极直流电流是160A,限制是引线。那么在芯片散热允许的情况下,设计中不希望PCB成为器件输出电流的瓶颈,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器件,不因为PCB限制而降额使用,以降低系统成本。

图:摘自IKQ150N65EH7数据手册

模块的功率密度提升了,Easy 2B能做到100A,Econo3可以做到300A,虽然单一针脚电流有限,但模块可以用多针脚并联保证器件输出电流能力。譬如FS300R12N3E7 300A 1200V的EconoPACK™ 3的三相桥,正负直流母线分别用6针并联,AC输出分别用5针并联以保证300A的电流能力,这时PCB板如果设计不当,就会成为电流的瓶颈。

图:摘自FS300R12N3E7数据手册

PCB设计规范

PCB是成熟的技术,已经形成标准化的设计规范,现在也有PCB的创新设计,以提高PCB的载流能力。

在PCB行业中,覆铜板的厚度用重量单位盎司表示,1oz意思是重量1oz的铜均匀平铺在1平方英尺的面积上所达到的厚度。PCB规格从0.5-10oz不等,常用的规格如下图,但在制作印刷电路板时还可以加厚,适当提高载流能力。

PCB载流能力的设计原则

印刷电路板载流能力决定于走线损耗,其可通过以下方式估算:

A:铜的横截面,l:导体的长度,ρ:铜的电阻率,Irms:流过线路板的电流有效值,这些损耗是导致印刷电路板温度上升的主要因素。但实际温升还与众多的因数有关,譬如导线电流、走线宽度、走线在内层或外层,走线厚度、PCB板材、相邻走线、层间距离、有无阻焊膜、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非常复杂,为此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IPC制定了相应的标准,IPC-2152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Current Carrying Capacity inPrinted Board Design,即《印刷板设计中电流承载能力的确定标准》。

标准有近百页,内含丰富的图表以支持PCB的设计。其中最基本的图表如下所示。

红色箭头是从线宽开始查找最大电流,图中PCB走线宽度140mil,使用1oz的铜厚,垂直找到对应的温升要求10°C,然后回到Y轴找到可通过的最大电流2.75A。

橙色箭头是从电流设计目标入手,查找线宽,图中电流为1A,目标温升30°C,垂直向下找到不同铜厚下,所需要的走线宽度,如使用0.5oz的铜厚时,走线宽度需要达到40mil。

保守图表适用于外层和内层走线、常见PCB材料和厚度等,从该图表中获得的值非常安全,在任何情况(除真空外的环境)下都有效,不考虑其他变量。

工程师按照保守图表做设计时,PCB面积、成本、不是最优的,能满足一般电流和温升设计要求。

Econo封装的PCB设计

在设计PCB时,可以利用IPC标准中图表进行计算,英飞凌的应用指南也给出了针对特定模块的设计参考。

针脚温度

在功率线路板热设计时,第一步应该了解针脚的在实际线路板上载流能力。下图是Econo 2单一针脚和Econo 3三脚并联的图表,由于针脚损耗造成的热大部分通过线路板散掉,通过模块铜基板到散热器路径可以忽略不计。图表给出在不同的印刷电路板温度下的值。

图表也仅仅是个在一定条件下的案例,整个热力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过于复杂,并取决于各种应用限制,因此无法做出任何一般性说明。

PCB走线上的热分布

对于一条PCB走线,功率针脚一头一般比较热,热量会沿着走线流向温度低的另外一头,分析其温度分布梯度,发现最热并不在针脚位置。

仿真案例中,200mm的直线走线,蓝线的最热距离针脚60mm。横截面大,最高温度就越低,而且远离针脚。

仿真仅仅提示一种现象,原型样机PCB用热成像仪测试最坏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图:带状导体的温度曲线示例

总结:

PCB热设计设计是一个工程化设计,与各种条件有关,可以参考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标准IPC-2221《印制板设计通用标准》和IPC-2152《印刷板设计中电流承载能力的确定标准》,对于原型样机建议进行必要的热测试。

参考资料:

1. Application notes: PCB layout for Econo boards

2.《IGBT模块:技术、驱动和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