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第2辑:综合芯片外设测试(GPIO、定时器、串口)

楼主(2025-03-18):
       芯片的基本外设实际上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部分,这里包括:
              普通的引脚控制,典型的就是板载LED控制;
              GPIO的输入采集,典型的就是板载的按键;
              定时器定时功能,任务控制的基本时间基准;
              高级定时的功能,典型的是PWM输出以及捕获,LED的呼吸灯就是一种典型的PWM控制;
              串口功能,串口打印通常使我们调试的利器;
              SPI通信,很多传感器以及显示都支持SPI通信;
              IIC通信,通常用于传感器的通信。
       以上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芯片的外设,当然本次使用的STM32L562自然也是拥有这些的,想一想把他们融合在一起进行功能展示,剔除SPI和IIC两种通信(SPI可以在后续板载Flash芯片会介绍)。
我们先看看实际上,我们看的上面的物理外设主要就是LED和按键:
df1adcc4040d85089c10bdb9f6d0d7f5
       这两个LED是我们首先看到的,分别为红色和绿色;
f6bb672b0f4fdf761c5e2830b559259e
       注意还有个在上方位置,对应是蓝色;
a098c154c542b6b8138ffd9eab3a1484
       可以使用的按键只有一个,对应的引脚是PC13.
       串口打印直接使用STlink的虚拟串口查看,对应的是串口1:
70deacbc94f2070e3bae078b02b55ce4
       接下来就进行功能的设计,按键只有一个只能通过这个按键进行功能切换,一共有三个LED,可以让其不同模式进行不同展示,这里进行三个模式的设计,同时进行串口打印当前模式:
              1、同步blink,所有灯同步亮灭;
              2、走马灯,循环点亮;
              3、呼吸灯
       这里一些需要注意的是,能够是先PWM呼吸灯效果的只有蓝灯可以:
e011be31272ec471920d6aabc176577d
       因为只有他能连接到定时器的CH通道。
       接下来进行基础外设的初始化设计,首先是最贱的LED的GPIO控制:
1da348e5a37c63f5c3fedd043a4727cd
       接下来是按键采集,这里采用的是外部中断的方式,注意要开启对应的外部中断:
7849bcfbf95587b1720529de5eef562b
       基础定时选用的普通定时器7,依然是注意开启定时器中断,配置的时候注意你实际选用的时钟频率:
7ab8300fde7f4cb3f8b7611a68fb2be2
       蓝灯对应的是定时器15:
234978bc974f41bcff285a7377ebd9f8
       串口修改成PA9和PA10:
efd51896289afdb714cdfbd033a7f02f
       接下来我们就生成初始化代码进行软件逻辑的控制。
       定时器中断的回调函数中进行各个模式定时控制:
  1.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if (htim->Instance == TIM7) {    HAL_IncTick();LED.Upcnt++;if(LED.Mode_Dis == 2){if(LED.Upcnt%2 == 0){LED.PWMcnt = LED.Upcnt/2;LED.UpFlag = 1;}}else{if(LED.Upcnt >= 200){LED.Upcnt = 0;LED.state ++;LED.UpFlag = 1;}}  }}

       外部中断的处理进行模式的切换:
  1. void 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Pin == GPIO_PIN_13)  {/* KEY */    LED.Mode_Dis++;LED.Mode_Dis %=3;if(LED.Mode_Dis == 0)printf("** LED Mode blinking ** \n\r");else if(LED.Mode_Dis == 1)printf("** LED Mode marquee ** \n\r");elseprintf("** LED Mode blinking ** \n\r");  }}

       然后所有的判断处理来到while处的判断执行程序:
  1. void LED_Alter(void){if(LED.Mode_Dis != LED.Mode_OidDis){if(LED.Mode_Dis == 2){HAL_TIM_MspPostInit(&htim15);HAL_TIM_PWM_Start(&htim15,TIM_CHANNEL_1);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5, TIM_CHANNEL_1);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5,TIM_CHANNEL_1,500);LED_Red_ON;LED_Green_OFF;}else{LED_GPIO_init();LED_Green_OFF;LED_Red_OFF;LED_Blue_OFF;}LED.Upcnt = 0;LED.Mode_OidDis = LED.Mode_Dis;}if(LED.UpFlag == 1){if(LED.Mode_Dis == 0){LED.state %= 2;if(LED.state == 0){LED_Green_OFF;LED_Red_OFF;LED_Blue_OFF;}else{LED_Green_ON;LED_Red_ON;LED_Blue_ON;}}else if(LED.Mode_Dis == 1){LED.state %= 3;LED_Green_OFF;LED_Red_OFF;LED_Blue_OFF;switch(LED.state){case 0:LED_Red_ON;break;case 1:LED_Green_ON;break;case 2:LED_Blue_ON;break;default:break;}}else{if(LED.PWMcnt <= 100){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5,TIM_CHANNEL_1,LED.PWMcnt*10);if(LED.PWMcnt == 100){LED_Green_toggle;LED_Red_toggle;}}else if(LED.PWMcnt > 100 && LED.PWMcnt <= 200){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5,TIM_CHANNEL_1,(200-LED.PWMcnt)*10);if(LED.PWMcnt == 200){LED_Green_toggle;LED_Red_toggle;}}else{LED.PWMcnt = 0;LED.Upcnt = 0;}}LED.UpFlag = 0;}}

整体的操作效果如下:
串口接收如下:
3790fabcb46826cce888279171c54f49

什么时候论坛可以直接上传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