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07的硬件spi中miso无信号,无波形

楼主(2025-03-18):
用stm32f407作spi主机,与从机通信时收不到数据,因为时用cubeMX生成程序,没找到错误。
用示波器量 SPI的引脚状态时,发现miso无信号,cs,clk都正常。

单片机无法接受数据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从机的MISO引脚是否真的有数据输出了吗?可能是从机没发数据。

网友B:
试试把MISO引脚配置成上拉模式,有些从机会在空闲时呈高阻态。

网友C:
你的SPI是全双工模式还是半双工模式?如果是半双工,可能要调整数据方向。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SPI数据线,看看MOSI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E:
你在代码里有没有手动拉低CS?有些从机在CS高的时候不会响应数据。

网友F:
换个从机试试,看看是不是从机的问题,或者换个MISO的引脚测试一下。

网友G:
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CPOL/CPHA)对得上吗?这个不对MISO可能会没输出。

网友H:
试试降低SPI的速率,有些从机对高速通信不太稳定。

网友I:
用软件SPI模拟一下,看看能不能收到数据,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J:
你的MISO引脚有没有打开复用功能?可能是引脚没配置对,导致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K:
检查SPI配置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网友L:
SPI引脚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接反或接触不良。

网友M:
从机设备是否已正确上电并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N:
检查从机的SPI接口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O:
如果使用了DMA进行数据传输,检查DMA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数据传输的方向、长度、地址等。

网友P:
检查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代码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K:
MISO信号在通信过程中是否有任何异常,如信号丢失、信号不稳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