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设置项目名称与 .map 文件名不同名?

楼主(2025-03-19):
ap, ma, ar, FA, 选项, RT
我使用 “Build Artifact” 选项更改了可执行文件名。当我重建项目时,一切正常。可执行文件是按照我的意愿生成的。但是我想用相同的名称自动更改 .map 文件名,就像可执行文件一样。
搞不定。

网友A:
有时,项目重建时不会更新 .map 文件名。你可以尝试在 Project > Clean 后再重建一次,看看文件名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B:
确保你的 IDE 在重新生成项目时不会覆盖掉 .map 文件的名称,修改设置后重新加载项目可能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C:
另外,可以手动在构建过程中指定 .map 文件的输出路径和名称,以确保它与可执行文件名称一致。

网友D:
检查一下链接器选项中的 -Xlinker -Map=<output>.map 配置,确保这个配置的输出文件名与可执行文件名匹配。

网友E:
如果你还是无法实现自动更改 .map 文件名,建议通过编写一个自定义的构建脚本来处理这种需求。

网友F:
你可以尝试修改项目的 Makefile 来指定 .map 文件的名称,通常 .map 文件的名称是基于可执行文件名称自动生成的。

网友G:
在CubeIDE中,Build Artifact 选项只改变了输出的可执行文件名称,但你可能需要手动修改其他构建设置来更改 .map 文件的输出名称。

网友H:
你可以查找并修改 Project Properties 中的链接器设置,特别是链接器的输出配置,设置 .map 文件的名称与可执行文件匹配。

网友I:
在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MCU GCC Linker 中,你可以调整输出文件的名称,确保它与可执行文件一致。

网友J:
如果你想自动化这个过程,可以尝试在 Makefile 中设置规则,使其根据可执行文件名称生成 .map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