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PM32E1] APM32E103RET6的看门狗窗口设置与温度的关系考虑

楼主(2025-03-19):
#申请原创# APM32E103RET6的看门狗窗口设置与温度的关系考虑
芯片:APM32E103RET6
客户应用场景: 使用RTC 20S闹钟唤醒一次低功耗的MCU,并有26S的看门狗溢出窗口。RTC 20S唤醒后及时喂狗,MCU就可以持续正常工作,不产生看门狗复位。
问题:芯片在常温下运行正常,但温度降到-30度以下时,芯片不能正常唤醒(经排查,不是不能正常唤醒,而是芯片发生反复重启)。测试5台样机,均有此现象。

分析1:确认RTC的时钟源LSE低温下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编写程序RTC闹钟每隔20秒唤醒一次STOP低功耗。PA8高电平表示运行,PC13输出LSE64分频时钟观察。
测试结果:-40度环境下测试2PCS芯片,低温RTC正常唤醒,LSE/64波形正常:512HZ。证明LSE时钟正常,RTC唤醒功能也正常。

分析2:RTC唤醒加看门狗测试
测试方法:RTC闹钟每隔20秒唤醒一次STOP低功耗。PA8高电平表示运行,低电平表示进入STOP。独立看门狗设定最大看门时间26s(是最大时间窗口,与客户设置相同)PA9高电平表示看门狗复位重启。
测试结果:常温RTC可正常唤醒,-40度低温出现看门狗复位,复现客户所述问题。

分析3:观察看门狗时钟源LSI频率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看门狗是使用LSI作为时钟源的,故编写程式,PC13输出LSI/64波形,观察高低温对LSI频率的影响。
测试结果:常温25度,LSI频率636*64=40.7K;低温-40度,LSI频率880*64=56.3K;高温85度,LSI频率596*64=38.1K。低温下LSI频率明显变高,导致看门狗时间会缩短:常温下看门狗饿死时间为26秒,低温下缩短到4095*256/56.3K=18.6S,小于RTC唤醒时间20s,导致低温时不能及时喂狗而使MCU重启。
分析4:对3片芯片样片做三温测试,看LSI波动范围
测试方法:选取3PCS APM32E103RET6(A2)样片进行LSI频率三温测试。
测试结果:
APM32E103RET6(A2)
常温25度
低温-40度
高温85度
#11
40.7K
56.3K
38.1K
#12
39.9K
53.1K
37.0K
#13
39.6K
48.9K
36.8K

APM32E103XE数据手册中的范围如下:
竞品芯片数据手册中的范围如下:
说明APM32E103RET6LSI频率范围符合极海、竞品数据手册的指标。

分析总结:
综合测试分析,此案发生RTC唤醒异常的现象,实际上是低温条件下MCU看门狗喂狗失败引起,根因是由于APM32E103RET6在低温下LSI频率偏移较大引起:
常温下LSI频率40Khz,-40度低温下LSI频率可达到48.9~56.3KHZ甚至更大。频率变大,导致看门狗定时时间变短(由26S变短到 18.6S),当定时时间小于RTC唤醒时间(20S)时,会导致还没有到RTC唤醒时看门狗就已饿死重启了。
此案归属为客户自身应用问题,客户应该参考数据手册中LSI的频率范围上下限来设计RTC和看门狗的时间组合配置。
解决方案:如果看门狗仍设置为最大溢出时间26S,那建议客户缩短RTC唤醒时间,比如小于17S。

因低温环境下看门狗异常问题的分析研究,作者通过多重测试,直击问题根源,同时也在芯片手册得到了验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A:
申请原创也请 @21小跑堂 哦,以便更快更及时的审核您的原创文章

网友B:
低温影响LSI时钟的频率,而基于此时钟做为输入时钟源的看门狗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个知识点还真被忽略掉了,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C(2025-04-20):
LSI的影响还是有的。只是一直没有注意到

网友D:
这个点有点意外了。别说,还真没有注意到

网友E(2025-10-07):
这个帖子可涨知识了

网友F:
妥妥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G:
学习了。
未来要是使用看门狗一定会注意这个温度不同带来的时间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