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芯片VDD/VDDA分开供电时的压差要求

楼主(2025-03-19):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芯片:APM32F407
客户应用场景:VDDVDDA分开供电,分别各由一个LDO供电3.3V
问题描述:如下图所示,黄线为USB提供的5V电源,红线为VDD 3.3V,蓝线为VDDA 3.3V5V上电后,VDD/VDDA3.3V出现偏差,VDDA在上电后的20ms内都高于VDD,最高时偏差500mV以上,此种情况下MCU不能正常启动:
更换LDO,使VDD/VDDA3.3V基本保持相等,如下图红、蓝线所示,此时MCU上电可正常启动运行:
客户要求解释原因。
下面我带大家一起揭晓个中原因。
1)数据手册中的要求
查询芯片数据手册,细心的工程师可能会发现如下小字描述:
数据手册中,明确要求:在上电和正常操作期间,建议使用相同的电源为VDD/VDDA供电,要求VDD/VDDA之间最多相差300mV。其实不单单是F407有这样的描述,F103F030/F072甚至竞品数据手册都有这样的描述:
2AI的分析
限制VDD/VDDA的电压差在300mV以内,主要是为了防止闩锁效应、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减少噪声干扰,并符合设计和制造规范。
3)芯片实测现象:
紫线VDDA=3.6V,黄线VDD=3.3V时,即VDD/VDDA的电压差在300mV以内,蓝线IV翻转正常,说明MCU正常运行:
紫线VDDA=3.8V,黄线VDD=3.3V时,即VDD/VDDA的电压差大于300mV,蓝线IV翻转停止,说明MCU不能正常运行:
紫线VDDA=4V,黄线VDD=3.3V时,即VDD/VDDA的电压差大于300mV,蓝线IV翻转停止,说明MCU不能正常运行:
总结:
APM32F407/103/072/030等芯片,建议使用相同的电源为VDD和VDDA供电,无论是在上电、下电还是在持续工作阶段,都要求VDD和VDDA之间的电压最多相差300mV。

感谢大佬的分享~~本次文章内容不满800字未达原创审核门槛,可填充内容后再次@21小跑堂进行审核,活动详情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776-1-1.html

网友A:
就像帖子里面据说,手册上有说明要求VDD和VDDA两个电压差不得超过一定数值,而且我也在硬件设计中使用同一个电源来对两个电源供电,只是在VDDA增加了电容滤波。
不过,还真没有试过两者电压差超过额定时会是什么样子!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
如何我需要提高VDDA电源的供电质量要如何去做啊?
数字电路部分功率够了后其宽量比较大,但VDDA需要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