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无感反电动势波形分析及算法如何实现

楼主(2025-03-20):
       前段时间介绍了无感方波ADC方案的电路,今天也接着之前的话题,给大家分享一下无感方波ADC方案的反电动势波形,还是以APM32M3514评估板为例,我们通过软件或者示波器捕抓的到的反电动势波形怎样才是正确的呢。

        1、工作原理,无论是带传感方波还是无感方波,方波控制都是采用六步换相,因此我们采用方波控制无刷电机,通过示波器捕抓到的三相反电动势波形图如下

       2、波形分析:从三相反电动势的波形图可以看出,两位差相差120°。那么我们的软件该如何处理呢,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保证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通过分压电路量程范围需落在0~AVDD范围内(以geehy 的M3514为例,AVDD为3.3V)。至于反电动势波形出现阶梯方波与我们软件控制有关,每个小方波周期是我们MOSFET控制的载波频率,脉宽大小跟我们的占空比大小有关。
      3、算法实现:确定好这个之后,我就可以通过软件来处理,可以软件处理方式可以这么理解:读取三路ADC,算出平均值,与平均值比较,大于平均值为1,否则为0;确定某个是个下的三路反电动势的状态,然后软件滤波,确定对应的PWM输出组合。

网友A:
你这电路里没见着分压、ADC的连接,代码里也没见到ADC,
读取三路ADC也不是随便读的,时机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里没见着分压、ADC的连接,代码里也没见到ADC,
读取三路ADC也不是随便读的,时机很重要。 ...

采样电阻那么小,估计后面还要放大才进ADC。R60、R63、R64这几个电阻接到电流信号线上,不是接到地,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A(点评):
你搞错对象了

网友C:
看不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