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E030时钟配置时的FLASH等待周期设置注意事项

楼主: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客户反馈,在极海已发布的 APM32E030_SDK_V1.0.0的GPIO_Toggle例程下, 使用AC5 update6或AC5 update7编译器进行编译烧录,RCM_CFG存在无法正常配置的现象,此时进入Debug模式运行程序,发现进入main函数之前,可以进入配置72M实现的函数代码中,但全速执行后无法到达下一个断点,无法直接到达main函数中。

官方差异手册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E030FLASH等待周期从0切换为2时不能直接设置为2,需要先配置为1,再配置为2。极海APM32E030_SDK中已有例程示范:

网友A(2025-03-19):
这个确实需要注意一下,一般考虑不到这一点

网友B:
这个设置在其他型号的MCU上也适用吗?

网友C:
这个技术点隐藏的有点深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还好,我暂时没有涉及此部分代码的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在其他型号的MCU上也适用吗?

其它型号芯片无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