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期待新板测试

楼主(2025-03-19):
正在研究canfd,期待获得新板

网友A:
我曾经也研究过CAN FD,它能大幅提升数据传输速度,期待你分享更多的测试细节。

网友B:
你打算怎么进行CAN FD的性能测试?是通过逐步提升数据速率,还是通过其他方式验证稳定性?

网友C:
CAN FD的报文格式和普通CAN有所不同,建议在调试过程中多查看波形图,确保信号质量。

网友D:
新板到货后,记得检查一下CAN FD的协议栈是否兼容你的测试环境,调试时可能会遇到协议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E:
研究CAN FD时,你打算测试哪些具体应用?比如在工业自动化或汽车电子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网友F:
研究CAN FD是个很有挑战性但也很有前景的项目,期待看到你测试新板的结果!

网友G:
期待你的新板测试成果,CAN FD的带宽优势很大,特别是在需要高速度通信的应用中。

网友H:
你在新板上用的是哪个MCU?CAN FD对硬件的要求较高,确保新板支持CAN FD标准。

网友I:
如果你还在调试环境配置,可以在测试过程中关注一下接收和发送的时间差,以及总线负载的表现。

网友J:
新板到手后,记得先进行基本的CAN通讯测试,确保硬件配置正确,再进行CAN FD的特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