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RK3588开发板实时系统编译-Preemption系统/ Xenomai系统编译-实时系统测试-Xenomai测试

楼主(2025-03-19):
迅为RK3588开发板实时系统编译-Preemption系统/ Xenomai系统编译-实时系统测试-Xenomai测试
发布时间:2025-3-19 15:54    发布者:就是塔塔 |编辑

支持Xenomai内核的实时系统有buildroot,debian和ubuntu。在buildroot系统中自带
cyclictest ,如果是ubuntu系统或者debian系统,可以在开发板联网之后,使用apt安装,输入以下命令:
apt-get install rt-tests
在烧写非实时内核的buildroot镜像之后,使用cyclictest测试,执行以下命令:
cyclictest -S -p 99 -m

在上图中,T:0~7 表示序号为0~7的线程,P:99 表示线程的优先级是99 ,C:857213表示计数器。线程的时间间隔每达到一次,计数器加一;I:4500表示时间间隔为4500微秒;Min表示最小延时(us);Act表示最近一次的延时(us);Avg表示平均延时(us); Max表示最大延时(us)。
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如果没有适当的负载,运行cyclictest所得到的延迟统计数据不准确,为了模拟一些负载类型,我们可以采用官方提供的 hackbench工具。然后基于这个负载,我们运行cyclictest软件来测试系统在事件发生时的响应时间。输入以下命令:
hackbench -l -1 -g 15 -f 25 -P &
cyclictest -S -p 99 -m

然后烧写迅为提供的Xenomai实时内核镜像,输入以下命令空载测试,测试1小时,如下图所示:
cyclictest -S -p 99 -m

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如果没有适当的负载,运行cyclictest所得到的延迟统计数据不准确,为了模拟一些负载类型,我们可以采用官方提供的 hackbench工具。然后基于这个负载,我们运行cyclictest软件来测试系统在事件发生时的响应时间。输入以下命令:
hackbench -l -1 -g 15 -f 25 -P &
cyclictest -S -p 99 -m

在这里,我们重点比较三组数据的最大延迟(max)参数,因为系统的实时性能取决于最大延迟时间。通过比较打实时系统前后的测试,可以明显看到延迟下降明显,实时效果显著提升。
下表列举了不同情况下的延迟参数。

网友A:
     我们可提供以下的软硬件和系统的开发定制:ESP32/STM32/树莓派/香橙派等各种国产派等主板的开发:基于yolo/deepseek/openai/llama等人工智能产品、智能系统和智能硬件的开发;国产芯片:瑞芯微或全志(如香橙派)等产品或系统的开发;物联网,机器人,数字孪生,大数据可视化,政府部门各种管理系统和硬件产品。大模型部署训练微调私有化等。结合大模型开发AI系统。
     有需要联系我,137-1148-4418(wx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