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系列使用J-Flash烧录出现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19):
我们的XMC系列有很多工具可以进行烧录,除了板载的J-LINK之外,客户也可以选择商用的segger J-LINK来进行烧录,与之配套的一般就是J-Flash。
但是我们在使用J-Flash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连接之后无法擦除,也无法program,还会出现“Failed to perform RAMCode-sided Prepare().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的报错。

解决方法:
1)正确连接芯片之后,最好先进行erase chip,因为无法确定之前烧录的程序代码是什么样的。
2)如果在J-Flash上无法进行擦除,则选择其他工具,如J-LINK Commander或者mtb_programmer。
用上述的工具应该能正确擦除。
3)擦除之后就可以在J-Flash上连接并烧录hex文件了。

如果觉得工具来回切换太麻烦,建议直接选择我们的Mtb_programmer或者XMC_Flasher,这几个都可以直接进行擦除和烧录。

网友A:
学习一下问题解决

网友B:
必坑指南

网友C:
XMC系列使用F-Flash烧录出现报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学习一下必坑指南

网友E:
XMC系列有很多工具可以进行烧录

网友F(2025-06-03):
楼主辛苦感谢分享 XMC1302系列 可以使用那些编程器烧录 希望大佬们教教我  新人 1141346065@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MC系列有很多工具可以进行烧录

1302使用那些编程器可以读写 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