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能否跑起 FreeRTOS

楼主(2025-03-20):
我安装 CubeIDE 时,可以选择 FreeRTOS 作为中间件。
但由于无法使用 systick 作为 FreeRTOS 的参考时钟而失败。
之后,我在创建新项目时就无法选择 FreeRTOS 等中间件了。
是不是使用有限制?

网友A:
STM32F103能够运行FreeRTOS。

网友B:
可能是SysTick配置错误引起的。

网友C:
可能是FreeRTOS配置问题。

网友C:
CubeIDE或固件库版本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D:
尝试重启STM32CubeIDE或清除其缓存和配置,然后重新创建项目。

网友E:
硬件或引脚冲突?

网友F:
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项目模板和芯片型号。某些模板或芯片型号可能不支持FreeRTOS。

网友G:
可能是权限问题。

网友H:
STM32F103是支持FreeRTOS的,但你必须确保中断优先级和时钟设置正确,否则会影响任务调度。你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相关的优先级和时钟。

网友I:
有时FreeRTOS的配置会因为某些外设的配置冲突而无法正常使用,检查下你是否有配置其他使用Systick的外设,或者是否有资源冲突。

网友J:
如果Systick无法使用,你可以手动修改FreeRTOS的port文件,指定其他定时器作为时钟源来驱动RTOS调度。

网友K:
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直接在CubeMX中重新生成项目,并确保FreeRTOS的中间件配置正确,这样可以避免后期手动修改路径。

网友L:
FreeRTOS在STM32F1系列上的使用是没有特别限制的,只要配置好硬件和软件环境,就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M:
STM32F103是可以跑FreeRTOS的,只要正确配置系统时钟和Systick,理论上没有问题。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时钟配置不当,导致无法使用Systick作为FreeRTOS的时基。

网友N:
CubeIDE在配置时有时钟设置选项,确保你的系统时钟配置符合FreeRTOS的需求,通常需要启用Systick中断并设置为1ms的定时周期。

网友O:
如果Systick配置失败,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定时器来替代Systick作为FreeRTOS的时基。STM32F103有多个定时器,能支持高精度时间管理。

网友P: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与CubeIDE的某些版本的Bug有关,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CubeIDE,或者重新安装CubeMX和CubeIDE试试。

网友Q:
在CubeMX中选择FreeRTOS时,要确保时钟配置正确。FreeRTOS通常需要一个稳定的时基,如果没有Systick时钟,也可以用外部时钟源。

网友R(2025-11-06):
STM32F103能够正常运行FreeRTOS。

网友S:
STM32F103 完全可以跑起 FreeRTOS,且是嵌入式领域中非常经典、成熟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