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570-DK】+开发点灯

楼主(2025-03-19):
拿到开发板学习的第一步一般都是点灯,下面开始第一个工程点灯测试,启动探索STM32N6。

打开STM32CubeMX,首先安装开发包。如果找不到STM32N6,就需要升级STM32CubeMX。目前最新版是6.14.0版本。

安装完成之后需要安装pack设备包。可以在刚下载的开发包内找到。

下面就开始通过开发板选择方式新建工程。在STM32CubeMX中可以下载开发板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开发板电路图。

点击右上角StartProject新建工程。就进入工程配置界面。

我们根据开发板电路图找到led的GPIO引脚。

然后初始化PG10引脚为输出模式,准备点灯。

接着就是时钟配置。

继续配置软件工程目录。

最后点击右上角生成代码工程。整体看着和以前那些MCU配置界面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基本配置步骤还是差不多的。

Keil代码生成后如下:

添加点灯代码:

之后就是编译下载。下载这里要注意,工程代码中使用的是RAM空间,所以目前只能DEBUG方式下载调试,断电就丢失了。这里是没有flash下载算法的。

下载之前需要将boot启动模式的BOOT1拨到H,BOOT0拨到L状态,然后点击debug下载。

下载之后运行就可以看到LED 闪烁了。

网友A:
多来多来,这种开发确实不错,尤其是用cubemx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