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570-DK】+ CoreMark跑分

楼主(2025-03-19):
STM32N6是st目前最强的MCU系列了,下面来看看它的Coremark跑分。 首先实现串口的printf打印。

勾选如下地方,将串口重定向到printf,只要实现如下函数即可。

int stdout_putchar (int ch)
{
    uint8_t c =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c,1,100);
    return ch;
}

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dio.h",就可以使用printf打印了。 然后添加Coremark移植。如下所示:

接着就可以调用Coremark计算了。

要想跑分高,MCU的ICACHE和DCACHE必须打开,主频使用最高,优化等级最高速度优化 -Omax。

编译下载就可以在串口看到跑分输出了。

最终跑分在3400左右。

网友A:
能跑这么高分,确实不错了这芯片,如果换成IAR应该分数还能提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