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总线控制的电机驱动,它可能用ST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5-03-20):
一个可以驱动电机,使用单总线控制的,它可能是arm单片机吗?一端是单总线通讯,另一端直接接电机了,电路板上有个三极管还有一个芯片,芯片还没有晶振等MCU标识的东西,但感觉像一个MCU,这种可能是MCU吗?或者说,STM32是否可以实现呢?SOP8封装的

网友A:

当然可能了,但是STM32的话估计成本会高一些,也许用的是国产的SOP8的arm内核芯片,这都可以实现。

网友B:
ST的单片机和ARM单片机都可以用于单总线控制的电机驱动。

网友C:
STM32单片机完全可以实现单总线控制的电机驱动。STM32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处理能力,可以通过单总线接口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并控制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D:
这种单总线控制的电机驱动可能采用了类似于Dallas的1-Wire协议,STM32同样能够通过GPIO实现1-Wire协议的通信,并控制电机。

网友E:
如果你需要同时驱动多个电机,STM32的PWM输出非常合适,可以通过适当的驱动IC和MCU配合使用,实现多个电机的独立控制。

网友F:
SOP8封装的芯片没有晶振等标志,不代表它不是MCU,实际上很多低功耗MCU或控制器会集成内部振荡器,减少外部元件。

网友G:
STM32不仅可以控制电机,也有丰富的外设支持,比如ADC、DAC、PWM、定时器等,完全可以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进行精确控制。

网友H:
如果你不确定芯片的具体功能,建议通过芯片型号查找数据手册,看看它是否有类似MCU的功能,或者直接用STM32进行替换和试验,验证它是否能实现类似的控制功能。

网友I:
你描述的电机驱动电路可能使用了一个基于单总线协议的MCU控制器,STM32完全可以胜任这种任务,尤其是在低功耗和小封装的应用中。

网友J:
STM32系列芯片有很多适合驱动电机的型号,比如STM32F0、F1或G0系列,这些MCU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包括SPI、I2C、甚至是自定义的单总线协议。

网友K:
SOP8封装的芯片虽然没有明显的MCU标识,但很可能是一个集成了驱动功能的单片机,许多电机驱动芯片都会集成控制逻辑和驱动功能。

网友L:
STM32可以通过内置的GPIO或PWM输出控制电机,也可以通过SPI、I2C等总线协议与驱动芯片通信,完美适配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M:
你提到的“三极管”可能用于电机的功率放大,而芯片本身可能是负责控制信号的MCU或专用控制器。你可以用STM32作为主控制器,通过适当的外部驱动芯片(如MOSFET驱动器)控制电机。

网友N(2025-05-02):

楼主可以找一下马达驱动电机IC,例如RZ7886,或者东芝的TB67H450FNG,看一下这些芯片的引脚说明,你的思路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