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92支持SWD下载吗?

楼主(2025-03-20):
CH592F评估板,连接了wch-link和PB14\PB15口,设置验证失败,请问具体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您好,如下图,使用SWD下载之前,需要用WCHISPTool工具开启两线仿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下图,使用SWD下载之前,需要用WCHISPTool工具开启两线仿真功能

照旧

网友:
1、使能两线仿真接口;
2、使能成功后,将芯片彻底断电,接线linke;
3、打开MRS上位机工具,需要选择对应的芯片,然后点击下载;

整体的流程可以查看博客: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75521.html
需要注意的是:
蓝牙系列的芯片并不建议使用SWD接口的下载和仿真,因为蓝牙/USB功能,

网友B:
这上位机有点丑 估计是ISP烧录

网友C:
使用 SWD 下载时,对 PB14、PB15 口的接线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D(2025-06-06):
使能两线仿真接口即可

网友E:
CH592F评估板支持SWD下载的,你需要确保连接正确并且配置正确。

网友F(2025-08-08):
可以的,就是2线制仿真下载即可

网友G:
好像他们家不叫SWD,叫二线仿真,你找一下在哪里

网友H(2025-10-09):
CH592支持标准的SWD下载方式。该接口仅需SWDIO和SWCLK两根信号线即可实现程序烧录与调试,极大方便了开发。使用时需确保调试器连接可靠,并在IDE中正确配置芯片型号及SWD参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使能两线仿真接口即可

是的看二楼的回答,很仔细了。

网友J:
检查一下你的wch-link是否驱动安装正确,有时候驱动问题也会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K(2026-02-10):
检查一下wch-link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驱动程序,并且确保评估板的固件是最新的

网友E:
检查一下您的wch-link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以及是否有最新的固件更新

网友L:
CH592 完全支持 SWD 下载调试,其内置调试接口兼容 SWD 协议,可通过 SWDIO/SWCLK 引脚烧录程序,相比串口下载速度更快、更稳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上位机有点丑 估计是ISP烧录

丑点就丑点吧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