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下面两个引脚之间有一条黑色的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03-20):
      为什么我看电源板有的电容下面两个引脚之间有一条黑色的线,这是啥啊,啥作用,防止连锡?我看有的插件三极管上好像也是有这样一条黑线。这应该不是用来防止爬电的吧?

网友A:
加强阻焊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条线可能是用来防止焊接时锡液流入元件内部,起到保护元件的作用

楼主:
那我画pcb的时候要怎么把这条线画出来啊

可能就是在丝印层加的,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网友C:
心理安慰,实际上不能说一点用没用吧,但也基本没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画pcb的时候要怎么把这条线画出来啊

你画根白油 一样一样的

网友E:
是防止爬电的,隔离绝缘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防止爬电的,隔离绝缘作用。

那不应该开槽挖空吗?是距离太小不好挖吗?

网友F:
没什么大用,起安慰剂作用。

网友E:
铜会在电场中“生长”树状“毛发”,导致放电,这个绝缘可以起到加固作用。
这个小间隙有时会用作以外“放电”,加上绝缘会导致击穿电压比较稳定,不会随环境的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