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ModusToolbox将工程转到Keil上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25-03-20):
我们的芯片支持不同的IDE进行开发,很多客户可能习惯了使用Keil,所以我们提供将Modus上的工程转到Keil的方法,具体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贴子,里边有相应的文档。
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494-1-1.html

但转移完成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下面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1. compiler的版本一定要选好,如果选到V5的可能会出现较多的报错。

2. 我这边使用的Keil版本是V5.36。

3. C/C++的配置需要修改。
首先要注意的是define symbols这里,如果是有license的keil,导入的是XMC7200_EVK板子的工程,这里应该会自动识别,如果没有那就按照我下面提供的根据自己使用的板子进行修改。

以XMC7200_DC板为例:
COMPONENT_APP_KIT_XMC7200_DC_V1 COMPONENT_ARM COMPONENT_CAT1 COMPONENT_CAT1C COMPONENT_CAT1C8M COMPONENT_CM7 COMPONENT_CM7_0 COMPONENT_Debug COMPONENT_MW_CAT1CM0P COMPONENT_MW_CMSIS COMPONENT_MW_CORE_LIB COMPONENT_MW_CORE_MAKE COMPONENT_MW_DEVICE_DB COMPONENT_MW_MTB_HAL_CAT1 COMPONENT_MW_MTB_PDL_CAT1 COMPONENT_MW_RECIPE_MAKE_CAT1C COMPONENT_MW_RETARGET_IO COMPONENT_SOFTFP COMPONENT_XMC7x_CM0P_SLEEP CORE_NAME_CM7_0="1" CYBSP_WIFI_WL_REG_ON_GPIO_DRIVE_MODE="CYHAL_GPIO_DRIVE_STRONG" CY_APPNAME_mtb_example_empty_app CY_SUPPORTS_DEVICE_VALIDATION CY_TARGET_BOARD="APP_KIT_XMC7200_DC_V1" CY_USING_HAL DEBUG TARGET_APP_KIT_XMC7200_DC_V1 XMC7200D_F176K8384

对应函数的include path需要修改,需要找到原本modus中mtb_shared这个文件夹中lib对应的位置。修改好之后的效果大概是这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拿到的是别人的工程,这个path应该都要修改,因为这个include的path都是对方的本地位置。

4. 下面的这个配置也需要检查一下。

5. 如果使用的是7000的板子,需要选择一下编译器。Kitprog就选CMSIS DAP Debugger,J-LINK就选J-LINK/J-TRACE Cortex.

6. 这时候编译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还出现了error: L6047U: The size of this image (34984 bytes) exceeds,请按照下面的步骤配置:

直接在linker中定位到这个工程的sct文件,位置可以参考下面:
C:\Users\XXX\mtw4\Empty_App\bsps\TARGET_APP_KIT_XMC7200_DC_V1\COMPONENT_CM7\TOOLCHAIN_ARM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英飞凌官方论坛上面提问,那里有对应的工程是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profile.language=en

网友A:
如果选择了 V5 编译器版本,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兼容的错误和警告。

网友B:
英飞凌支持Keil?

网友C(2025-04-26):
英飞凌支持Keil和IAR

网友D:
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E(2025-06-26):
keil开发还是比较传统的

网友F:
看来英飞凌的兼容性非常好

网友G:
英飞凌的兼容性非常棒

网友H(2025-11-10):
看来英飞凌的兼容性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