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mark测试,用固件库和HAL来说,结果差别大么?

楼主(2025-03-20):
coremark测试,用固件库和HAL来说,结果差别大么?比如针对STM32F103的跑分来说

网友A:

在STM32等微控制器上进行CoreMark测试时,使用标准外设库和硬件抽象层的结果可能会有一定差异,但通常不会非常大。一般是标准库的执行coremark会比HAL的执行结果会好一些吧

网友B:
可以对比一下 FLASH_PREFETCH 和 ART 是否开启,这对STM32F103的CoreMark成绩影响比库的选择更明显。

网友C:
你可以用 -O3 最高优化编译HAL代码,看看是否能缩小与固件库的差距,编译优化对CoreMark影响很大。

网友D:
实测下来,HAL库可能会比固件库的CoreMark得分低5~10%左右,具体取决于具体的外设初始化和中断处理方式。

网友E:
如果你想得到更高的CoreMark分数,建议直接用寄存器操作,甚至屏蔽所有中断,只让CPU纯跑算法代码。

网友F:
CoreMark测试的重点是MCU的运算能力,如果你的应用是外设驱动和逻辑控制为主,实际性能影响比CoreMark重要。

网友G:
CoreMark主要测试的是CPU的运算性能,和库的选择关系不大,但HAL库的额外代码可能会影响实际可用性能。

网友H:
用标准固件库(StdPeriph)比HAL库更接近寄存器级操作,代码更精简,理论上能减少指令开销,提高CoreMark得分。

网友I:
HAL库封装了很多通用API,虽然方便开发,但函数调用层级多,可能会导致更多指令执行,影响CoreMark得分。

网友J:
如果你的CoreMark测试代码只跑在裸机上,不涉及外设,固件库和HAL的影响应该不大,因为计算主要在CPU核心完成。

网友K:
如果测试代码涉及 SysTick 或者其他定时中断,HAL的中断处理机制可能会带来额外开销,影响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