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中文变乱码怎么处理?

楼主(2025-03-20):
用最新的STM32CubeMX v6.14版重新生成代码之后,中文就变成乱码了,该怎么处理?原来的程序如下

原代码

原代码

重新生成程序后,变成下面的样子了
原来的文件是ANSI编码的,新生成后变成了UTF-8编码。
该怎么设置,才能让CubeMX不修改原先的文件编码格式?

网友A:
建议检查文件是否包含特殊字符或尝试重新生成工程。

网友B:
修改STM32CubeMX编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STM32CubeMX编码配置。

STM32CubeMX有编码配置吗?请问在哪里修改编码配置?我没有找到。

网友C:
你目前用的IDE是什么?ARM MDK?
你到www.stmcu.com.cn搜索一篇 LAT1390阅读下,希望帮到你。

网友D:
你可以手动设置项目文件的编码,确保使用 ANSI 编码,而不是 UTF-8 编码。

网友D:
虽然 STM32CubeMX 默认生成 UTF-8 编码的文件,但不直接提供选项来控制编码格式。

楼主(2025-04-22):
引用 网友C:
你目前用的IDE是什么?ARM MDK?
你到www.stmcu.com.cn搜索一篇 LAT1390阅读下,希望帮到你。
...

这个办法不行。不是显示有问题,而是改码改错了,纠不回来那种。

楼主:
下面的文章彻底解决了问题,就是挺麻烦的
https://blog.csdn.net/qq_49053936/article/details/14545653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文章彻底解决了问题,就是挺麻烦的
https://blog.csdn.net/qq_49053936/article/details/145456532
...

能解决就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