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高速采集就不要为难MCU了

楼主(2025-03-20):
一、定义
首先定义高速采集的信号速度到底需要多高的速度。
信号的速度也是相对的,针对不同的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定义。
比如,对于音频,CD音质的范围才是44.1 kHz到192kHz,专业极的也才384kHz.
但在通信上来说,几百MHz 到几百GHz 才算得上高速了。
所以,就更不必说雷达、声纳这些了。
所以,这里对于几k或是几百k,就不算做高速信号了吧。一般要考虑的都是10MHz以上的信号。

二、MCU的不足
1、RAM不足:在高速采集中,势必会有更多的数据,外部RAM时序不满足,内部RAM又太小,要进行复用,这会导致RAM空间的错误,从而导致采样的数据错位。
2、速度的不足:旧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新的数据已经到来,最终会导致一部分数据没有处理就被新的数据覆盖。
3、外设接口的类型与速度不足:一般的高速ADC都是LVDS的,而MCU很少有这样的接口。

网友A:
要做它能做的事情,至于榨干最后的能力容易不稳定

网友B:
采样数据可能 错位、丢失、覆盖,最终影响数据完整性。

网友B:
这些信号的频率范围通常在几 GHz 以上,需要极高速的数据采集能力。

网友C:
高速的可以用FPGA来做

网友D(2025-04-24):
这里对于几k或是几百k,就不算做高速信号了吧。

网友E(2025-08-29):
MCU 处理能力有限,高速采集时,其运算、存储和 IO 速度难以跟上高频数据流入,易丢失数据或处理延迟。应采用专用 ADC 芯片 + FPGA/CPLD 预处理,再传给 MCU。FPGA/CPLD 适合并行高速操作,可缓解 MCU 压力,保证数据完整性。

网友F:
高速采集确实超出多数 MCU 的能力范围,别为难它。
MCU 的 ADC 模块采样率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 ksps,且多为单通道逐次逼近型,面对 MHz 级以上的高频信号会丢失细节。同时,高速采集需要大量数据实时传输和存储,MCU 的总线带宽、缓存容量和算力都难以支撑,强行使用会导致数据失真、延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