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51 的printf

楼主(2025-03-22):
在Keil C51 中使用printf ,首先需要重新实现 putchar(char c)函数。此函数在
char putchar (char c)   {            ES=0;            SBUF = c;            while(TI==0);            TI=0;            ES=1;            return 0;}
我们先分析一下上面这个程序哈,
关闭串口中断
发送单字节数据
等待发送完毕
清除TI标志
开启串口中断
在main函数里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进行输出了。
但是,我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疑惑: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est1 = 55;    printf("the test is %d\r\n",test1);}

使用串口输出的数值一直不对,我后来自己理解,%d是整型,而在Keil C51整型占用2个byte,所以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做一次强制类型转换: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est1 = 55;    printf("the test is %d\r\n",(int)test1);}

后来阅读Keil C51的帮助手册:
得到这样一条信息:
格式
含义
针对类型

%d
两个字节变量
int

%bd
单字节变量
char

%ld
四字节变量
long int

所以上面的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est1 = 55;    printf("the test is %bd\r\n",test1);}

下面附上Keil C51手册内容。
int printf (
const char fmtstr / format string */
<[>, arguments … <]>); /* additional arguments */
Description The printf function formats a series of strings and numeric values and builds a string to write to the output stream using the putchar function. The fmtstr argument is a format string that may be composed of characters, escape sequences, and format specifications.
Ordinary characters and escape sequences are copied to the stream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interpreted. Format specifications always begin with a percent sign (‘%’) and require that additional argu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printf function call.
The format string is read from left to right. The first format specification encountered references the first argument after fmtstr and converts and outputs it using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 The second format specification accesses the second argument after fmtstr, and so on. If there are more arguments than format specifications, extra arguments are ignored. Results are unpredictable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arguments for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s or if the argument types do not match those specified by fmtstr.
Format specifications have the following general format:
% <[>flags<]> <[>width<]> <[>.precision<]> <[>{b|B|l|L}<]> type
Each field in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 may be a single character or a number which specifies a particular format option.
The type field is a single character that specifies whether the argument is interpreted as a character, string, number, or pointer,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ype Argument
Type Input
Format

d
int
Signed decimal number.

u
unsigned int
Unsigned decimal number.

o
unsigned int
Unsigned octal number.

x
unsigned int
Unsigned hexadecimal number using “0123456789abcedf”.

X
unsigned int
Unsigned hexadecimal number using “0123456789ABCDEF”.

f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ddd.

e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e<[>-<]>dd.

E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E<[>-<]>dd.

g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using either the e or f format, whichever is more compact for the specified value and precision.

G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using either the E or f format, whichever is more compact for the specified value and precision.

c
char
A single character.

s
*
A string of characters terminated by a null character (‘\0’).

p
*
A generic pointer formatted as t:aaaa where t is the memory type and aaaa is the hexadecimal address.

Note
The optional characters l or L may immediately precede the type character to respectively specify long types for d, i, u, o, x, and X.
The optional characters b or B may immediately precede the type character to respectively specify char types for d, i, u, o, x, and X.
Characters following a percent sign that are not recognized as a format specification are treated as ordinary characters. For example, “%%” writes a single percent sign to the output stream.
The flags field is a single character used to justify the output and to print +/- signs and blanks, decimal points, and octal and hexadecimal prefixe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Flag Description
- Left justify the output in the specified field width.
+ Prefix the output value with a + or - sign if the output is a signed type.
blank (’ ‘) Prefix the output value with a blank if it is a signed positive value. Otherwise, no blank is prefixed.
Prefixes a non-zero output value with 0, 0x, or 0X when used with o, x, and X field types, respectively.
When used with the e, E, f, g, and G field types, the # flag forces the output value to include a decimal point.
The # flag is ignored in all other cases.
The width field is a non-negative number that specifies the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printed. If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output value is less than width, blanks are added on the left (by default) or right (when the - flag is specified) to pad to the minimum width. If width is prefixed with a ‘0’, zeros are padded instead of blanks. The width field never truncates the output. If the length of the output value exceeds the specified width, all characters are output.
The width field may be an asterisk (‘*’), in which case an int argument from the argument list provides the width value. Specifying a ‘b’ in front of the asterisk specifies that the argument is an unsigned char.
The precision field is a non-negative number that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print,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digits, or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he precision field can cause truncation or rounding of the output value in the case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 as specifi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ype Precision Field Meaning
d,u,o,x,X The precision field specifies the minimum number of digit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output value. Digits are not truncated if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the argument exceeds that defined in the precision field. If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the argument is less than the precision field, the output value is padded on the left with zeros.
f The precision field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digits to the right of the decimal point. The last digit is rounded.
e,E The precision field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digits to the right of the decimal point. The last digit is rounded.
g,G The precision field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ignificant digits in the output value.
s The precision field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output value. Excess characters are not output.
c,p The precision field has no effect on these field types.
The precision field may be an asterisk (‘*’), in which case an int argument from the argument list provides the value. Specifying a ‘b’ in front of the asterisk specifies that the argument is an unsigned char.
Note
You must ensure that the argument type matches that of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 You may use type casts to ensure that the proper type is passed to printf.
This function is implementation-specific and is based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_getkey and putchar functions. These functions, as provided in the standard library, read and write characters using the microcontroller’s serial port. Custom functions may use other I/O devices.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that may be passed to 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due to the memor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8051. A maximum of 15 bytes may be passed in SMALL or COMPACT model. A maximum of 40 bytes may be passed in LARGE model.
Return Value The printf function return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actually written to the output stream.
See Also gets, printf517, puts, scanf, scanf517, sprintf, sprintf517, sscanf, sscanf517, vprintf, vsprintf
Example #include <stdio.h>void tst_printf (void) {  char a = 1;  int b  = 12365;  long c = 0x7FFFFFFF;  unsigned char x = 'A';  unsigned int y  = 54321;  unsigned long z = 0x4A6F6E00;  float f = 10.0;  float g = 22.95;  char buf [] = "Test String";  char *p = buf;  printf ("char %bd int %d long %ld\n",a,b,c);  printf ("Uchar %bu Uint %u Ulong %lu\n",x,y,z);  printf ("xchar %bx xint %x xlong %lx\n",x,y,z);  printf ("String %s is at address %p\n",buf,p);  printf ("%f != %g\n", f, g);  printf ("%*f != %*g\n", (int)8, f, (int)8, g);}

    https://www.cnblogs.com/shirishiqi/p/5394132.html

网友A:
需要重写putchar函数,因为printf依赖于这个函数来输出字符。

网友B:
printf 使用内部缓冲区来处理格式化字符串。如果格式化字符串过长,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

网友C:
重定向putchar

网友D:
printf在C51中可能会消耗较多的内存,尤其是在使用浮点数或宽参数时。

网友E:
printf的逐字符输出效率较低

网友D:
C51中printf的实现方式。

网友F: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发送,需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高效,避免阻塞主程序。

网友G:
C51的printf通常需要重定向到硬件串口,因为默认没有控制台。 如何将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H:
printf需要重定向到串口或者其他输出设备

网友I:
Keil C51 中的 printf 函数对内存有限制吗?

网友J:
为什么在 Keil C51 中,%d 格式化输出时需要做类型转换?

网友K:
在 Keil C51 中使用 printf 时,putchar 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在 Keil C51 中使用 printf 时,putchar 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输出数据,定义

网友M:
在 Keil C51 中,printf 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N:
在 Keil C51 中,%bd 和 %d 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O:
如何减少printf的内存占用?

网友P:
使用printf时,需包含stdio.h头文件,并确保有足够的RAM空间存储输出缓冲区。在资源受限的8051单片机中,应谨慎使用printf,避免因缓冲区溢出或资源不足导致的问题。

网友Q:
C51的printf默认依赖putchar函数输出字符,因此需要用户自定义putchar,将字符发送到目标设备

网友G:
printf在标准C中用于格式化输出,但在嵌入式系统中,尤其是资源受限的C51,使用printf需要注意一些特殊事项。

网友R:
printf函数会调用putchar函数来输出字符。你需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putchar函数,通过串口发送字符。

网友S:
8051单片机RAM有限,printf可能消耗大量内存,需谨慎使用。

网友T:
避免频繁调用,优先使用sprintf或精简格式。

网友U:
尽量使用简单的格式化字符串,避免使用复杂的格式化选项。例如,使用%d而不是%04d。

网友V:
尽管通过重定向 putchar 函数实现了 printf 功能,但它还是会占用一定的程序存储空间和运行时间。要是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就要谨慎使用。

网友E:
在C51中正确配置和使用printf,包括重定向到串口、内存优化、格式支持限制等。

网友C:
可以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A:
printf 函数会显著增加代码大小。

网友W:
在C51编译器中,printf函数用于格式化输出,支持多种格式说明符,如%d、%x、%s等。

网友X:
使用更轻量的替代方法,比如sprintf或者自定义的输出函数。

网友Y: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 假设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 {
    // 初始化串口代码
}

// 自定义的putchar函数,将字符输出到串口
char putchar(char c) {
    SBUF = c;          // 将字符放入串口缓冲区
    while(!TI);        // 等待传输完成
    TI = 0;            //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return c;
}

void main() {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printf("Hello, 8051!\n");  // 使用printf输出字符串
    while(1);
}

网友Z:
#include <reg51.h>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Timer1模式1)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8位UART),REN=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Timer1模式1(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Timer1
    ES = 1;       // 允许串口中断(可选)
    EA = 1;       // 允许总中断
}

// 重定向putchar到串口
char putchar(char c) {
    SBUF = c;     // 将字符写入发送缓冲区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TI=1表示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return c;
}

// 测试printf
void main() {
    UART_Init();
    printf("Hello, 8051!
");  // 输出到串口
    while (1);
}

网友AA:
使用C51开发时遇到了printf的问题,比如输出不正确、程序崩溃或内存不足。

网友AB:
8051的RAM有限,使用全局缓冲区可能导致内存不足。

网友AC:
避免在printf中使用大型格式化字符串或大量的局部变量。

网友AD:
printf函数可能会占用较多的Flash和RAM资源,特别是在使用复杂的格式化选项时。

网友AE:
因为%d是针对整数的格式化输出,而变量可能是浮点或字符类型,需要转换为整数。

网友AF(2025-04-23):
putchar()在keil C51中用于将字符输出到串口,配合printf()实现字符输出到串口通信。

网友AG:
确实,Keil C51中使用printf需要自定义putchar函数来实现串口输出。你的代码示例很清晰地展示了如何实现这一点。

网友AH:
确实,在使用Keil C51时,需要正确处理数据类型以确保printf函数能正确输出。使用%bd格式说明符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明确指定了单字节整型。

网友AI:
确实,在使用Keil C51时,需要正确处理数据类型以确保printf函数能正确输出。使用%bd格式符来输出单字节变量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AJ:
中断服务程序要快,别让主程序等。

网友AK:
在单片机上,要将printf输出到串口,需要配置串口通信,并使用特定库函数如printf_s来实现重定向。

网友AL:
printf返回打印字符数,通常为数字。

网友AM:
printf用于在单片机上输出信息到串口或LCD等显示设备。

网友AN:
确实,在使用Keil C51的printf函数时,需要正确处理数据类型以确保输出正确。使用%bd格式符来指定单字节变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O:
确实,在使用Keil C51的printf函数时,需要正确理解格式字符串和对应的数据类型。使用%bd来指定单字节变量char是正确的选择,这样可以确保输出的数值正确。

网友AP:
确实,在使用Keil C51的printf函数时,需要正确处理数据类型以确保输出正确。使用%bd格式符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确保单字节变量被正确处理。

网友AQ:
简单的格式化如%d更直观,适合初学者。它直接显示数字,无需担心填充和宽度问题。

网友AR:
逐字符输出确实慢,建议使用缓冲区一次性输出,效率更高。

网友AS:
确实,在使用Keil C51的printf函数时,需要正确理解数据类型和格式说明符。你提到的使用%bd来输出单字节变量是正确的,这样可以确保输出的数值是正确的。

网友AP:
确实,在使用Keil C51时,需要正确理解printf函数和其格式化字符串。使用%bd是针对单字节变量的正确选择,这样可以确保输出正确的数值。

网友AT:
可以尝试使用sprintf替代printf,减少CPU占用。

网友AU:
检查变量类型和格式符是否匹配,确保足够内存,避免无限循环。

网友AV(2025-05-25):
8051的RAM空间有限,所以用全局变量要小心

网友AW:
避免长字符串和多余变量,简洁高效。

网友AX:
在8051中,printf可能会占用较多RAM,所以最好减少使用,考虑其他打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