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下载时出现“Flash Verify Failed”

楼主(2025-03-20):
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降低时钟频率。

网友C:
更新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

网友D:
清除缓存数据。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484955/article/details/100525193

https://blog.csdn.net/csdn_lovebqj/article/details/128826533

看下这个链接,基本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Keil的版本和你的单片机不兼容啊?你可以试试更新一下Keil的版本

网友G:
你可以尝试在Keil的设置中调整一下下载选项

网友H:
檢查下線長,及電源是不是有noise

网友:
校验失败,换USB口试试看

网友I:
这个提示一般是下载配置选项没有对,或者没有识别到芯片。

网友J(2025-07-18):
可能是 Flash 配置文件与器件不匹配、下载器设置错误、目标设备连接问题或编程算法损坏等原因导致

网友K(2025-08-28):
“Flash Verify Failed” 通常因编程错误或硬件问题。检查 Flash 编程算法是否匹配芯片型号;确认芯片供电稳定,复位电路正常;排查芯片是否损坏或被加密;尝试降低下载速度,检查接线接触是否良好;也可能是 Flash 区域被保护,需解锁后再下载。

网友L:
Keil 下载出现 “Flash Verify Failed” 多因:1. Flash 驱动或算法不匹配,需选对应型号;2. 硬件问题,如供电不稳、芯片接触不良;3. 程序超出 Flash 容量;4. 芯片被加密或损坏。可尝试重新接线、更新算法、检查程序大小或换芯片

网友M:
出现'Flash Verify Failed'错误,可能是由于程序烧录不完整或有错误

网友N(2025-09-28):
“Flash Verify Failed” 通常因 Flash 写入与预期不符导致,解决方向:1. 检查 Flash 编程算法是否匹配芯片型号;2. 确认接线电压是否正确,尝试供电电压是否稳定;3. 擦除 Flash 后重试,排除芯片内部 Flash 是否损坏;4. 排查工具速度过快时降低频率;5. 排查硬件接线,确保 SWD/JTAG 通信可靠。

网友N:
“Flash Verify Failed” 多因下载后校验不通过。可能是 Flash 驱动错误,需更新设备库;或接线接触不良,检查 SWD/JTAG 线路;也可能是芯片 Flash 损坏、供电不稳,或程序超出 Flash 容量。可尝试降低下载速度、擦除整片 Flash 后重试,排查硬件连接与芯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