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每MHZ多少指令

楼主(2025-03-22):
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只进行一次读指令操作。当第二个ALE信号有效时,PC并不加1,那么读出的还是原指令,属于一次无效的读操作。 双字节单周期指令,两次的ALE信号都是有效的,只是第一个ALE信号有效时读的是操作码,第二个ALE信号有效时读的是操作数。 单字节双周期指令,两个机器周期有四次读指令操作,只有第一次有效。

网友A:
如ARM Cortex-M0中,处理器每个时钟周期通常执行一条指令
新唐的1T 8051也是每个时钟周期通常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B(2025-04-25):
地址锁存使能信号,通常用于指示地址总线的有效状态。它的作用是锁存当前的地址,通常在总线周期的某个时刻起作用。

网友C:
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和频率有关,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执行指令的速度也不同。一般来说,单字节单周期指令的执行速度会更快一些。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完成,所以理论上每MHz可以执行1M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