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浮点运算时,计算速度极慢,如何提升性能?

楼主(2025-03-20):
有什么库没有啊

网友A:
如果需要使用浮点运算,有没有考虑过使用硬件浮点单元(FPU)来加速呢?

网友B:
这个需要专用的MCU进行计算

网友C:
专用MCU选型才是关键的

网友D:
主频高的也行

网友E(2025-06-28):
提升浮点运算性能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硬件优化:开启 MCU 的 FPU(浮点单元)加速(如 ARM Cortex-M4/M7),配置编译器使用硬件浮点指令(如 GCC 的-mfloat-abi=hard)。
算法简化:用定点数替代浮点数(如放大 1000 倍转整数运算),或预计算常量(如缓存sin()结果)。
编译器优化:启用高级优化选项(如-O2),减少浮点库函数调用(如避免频繁sqrt())。
数据结构优化:批量处理浮点数据,减少内存访问开销。

网友F:
可采用定点数替代浮点运算,优化算法减少计算量,或用查表法预存结果。

网友G:
可改用定点运算替代浮点,使用硬件浮点单元(如 CPU 的 FPU),或优化算法减少运算量,提升计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