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

楼主(2025-03-23):
1. 一阶滤波算法的原理
一阶滤波,又叫一阶惯性滤波,或一阶低通滤波。是使用软件编程实现普通硬件RC低通滤波器的功能。

一阶低通滤波的算法公式为:

                         Y(n)=αX(n) + (1-α)Y(n-1)

  式中:α=滤波系数;X(n)=本次采样值;Y(n-1)=上次滤波输出值;Y(n)=本次滤波输出值。

一阶低通滤波法采用本次采样值与上次滤波输出值进行加权,得到有效滤波值,使得输出对输入有反馈作用。

2. 一阶滤波算法的程序(适用于单个采样)
代码语言:javascript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define a   0.01                // 滤波系数a(0-1)

char value;                    //滤波后的值
char new_value;                 //  新的采样值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0.01*value + (1-0.01)*new_value;
}

3. 一阶滤波算法的不足
1. 关于灵敏度和平稳度的矛盾

      滤波系数越小,滤波结果越平稳,但是灵敏度越低;

      滤波系数越大,灵敏度越高,但是滤波结果越不稳定。

      一阶滤波无法完美地兼顾灵敏度和平稳度。有时,我们只能寻找一个平衡,在可接受的灵敏度范围内取得尽可能好的平稳度。而在一些场合,我们希望拥有这样一种接近理想状态的滤波算法。即:

     当数据快速变化时,滤波结果能及时跟进(灵敏度优先);

     当数据趋于稳定,在一个固定的点上下振荡时,滤波结果能趋于平稳(平稳度优先)。

2. 关于小数舍弃带来的误差

    一阶滤波算法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小数舍弃带来的误差。 比如: 本次采样值=25,上次滤波结果=24,滤波系数=10, 根据滤波算法:

      本次滤波结果=(25*10+24*(256-10))/256=24.0390625
    但是,我们在单片机运算中,很少采用浮点数。因此运算后的小数部分要么舍弃,要么进行四舍五入运算。这样一来,本例中的结果24.0390625就变成了24。假如每次采样值都=25,那么滤波结果***=24。也就是说滤波结果和实际数据一直存在无法消除的误差。

网友A(2025-08-28):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通过加权当前输入与历史输出(含滤波系数 α),抑制高频噪声、保留低频信号,结构简单,实时性强,常用于传感器数据平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