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样值不稳定,上电初期波动较大,如何避免?

楼主(2025-03-20):
上电初期ADC采样值波动较大,是否需要延迟采样时间?还是参考电压未稳定导致的?

网友A:
你的ADC输入信号来自哪里?如果是高阻抗信号,建议加一个小电容(如0.1uF)稳定电压。

网友B:
参考电压如果是内部的1.2V,可以看看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这个函数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网友C:
可以尝试打开ADC的 continuous mode,让它持续采样,避免刚启动时的瞬态误差。

网友D:
你的供电电源启动是不是有延迟?试试用示波器看看 VDDA 在上电时是不是有一个稳定过程。

网友E:
也可以用DMA+滤波的方式,比如取多个样本求平均值,减少初期的波动影响。

网友F:
上电初期ADC波动大,确实可能是参考电压还没稳定,可以试试等几毫秒再开始采样。

网友G:
你用的是内部VREF还是外部参考电压?如果是外部的,检查一下是不是稳压电路启动慢了。

网友H:
采样时间可以适当增加,比如选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试试看,会不会稳定一些。

网友I:
ADC电源引脚 VDDA 旁边有没有加滤波电容?如果电源波动大,ADC采样也会受影响。

网友J:
试试在初始化时先做几次丢弃采样,把前面的不稳定数据忽略掉。

网友K:
可能是参考电压未稳定导致的。

网友L:
模拟信号输入线上的噪声或干扰,以及外部电磁干扰,都可能影响ADC的输入信号,从而导致采样值不稳定。

网友M:
在多通道ADC采样时,通道切换后,ADC内部的RC需要进行充放电。如果充放电未完成就开始采样,前一通道的残留信号可能会影响当前通道的采样结果。

网友N:
ADC的采样时间、分辨率、转换模式等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采样值不稳定。

网友O:
上电后,可以设置一个适当的延迟时间,等待电源电压和参考电压稳定后再进行ADC采样。

网友P:
在多通道采样时,可以增加采样保持时间,以确保ADC内部RC充放电完成,避免前一通道的残留信号影响当前通道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