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多级指针与多维数组

楼主(2025-03-23):
使用指针访问数组

指针类型的加减运算可以使指针内保存的首地址移动。

指针类型加n后。首地址向后移动 n * 步长 字节。

指针类型减n后。首地址向前移动 n * 步长 字节。

步长为指针所指向的类型所占空间大小。

例如: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int *p = (int *)100;
  • p + 1,结果为首地址向后移动sizeof(int)字节,即104。
  • p - 1,结果为首地址向前移动sizeof(int)字节,即96。

因此,指针加减运算对于访问在内存中连续排布的数据对象非常方便。

而数组这种数据对象,每个元素在内存中一定是连续排布的。下面,我们来探究怎样使用指针访问数组。

使用第一个元素获取数组首地址

既然数组元素在内存中的存储可以保证是连续的,那么第一个元素的首地址,就是整个数组的首地址。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5] = { 111, 222, 333, 444, 555 };
    int* p = &arr[0];
    printf("%d\n", *p); // 第1个元素
    printf("%d\n", *(p + 1)); // 第2个元素
    printf("%d\n", *(p + 2)); // 第3个元素
    printf("%d\n", *(p + 3)); // 第4个元素
    printf("%d\n", *(p + 4)); // 第5个元素
    return 0;
}

我们可以使用取地址运算符&,获取第一个元素的首地址和空间大小,即获取一个 int * 类型的指针。

通过取值运算符*,可以使用指针中的首地址和空间大小访问或修改目标数据对象。

表达式 p + 1 必须先被括号包裹,再使用取值运算符*。

这是因为取值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算术运算符。

我们需要先让首地址移动,再进行取值操作。

若不使用括号,*p会先被取值,之后值再被加1。

  • 不使用括号:
    • p的值为111,p + 1的结果为112。
  • 使用括号:
    • (p + 1) 使得首地址移动到第二个元素, *(p + 1) 得到结果为222。

使用数组名获取数组首地址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5] = { 111, 222, 333, 444, 555 };
    int* p = arr;
    printf("sizeof arr = %d\n", sizeof(arr));
    printf("sizeof p = %d\n", sizeof(p));
    printf("sizeof arr + 1 = %d\n", sizeof(arr + 1));
    return 0;
}

使用32位进行编译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sizeof arr = 20
sizeof p = 4
sizeof arr + 1 = 4

arr 的大小为20。

p 的大小为4。

p 是一个指针大小为4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arr 的大小为20,那么arr应该不是一个指针类型才对,但是它却又可以成功赋值给 int * 。

而 arr + 1 的大小却又为4。

类型为“以T为元素的数组arr”与“指向T的指针p”的关系。

当数组名arr出现在一个表达式当中,数组名arr将会被转换为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但是,这个规则有两个例外:

  • 对数组名arr使用sizeof时。
  • 对数组名arr使用&时。

也就是说,数组名arr的类型其实是 int 5 ,因此 sizeof(arr) 的结果才会是20。

数组名arr出现在表达式 int* p = arr中,会被转换为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即 int 5 转为 int * 类型。之后进行赋值运算。

arr + 1 也是一个表达式,数组名 arr 被转换为 int * 类型,进行加法运算后,仍然为 int * 类型。

使用指针访问数组等价于下标访问

现在我们学会了访问数组元素的两种办法:

  • 数组名下标
  • *(数组名 + 偏移量)

其中,偏移量就是指针指向的地址与数组首地址之间相差几个元素。

事实上,这两种形式是等价的。

中括号 [] ,被称作下标运算符,它的优先级高于一切其他运算符。通常的形式为: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A[k]

而表达式运算时,最终会将下标运算符展开为: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A + k)

测试一下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5] = { 111, 222, 333, 444, 555 };
    printf("arr[2] = %d\n", arr[2]);
    printf("2[arr] = %d\n", 2[arr]);
    printf("*(arr + 2) = %d\n", *(arr + 2));
    return 0;
}
  • arr2 展开为 *(arr + 2) 。
  • 2arr 展开为 *(2 + arr) 。

因此,使用指针访问数组等价于下标访问。

指针作为参数传递

形参与实参相互独立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void swap(int x, int y)
{
    // 打印x,y的首地址
    printf("&x= %u\n", &x);
    printf("&y= %u\n", &y);
    int temp = x;
    x = y;
    y = temp;
}
int main()
{
    int a, b;
    int temp;
    a = 1;
    b = 2;
    // 打印a,b的首地址
    printf("&a= %u\n", &a);
    printf("&b= %u\n", &b);
    // 交换a,b变量
    swap(a, b);
    return 0;
}

!

分析过程

{% gallery::::one %}

!

!

{% endgallery %}

将指针作为参数传递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void swap(int* x, int* y)
{
    int temp = *x;
    *x = *y;
    *y = temp;
}
int main()
{
    int a, b;
    int temp;
    a = 1;
    b = 2;
    printf("a=%d b=%d\n", a, b);
    // 交换a,b变量
    swap(&a, &b);
    printf("a=%d b=%d\n", a, b);
    return 0;
}

不是交换指针x,y的值,而是交换目标数据对象a,b的值。所以,需要在指针前使用取值运算符*

!

为何在使用 scanf 函数时,需要对变量先取地址再传入参数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int n;
scanf("%d", &n);

scanf 会从读取从键盘的输入,转换后存储到变量n当中。被调函数 scanf 无法直接修改在主调函数中的变量n。因此,我们将变量n的指针传入 scanf 函数。通过指针使得被调函数间接地修改主调函数中的变量

指针不仅仅是首地址

再次强调,指针内保存的不仅仅是目标数据对象首地址,指针的类型也非常重要。

要在内存中找到一个数据对象,需要有以下两个信息。

  • 数据对象的首地址。
  • 数据对象占用存储空间大小。

指针的值保存着数据对象首地址,指针类型对应着目标数据对象的类型,用于标记目标数据对象的空间大小和指针运算时的步长。

仅有首地址的指针类型void *

由于指针类型定死了指针所指向的数据类型。为了让函数可以交换更多的数据类型,我们仅需要指针类型中保存的首地址,目标数据大小通过额外的参数传入。

  • 不同指针类型不能相互赋值,相互赋值后会造成目标数据对象类型的改变,无法通过编译。
  • void* 类型为特例,它可以接受任意指针类型的赋值,也可以赋值给任意类型的指针。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void swap(void* x, void* y, int size)
{
    // 指针转为char *,单个字节操作内存
    char* pX = (char*)x;
    char* pY = (char*)y;
    char temp;
    for (int i = 0; i < size; i++)
    {
        temp = pX[i];
        pX[i] = pY[i];
        pY[i] = temp;
    }
}

由于 void 不能取值和加减,所以我们将其转换为 char 。 char * 可以提供单个单个操作内存的能力。

在C语言中 void *类型不但可以接受任意类型的指针,也可以自动转换为任意类型的指针。

但在C++中,规则稍微严格了一点, void 仅能接受任意类型的指针,不能自动转换为其他类型的指针。为了保证代码的兼容性,我们将 void 强制转为 char * ,避免在C++中编译出错。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char *pX = (char *)x;
char *pY = (char *)y;

多级指针与指针数组

int * 的指针的类型为 int **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int **p; // 正确
int**p; // 正确
int* *p; // 正确
int * *p; // 正确
int * * p; // 正确

二级指针为例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 = 123;
    int* pn = &n;
    int** pnn = &pn;
    printf("**pnn = %d\n", **pnn);
    return 0;
}

取地址过程

  • 对n使用取地址运算符,获得n的指针pn,类型为 int * 。
  • 对pn使用取地址运算符,获得pn的指针pnn,类型为 int ** 。

取值过程

  • 对pnn使用取值运算符,将 int * 还原为 int
  • pnn使用取值运算符,将 int 还原为 int 。即,还原为n。

指针数组

!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p ,指向 pToArr 的第一个元素,类型为 int ** 。
*p ,指向 arr1 的第一个元素,类型为 int * 。
*p + j ,指向 arr1 中的第j个元素,类型为 int * 。
*(*p + j) ,为 arr1 中的第j个元素。

多维数组名与指针

!

数组指针的移动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b[5][10] =
    {
        {0,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
    int(*pInt10)[10] = b;   // int[5][10]转为int (*)[10]
    int(*pInt) = *pInt10;   // *pInt10从int[10]转换为int *
    printf("pInt[0]=%d\n", pInt[0]);    // 等价于*(pInt + 0)
    printf("pInt[1]=%d\n", pInt[1]);    // 等价于*(pInt + 1)
    printf("pInt[2]=%d\n", pInt[2]);    // 等价于*(pInt + 2)
    printf("pInt[3]=%d\n", pInt[3]);    // 等价于*(pInt + 3)
    printf("pInt[4]=%d\n", pInt[4]);    // 等价于*(pInt + 4)
    printf("pInt[5]=%d\n", pInt[5]);    // 等价于*(pInt + 5)
    printf("pInt[6]=%d\n", pInt[6]);    // 等价于*(pInt + 6)
    printf("pInt[7]=%d\n", pInt[7]);    // 等价于*(pInt + 7)
    printf("pInt[8]=%d\n", pInt[8]);    // 等价于*(pInt + 8)
    printf("pInt[9]=%d\n", pInt[9]);    // 等价于*(pInt + 9)
    printf("pInt[10]=%d\n", pInt[10]);  // 等价于*(pInt + 10)
    return 0;
}

另一种结果相同的表达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b[5][10] =
    {
        {0,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
    int(*pInt10)[10] = b;   // int[5][10]转为int (*)[10]
    printf("*pInt10[0]=%d\n", (*pInt10)[0]);    // pInt10先从int(*)[10]转为int *,再通过下标访问
    printf("*pInt10[1]=%d\n", (*pInt10)[1]);
    printf("*pInt10[2]=%d\n", (*pInt10)[2]);
    printf("*pInt10[3]=%d\n", (*pInt10)[3]);
    printf("*pInt10[4]=%d\n", (*pInt10)[4]);
    printf("*pInt10[5]=%d\n", (*pInt10)[5]);
    printf("*pInt10[6]=%d\n", (*pInt10)[6]);
    printf("*pInt10[7]=%d\n", (*pInt10)[7]);
    printf("*pInt10[8]=%d\n", (*pInt10)[8]);
    printf("*pInt10[9]=%d\n", (*pInt10)[9]);
    printf("*pInt10[10]=%d", (*pInt10)[10]);
    return 0;
}

输出结果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pInt10[0]=0
*pInt10[1]=1
*pInt10[2]=2
*pInt10[3]=3
*pInt10[4]=4
*pInt10[5]=5
*pInt10[6]=6
*pInt10[7]=7
*pInt10[8]=8
*pInt10[9]=9
*pInt10[10]=10

由于下标运算符 []的优先级比取值运算符 *的优先级高。我们想要 pInt10先从 int (*)[10]转为 int *,再通过下标访问。所以,需要用括号让取值先进行。

如果数组名 B出现在表达式中,会从 int[5][10]转为 int (*)[10]

*B又可以看作 *(B + 0),所以 *B等价于 B[0]

对数组取地址

当数组名arr出现在一个表达式当中,数组名arr将会被转换为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但是,这个规则有两个例外:

  • 对数组名arr使用sizeof时。
  • 对数组名arr使用&时。

现在开始讨论第二个例外。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int arr[10];
&arr;

arr的类型为int10,而对数组使用取地址运算符&。触发第二个例外,数组不会进行类型转换,而是直接取地址

  • int取地址为 int (*)类型的指针。
  • int[10]取地址为 int (*)[10]类型的指针。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int(*pInt10)[10] = &arr;
    printf("pInt10=%u\n", pInt10);
    printf("pInt10+1=%u\n", pInt10 + 1);
    return 0;
}

pInt10是类型 int (*)[10]类型的数组指针,步长为40。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pInt10=7601480
pInt10+1=7601520

如果再对 pInt10取地址呢?

  • int[10]类型的数组取地址为 int (*)[10]类型的数组指针,它指向 int[10]的数组。
  • int (*)[10]类型的数组指针取地址为 int (**)[10]的二级指针,它指向 int(*)[10]的指针。

注意 &&arr是不对的,&arr确实可以获得一个指针。但是,这个指针是一个临时数据对象,应当将其赋值给变量才能保存它的值。

指针与三维数组示例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S[2][5][10]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
    // 访问元素S[1][2][3]
    printf("S[1][2][3] = %d", *(*(*(S + 1) + 2) + 3));
    return 0;
}

分析

代码语言:txt

AI代码解释

*(S + 1) 类型为 int[5][10] 的数组。
*(S + 1) + 2 类型为 int(*)[10] 的指针。
*(*(S + 1) + 2) 类型为 int[10] 的数组。
*(*(S + 1) + 2) + 3 类型为 int(*) 的指针。
*(*(*(S + 1) + 2) + 3) 类型为 int 的整型。

{% gallery::::one %}

!

!

!

!

!

!

{% endgallery %}

也可以故意将表达式结果赋值给一个无法转换的变量。让报错信息告诉我们表达式结果具体的类型

验证

!

指针的大小为4,整型的大小为4。

int5 数组的大小为200。

int10 数组的大小为40。

对数组取地址

int[2][5][10] 取地址为 int (*)[2][5][10] 类型的指针。

多级指针应用

从函数中返回指针

return关键词可以从被调函数中返回一个值到主调函数。

现在我们尝试让它返回一个指针到主调函数中。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func()
{
    int n = 100;
    return &n;
}
int main()
{
    int* p = func();
    printf("%d\n", *p);
    return 0;
}

我们在函数 func 中定义了变量n。接着 return &n;取得变量n的指针,并返回到main函数。

main函数收到返回值后赋值给p,并使用指针p来访问变量n。

这个程序看似正确,并且可以通过编译。但是,却存在潜在问题。

这是因为函数结束后,函数内部的变量也会被回收。所以,变量 n 已经失效了。再去访问它有可能正常,也有可能得到一些无意义的值或者引发错误。

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因为函数与函数之间的变量是独立的,即使是同一个函数多次运行,这些变量也是独立的。在函数返回后,函数内的变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函数内的变量将被回收,回收后的内存空间将给接下来运行的函数使用。

如果不想让变量被回收,那么可以在变量前加上关键词 **static**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t* func()
{
    static int n = 100; // 关键词static让变量n不被回收
    n++; // 变量n自增
    return &n;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p = func();
    printf("%d\n", *p);
    func();
    printf("%d\n", *p);
    func();
    printf("%d\n", *p);
    func();
    printf("%d\n", *p);
    func();
    printf("%d\n", *p);
    return 0;
}

现在函数 func 结束后,变量n不会被回收了。并且,重复调用func函数,使用的是同一个地址上的变量n

因此,我们只需获取一次变量n的地址,即可观察到变量n每次调用函数都被自增。

从函数中返回多个变量

将指针的指针,也就是二级指针作为参数传入函数。即可让被调函数“返回”多个指针。

代码语言:c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void func(int** a, int** b)
{
    static int x = 100;
    static int y = 200;
    *a = &x;
    *b = &y;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两个指针,初始化为空
    int* a = NULL;
    int* b = NULL;
    func(&a, &b); // 将指针的指针传入被调函数
    if (a != NULL && b != NULL)
        printf("a=%d b=%d\n", *a, *b);
    return 0;
}

在main函数中,声明两个指针并把它们初始化为 NULL

**NULL** 是一个由 **#define NULL 0** 定义的符号常量。

将指针初始化为 NULL,也就是将指针内保存的地址设置为0。

让指针初始化为零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码习惯。

一般结合指针判空,即 if (a != NULL && b != NULL) ,来判断指针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指向了。

调用函数 func 后,两个指针均被修改为有效指针,即非0。

我们通过判断指针是不是非零来确定函数 func 已经给指针赋值了。

若指针仍然为0,则说明函数 func 并未给指针赋值,不可以使用没有明确指向的指针。

函数 func 内部, &x 、 &y 取得变量 x 、 y 的指针,类型为 int *

在被调函数内,为了修改主调函数中的变量,先对二级指针 a、b 取值,将 int ** 转换为 int * ,再赋

值一个 int 给它。

类似于使用一级指针作为参数时,先对一级指针 a、b 取值,将 int * 转换为 int ,再赋值一个 int 给它。 转自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237250

网友A(2025-05-08):
在C/C++编程中,多级指针和多维数组是处理复杂数据结构的重要工具。

网友B:
虽然它们在某些场景下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的底层机制和应用场景存在显著差异

网友C:
多级指针是指向指针的指针(如int**),通过逐级解引用访问数据。动态内存分配:常用于动态创建二维或更高维数组。灵活性:可指向不同大小或维度的数据块,适合运行时确定数组大小。

网友D:
多级指针的内存布局,每行数据在内存中可不连续

网友E:
需要动态调整数组大小或行/列数运行时确定。

网友F:
多维数组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连续内存块(如int[3][4])。内存连续性:数据在内存中严格连续,访问效率高。固定维度:编译时需确定所有维度大小(C99后支持变长数组VLA)

网友G:
多级数组的数据按行优先顺序连续存储。

网友H:
数组大小已知且需高效访问(如图像处理、矩阵运算)。

网友I:
指针与数组的隐式转换数组名退化:多维数组名可退化为指向首元素的指针(如int[3][4]退化为int (*)[4])。多级指针赋值:可通过多级指针指向多维数组,但需类型匹配。

网友J:
类型安全直接强制转换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如int**指向int[3][4])。内存对齐多维数组的连续性与多级指针的灵活性可能导致对齐问题。

网友K:
多级指针是指指向指针的指针,例如int **ptr表示ptr是一个指向int *类型的指针。

网友L:
可以直接初始化多维数组

网友M:
不要混淆数组名和指针的概念。虽然数组名可以用作指针常量,但它不是真正的指针变量,不能被重新赋值。

网友N:
传递多维数组给函数时,需要指定除了第一维之外的所有维度的大小。

网友O: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对于理解C语言中的指针很有帮助。

网友P: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指针和数组的理解更深刻了。

网友Q: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对于理解C语言中的内存管理非常有帮助。

网友R:
原来指针还可以这样操作,学到了!

网友S:
多级指针的ptr[i]必须指向有效内存,否则解引用会导致崩溃。

网友T:
可以有效避免多级指针与多维数组的常见错误。

网友U:
可以通过指针来操作多维数组

网友V:
连续存储,编译器已知所有维度的大小。

网友W:
多级指针指的是指向指针的指针,例如二级指针(int **p)是指向int*类型的指针。

网友U:
多维数组的访问可能涉及额外的地址计算,影响性能。

网友X:
在多级指针结构中,可能需要逐级释放内存。

网友Y:
多维数组的声明需要指定每一维的大小

网友Z:
通常用于指向动态分配的指针数组

网友AA:
多维数组是一种数组的数组,最常见的是二维数组(如矩阵),但也可以有更多维度。

网友AB:
行优先存储意味着连续的行元素在内存中是连续存储的。

网友AC:
多级指针的指针算术需要特别小心, 会越界访问内存。

网友AD:
多维数组在内存中是按行优先顺序连续存储的,这意味着可以通过一维指针来访问多维数组。

网友AE:
对于二维数组,可以使用指向行的指针。例如,int (*ptr)[4] 是一个指向包含4个整数的数组的指针。

网友AF:
可以直接使用下标访问多维数组的元素

网友AG:
动态分配的内存需要在不再使用时通过free函数释放,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H: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以及如何使用指针访问数组元素。

网友AI: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对于理解C语言中的内存管理非常有帮助。

网友AJ:
当动态分配内存时,需为每一级指针分配空间。例如,对于二维数组模拟,首先分配一行指针数组的空间,然后为每一行分配实际的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AK:
多维数组的访问

网友AL:
多级指针的陷阱

网友AM:
对于二级指针,使用双星号解引用两次:**pp得到int类型的值。

网友AN:
多级指针的指针算术比多维数组的指针算术更复杂,需要特别小心。

网友AO:
多级指针需要正确地定义和初始化。例如,int **ptr 是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需要先分配内存给指针数组,然后再分配内存给每个指针指向的数组。

网友AP:
多级指针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处理动态大小的数据结构时。而多维数组更适合用于固定大小的数据集合。

网友AQ:
在使用多级指针之前, 为每一级指针分配足够的内存。

网友AR:
内存连续存储,访问速度快,但大小固定

网友AS:
理解两者的内存布局和类型系统差异,是正确使用的关键。

网友AT:
如果需要动态分配多维数组,可以使用指针数组或多重指针来实现。

网友W:
访问超出边界的数据会导致未定义行为,因此务必检查数组索引的有效性。

网友AU: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指针和数组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网友AV:
可以通过指针算术来访问二维数组的列。

网友AW:
解引用过多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或程序崩溃,确保你了解每个指针的确切层级。

网友AX:
内存不连续存储,访问速度相对较慢,但大小可以动态调整。

网友AY:
使用malloc或其他动态内存分配函数时,注意检查返回值是否为NULL,以避免内存分配失败导致的错误。

网友U:
C语言中的多维数组按行优先顺序存储,这意味着在一维数组中,先连续存储第一行的所有元素,接着是第二行的所有元素,依此类推。

网友AZ: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尤其是多维数组和指针的转换,学习了!

网友BA: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学习了!

网友BB:
指针指向无效内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BC(2025-06-08):
多级指针就像多层面包,每层地址指向下一层,内存地址不连续。

网友BD:
适合用静态分配的二维数组或连续内存的数组结构来存储,以实现高效的元素访问。

网友BE:
就像堆栈一样,每层都要清理才能确保不泄露内存。

网友BF: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以及如何使用指针访问数组元素。

网友BG: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尤其是多维数组和指针的转换部分,让我对C语言的理解更深入了。

网友BH:
优先顺序存储就是先把第一行的数据全部存储,然后是第二行,以此类推。

网友O: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指针和数组的关系,对于理解C语言中的内存布局非常有帮助。

网友BI:
数组名类似指向首元素的常量指针,不可改变,不同于普通指针可变动。

网友BJ:
RAM用于存储数据,访问速度高,但容量有限。

网友BK:
指针能灵活操作数据,提升编程效率

网友BL:
理解多级指针与数组原理,小心编写代码,多测试可减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