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数组与指针的关联

楼主(2025-03-20):
一、深入理解数组:

1、什么是数组?

这个简单来理解的话,类似我们高中学的集合,只不过我们数组里装的是同类型的数据元素,而且数据元素之间的物理内存是连续的,而且一般也是有内存限制的,可以有重复的数据元素,是因为内存单元之间是独立的。

2、两方面来深入理解数组:

a):从内存角度来理解数组:

从内存角度讲,数组变量就是一次分配多个变量,而且这多个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单元是依次相连接的;我们分开定义多个变量(譬如int a, b, c, d;)和一次定义一个数组(int a[4]);这两种定义方法相同点是都定义了4个int型变量,而且这4个变量都是独立的单个使用的;不同点是单独定义时a、b、c、d在内存中的地址不一定相连,但是定义成数组后,数组中的4个元素地址肯定是依次相连的。数组中多个变量虽然必须单独访问,但是因为他们的地址彼此相连,因此很适合用指针来操作,因此数组和指针天生就叫纠结在一起。这里以int   a[4]为例,它里面有四个元素,也就有四个内存单元:

!

b):从**编译器**角度来理解数组:

          从编译器角度来讲,数组变量也是变量,和普通变量和指针变量并没有本质不同。变量的本质就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在编译器中决定具体数值,具体数值和变量名绑定,变量类型决定这个地址的延续长度。注意地址是一个点:

!

3、数组中几个关键符号(a a[0] &a &a[0])的理解(前提是 int a[10]):

a):a就是数组名。a做左值时表示整个数组的所有空间(10×4=40字节),又因为C语言规定数组操作时要独立单个操作,不能整体操作数组,所以a不能做左值;a做右值表示数组首元素(数组的第1个元素,也就是a[0])的首地址(首地址就是起始地址,就是4个字节中最开始第一个字节的地址)。a做右值等同于&a[0]。

       b):a[0]表示数组的首元素,也就是数组的第1个元素。做左值时表示数组第1个元素对应的内存空间(连续4字节);做右值时表示数组第0个元素的值(也就是数组第0个元素对应的内存空间中存储的那个数)。

       c):&a就是数组名a取地址,字面意思来看就应该是数组的地址。&a不能做左值(&a实质是一个常量,不是变量因此不能赋值,所以自然不能做左值。);&a做右值时表示整个数组的首地址。

       d):&a[0]字面意思就是数组第1个元素的首地址(搞清楚[]和&的优先级,[]的优先级要高于&,所以a先和[]结合再取地址)。做左值时表示数组首元素对应的内存空间,做右值时表示数组首元素的值(也就是数组首元素对应的内存空间中存储的那个数值)。做右值时&a[0]等同于a。

代码语言:javascript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 b, c, d;     // 分开独立定义4个int型变量
int a[4];           // 一次定义一个数组,包含4个int型变量

// 注意数组和指针在初始化时的式子,和平时赋值有不同。
int a[10] = {1, 3, 4, 0};       // 定义同时初始化
int *p = &a;                    // 定义同时初始化

a[0] = 4;
a[1] = 44;
a = {1, 4, 5, 32};  // 错误的,数组元素必须单个访问,不能整个数组来访问

}

------注意:为什么数组的地址是常量?因为数组是编译器在内存中自动分配的。当我们每次执行程序时,运行时都会帮我们分配一块内存给这个数组,只要完成了分配,这个数组的地址就定好了,本次程序运行直到终止都无法再改了。那么我们在程序中只能通过&a来获取这个分配的地址,却不能去用赋值运算符修改它。

4、小结:

(1):&a和a做右值时的区别:&a是整个数组的首地址,而a是数组首元素 的首地址。这两个在数字上是相等的,但是意义不相同。意义不相同会导致 他们在参与运算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

  (2):a和&a[0]做右值时意义和数值完全相同,完全可以互相替代。

  (3):&a是常量,不能做左值。

  (4):a做左值代表整个数组所有空间,所以a不能做左值。

二、指针与数组的天生姻缘:

1、以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元素:

(1)数组元素使用时不能整体访问,只能单个访问。访问方式有2种:数组形式和指针形式。

(2)数组格式访问数组元素是:数组名[下标]; (注意下标从0开始)。

(3)指针格式访问数组元素是:*(指针+偏移量); 如果指针是数组首元素地址(a或者&a[0]),那么偏移量就是下标;指针也可以不是首元素地址而是其他哪个元素的地址,这时候偏移量就要考虑叠加了。

(4)数组下标方式和指针方式均可以访问数组元素,两者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在编译器内部都是用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元素的,数组下标方式只是编译器提供给编程者一种壳(语法糖)而已。所以用指针方式来访问数组才是本质的做法。

2、从内存角度理解指针访问数组的实质:

(1)数组的特点就是:数组中各个元素的地址是依次相连的,而且数组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也是数组的一个限制)就是数组中各个元素的类型比较相同。类型相同就决定了每个数组元素占几个字节是相同的(譬如int数组每个元素都占4字节,没有例外)。

(2)数组中的元素其实就是地址相连接、占地大小相同的一串内存空间。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只要知道数组中一个元素的地址,就可以很容易推算出其他元素的地址。

3、指针和数组类型的匹配问题:

(1)int *p; int a[5];p = a;// 类型匹配

(2)int *p; int a[5];p = &a;// 类型不匹配。p是int *, &a是整个数组的指针,也就是一个数组指针类型,不是int指针类型,所以不匹配

(3)&a、a、&a[0]从数值上来看是完全相等的,但是意义来看就不同了。从意义上来看,a和&a[0]是数组首元素首地址,而&a是整个数组的首地址;从类型来看,a和&a[0]是元素的指针,也就是int *类型;而&a是数组指针,是int (*)[5];类型。

代码语言:javascript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 = {1, 2, 3, 4, 5};
int *p;
p = a;

printf("*(p+1) = %d.\n", *(p+1));
printf("*(p+1) = %d.\n", *((char *)p+1));
printf("*(p+1) = %d.\n", *(int *)((unsigned int)p+1));

char *p2;
p2 = (char *)p;
printf("*(p+1) = %d.\n", *(p2+1));

int a[5] = {1, 2, 3, 4, 5};
int *p;
p = &a;

printf("a = %x.\n", a);
printf("&a = %x.\n", &a);
printf("&a[0] = %x.\n", &a[0]);
printf("a[0] = %x.\n", a[0]);

int a[5] = {1, 2, 3, 4, 5};

printf("a[3] = %d.\n", a[3]);
printf("*(a+3) = %d.\n", *(a+3));
//  等效于:int b = *(a+3); printf("*(a+3) = %d.\n", b);

int *p;
p = a;      // a做右值表示数组首元素首地址,等同于&a[0]
printf("*(p+3) = %d.\n", *(p+3));       // 等同于a[3]
printf("*(p-1) = %d.\n", *(p-1));       // 等同于a[-1]

p = &a[2];
printf("*(p+1) = %d.\n", *(p+1));       // 等同于a[3]
printf("*(p-1) = %d.\n", *(p-1));       // 等同于a[1]
printf("*(p+3) = %d.\n", *(p+3));       // 等同于a[5]

return 0;
}
4、小结:

      (1)指针参与运算时,因为指针变量本身存储的数值是表示地址的,所以运算也是地址的运算。

       (2)指针参与运算的特点是,指针变量+1,并不是真的加1,而是加1\*sizeof(指针类型);如果是int \*指针,则+1就实际表示地址+4,如果是char \*指针,则+1就表示地址+1;如果是double \*指针,则+1就表示地址+8.

        (3)指针变量+1时实际不是加1而是加1×sizeof(指针类型),主要原因是希望指针+1后刚好指向下一个元素(而不希望错位)。

三、指针、数组与sizeof运算符

1、sizeof的错误纠正:

sizeof是C语言的一个运算符(主要sizeof不是函数,虽然用法很像函数),sizeof的作用是用来返回()里面的变量或者数据类型占用的内存字节数。

2、代码示例讲解:

代码语言:javascript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dpChar char *
   typedef char * tpChar;        // typedef用来重命名类型,或者说用来制造用户自定义类型

  // func完全等同于func1
     void func(int a[])
     {
       printf("数组大小 = %d.\n", sizeof(a));
     }

     void func1(int *a)
     {
         printf("数组大小 = %d.\n", sizeof(a));
    }

     void func2(int *a, int num)
   {
   // 在子函数内,a是传进来的数组的指针(首地址)
   // 在子函数内,num是数组的大小
   }

  int main(void)
 {
      int a[56];
      int b = sizeof(a) / sizeof(a[0]); // 整个数组字节数/数组中一个元素的字节数
          printf("b = %d.\n", b);                // 结果应该是数组的元素个数

/*
   dpChar p1,  p2;          // 展开:char *p1, p2; 相当于char *p1, char p2;
tpChar p3,  p4;         // 等价于:char *p3, char *p4;
printf("sizeof(p1) = %d.\n", sizeof(p1));       // 4
printf("sizeof(p2) = %d.\n", sizeof(p2));       // 1
printf("sizeof(p3) = %d.\n", sizeof(p3));       // 4
printf("sizeof(p4) = %d.\n", sizeof(p4));       // 4
 */

 /*
int a[20];
func(a);            // 4 因为a在函数func内部就是指针,而不是数组

func1(a);

func2(a, sizeof(a));
  */

/*
int b1[100] = {0};
printf("sizeof(b1) = %d.\n", sizeof(b1));
 // 400 100×sizeof(int)

short b2[100] = {};
printf("sizeof(b2) = %d.\n", sizeof(b2));       // 200 100×sizeof(short)

double b3[100];
printf("sizeof(b3) = %d.\n", sizeof(b3));       // 800 100×sizeof(double)
*/

/*
int n = 10;
printf("sizeof(n) = %d.\n", sizeof(n));         // 4
printf("sizeof(int) = %d.\n", sizeof(int));     // 4
  */

  /*
char str[] = "hello";
char *p = str;
printf("sizeof(p) = %d.\n", sizeof(p));         // 4 相当于sizeof(char *)
printf("sizeof(*p) = %d.\n", sizeof(*p));       // 1 相当于sizeof(char)
printf("strlen(p) = %d.\n", strlen(p));         // 5 相当于strlen(str)
 */

  /*
char str[] = "hello";
printf("sizeof(str) = %d.\n", sizeof(str));             // 6
printf("sizeof(str[0]) = %d.\n", sizeof(str[0]));       // 1
printf("strlen(str) = %d.\n", strlen(str));             // 5
  */

          return 0;
  }

说明:

(1):函数传参,形参是可以用数组的

    (2):函数形参是数组时,实际传递是不是整个数组,而是数组的首元素首地址。也就是说函数传参用数组来传,实际相当于传递的是指针(指针指向数组的首元素首地址)。

  (3):strlen是一个C库函数,用来返回一个字符串的长度(注意,字符串的长度是不计算字符串末尾的'\\0'的)。一定要注意strlen接收的参数必须是一个字符串(字符串的特征是以'\\0'结尾) 。

网友A:
指针参与运算时的特点很关键,+1操作实际上是加1*sizeof(指针类型),这个知识点在处理数组时特别有用

网友B:
数组名本质上是一个指向数组首元素的常量指针。

网友C: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需合理使用数组和指针

网友D:
编译时确定地址偏移,无运行时计算开销。

网友E:
通过指针的加减运算,可以快速遍历数组元素

网友F:
单片机RAM有限,需谨慎使用动态分配。指针与数组的结合可减少数据拷贝,提升效率

网友G:
在使用指针访问数组元素时,要注意指针越界问题,防止访问到数组之外的内存区域

网友E:
借助指针,可以像访问数组元素那样,通过指针的偏移来访问数组中的各个元素。

网友H:
数组名代表数组的首地址,即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

网友I:
指针是一个变量,用于存储内存地址。
通过指针可以访问和操作内存中的数据。

网友J:
通过指针高效遍历和操作数组。

网友K:
可以定义指向数组的指针,这种指针可以用来指向整个数组,而不是数组中的单个元素。

网友L:
动态分配与释放资源,适应有限内存环境。

网友M:
在使用指针访问数组元素时, 指针不越界,避免访问非法内存地址。

网友N:
在单片机编程中,可以使用指针进行动态内存分配 ,灵活地管理内存资源。

网友O:
未正确限制索引范围可能导致内存覆盖。建议使用静态分析工具或调试器检查边界条件。

网友P:
可以创建指针数组,其中每个元素都是指向某种类型的指针。这在处理字符串数组时特别有用。

网友Q:
当数组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时,实际上传递的是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这意味着在函数内部,无法通过数组参数直接知道数组的长度。

网友P:
指向数组的指针可以是常量,也可以是指向常量的指针,这影响了指针和指针所指向的值是否可以被修改。

网友R:
未初始化的指针可能指向随机地址。

网友S:
在C语言中,数组名可以被视为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

网友N:
数组是连续内存空间的集合,用于存储相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T:
数组的起始地址就是指针

网友U:
首先,数组和指针都是变量类型,数组的起始地址就是指针。

网友V:
在嵌入式系统中,指针可结合位域操作,直接访问硬件寄存器

网友K:
动态分配后未释放会导致资源耗尽。在嵌入式系统中,建议使用内存池或静态分配减少动态操作。

网友W:
尽管数组名在多数情况下可当作指针使用,但它和指针变量有所不同。数组名是常量指针,其值不能被修改,而指针变量的值可以改变。

网友X:
在单片机 C 语言编程里,数组名在很多场景下可当作指针来使用。数组名代表数组首元素的地址,这和指针存放地址的特性相符。

网友Y:
静态分配,避免动态内存碎片。

网友Z:
在大多数情况下,数组名被视为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

网友AA:
使用指针可以高效地访问和操作数组元素,特别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

网友AB(2025-04-21):
指针直接访问内存地址,比索引数组快,遍历数组时,直接用指针移动更高效。

网友AC:
内存小要确认好数据类型和大小,数组和指针得用对。

网友AD:
指针加减直接跳过数组元素,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

网友AE:
指针就像一个指向内存地址的标签,让你能找到并操作内存里的信息。

网友AF:
单片机内存小,用动态分配和释放管理内存

网友AG:
数组名就是数组的起始位置,不要乱用

网友AH:
指针数组方便访问多个字符串。

网友AI:
别让索引跑出边界,检查边界,防止内存越界。

网友AJ(2025-05-21):
实质都是操作地址

网友AK:
感觉指针是为了更方便处理数组数据的一种方式。指针,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AL:
数组就像一排连续的抽屉,每个抽屉放相同类型的东西。

网友AM:
直接在编译阶段确定数据位置,不需要运行时额外计算,效率高。

网友AN:
指针未初始化时,像无头苍蝇乱飞,可能撞到危险地方。

网友AO(2025-07-07):
数组起始位置即第一个元素的地址,和指针功能相同,均可存储内存地址。

网友AP:
用指针代替数组可节省RAM,动态分配用得少。指针操作更高效。

网友AQ:
数组名作为指针,直接访问数组首元素,类似间接寻址。

网友AR:
使用静态分配内存可以防止程序运行时产生内存碎片,提高稳定性。

网友AS:
内存有限时,通过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可以高效利用,如用malloc()和free()函数。

网友AT:
数组名就像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就像一个指向电器的遥控器。

网友AU:
指针能指向数组整体,就像一个向导领我们看整个展览,而不是单独的展品。

网友AV:
指针让单片机直接找到数组元素位置,快速读写,适合处理大数据量,提高效率。

网友AW:
数据元素之间的物理内存是连续的,而且一般也是有内存限制的,可以有重复的数据元素,是因为内存单元之间是独立的

网友AX:
数组名代表首地址,使用时当指针,乱用易出错。

网友AY(2025-08-06):
指针像指路牌,帮你找到电脑里的特定数据位置。

网友AZ:
指针就像手指指向数组,移动手指(偏移)就能点到不同的元素,就像数组的索引一样。

网友AZ:
指针数组能存多个指针,适合处理字符串数组,方便访问和操作。

网友AL:
数组名就是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可以直接操作数组元素。

网友BA(2025-09-08):
数组本质上是一系列连续内存位置的集合,起始地址可以用指针表示,方便进行元素访问和操作。

网友AP:
指针像地址簿,存内存位置,操作数据更直接。

网友BB:
数组像是整齐排列的箱子,每个都装着同一种物品。

网友AH:
指针可以指向数组整体,方便对整个数组进行操作。

网友AR:
静态分配内存是直接在编译时确定内存位置,这样不会产生运行时的内存碎片。

网友AT:
指针可以直接访问和修改内存中的数组元素,避免额外的索引查找,提升遍历和操作的效率。

网友AO:
数组就像一连串相邻的盒子,用来放相同类型的物品。

网友AI(2025-10-12):
指针访问数组,要确保位置在数组边界内,防止访问未知区域。

网友BC:
指针确实让数组操作更便捷,它们能直接访问内存地址,灵活性强。

网友AC:
在单片机中,合理使用动态内存管理,如malloc和free,是确保在内存受限环境下程序稳定运行的关键。

网友AE:
数组名即首地址,乱用可能导致混乱或错误。

网友AB:
确保索引不超出数组或缓冲区范围,这样可以避免数据越界导致的错误。

网友BD:
数组名直接指向内存中数组的第一个元素,随意修改可能会导致数据混乱或程序出错。

网友AX:
指针直接访问内存,减少数据移动,节省RAM;动态分配灵活但效率略低,通常用于不确定大小的情况。

网友AN:
指针直接访问内存地址,快速操作数组元素,比数组下标访问更高效。

网友AV(2025-11-13):
静态分配内存减少动态分配导致碎片,增强系统稳定性。

网友AT:
用数组名就像一个地址,直接去那取第一个元素,就像间接寻址一样。

网友AU:
检查索引是否在数组或缓冲区大小内,防止数据越界。

网友BE:
数组就像一连串紧紧挨着的抽屉,每个抽屉对应一个内存位置,指针就像是一把钥匙,方便你找到并操作这些抽屉里的东西。

网友BF:
数组名就像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标签,用来访问整个数组。

网友AM:
使用工具检查索引边界,防止内存越界。

网友AY:
想象数组就像一个有序的仓库,每个仓库格子只放相同的东西。

网友AP:
这表明编译器已经计算好内存偏移,无需在运行时计算,减少了资源消耗。

网友AB:
数组名就像个门牌号,直接指到你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操作它就像直接拿走那家店的第一个货物。

网友AD(2025-12-13):
指针通过移动偏移量访问数组元素,类似于手指移动到不同位置。

网友BE:
指针加减实现数组遍历,就像火车在轨道上运行,通过加减决定前进或后退的步数。

网友AN:
指针未初始化就像没有目标的飞行,容易引发风险。

网友BG(2026-01-12):
在 C/C++ 中,数组名本质是指向首元素的常量指针,数组下标a[i]等价于*(a+i),指针可遍历数组,但指针变量可修改,数组名不可直接赋值。

网友BH:
数组就像一排挨着的抽屉,每个抽屉只放同一类东西。

网友AG:
想象一下,数组就像一排并排的抽屉,每个抽屉可以放同一种东西。

网友AG:
确保指针指向数组内,别超出边界,防止乱访问内存。

网友AF(2026-02-13):
数组名表示首地址,乱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