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CRC校验结果与软件计算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03-20):
这怎么搞啊?

网友A:
CRC校验通过计算数据的多项式除法得到一个校验值,用来检查数据是否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发生了错误。

网友B:
仔细核对输入数据、CRC参数以及数据反转的处理方式是否与软件计算时一致。

网友C:
使用已知的数据和参数进行CRC校验测试,以验证硬件或软件的实现是否正确。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多个不同的数据和参数组合进行测试,以覆盖更多的情况。

网友D:
建议查阅CRC校验的官方文档、技术手册。

网友E:
在进行CRC校验时,如果输入的原始数据与软件计算时使用的数据不一致,那么校验结果自然也会不同。

网友F:
建议查阅CRC校验

网友G(2025-04-24):
你的意思是硬件CRC和你软件的校验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