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基于指针的数组与指针数组

楼主(2025-03-23):
指针的数组是指数组中的元素都是指针类型,它们指向某种数据类型的变量。

基于指针的数组(Array of Pointers)和指针数组(Pointer to Array)是两种常见的C/C++语言中的数据结构,它们在内存布局和使用方式上有所不同。

基于指针的数组是一个数组,其元素是指针,每个指针可以指向不同地址的数据。这种结构常用于存储指向不同对象的指针,例如字符串或动态分配的内存块。

指针数组则是一个指针,它指向一个数组。这个指针固定指向数组的首地址,通过数组索引可以访问数组中的元素。这种结构常用于操作整个数组,例如作为函数参数传递数组。

两种结构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数据结构的特点来决定使用哪种方式。

1. 数组名的理解

我们在使用指针访问数组的内容时,有这样的代码:

int arr[10] = {1,2,3,4,5,6,7,8,9,10};
int *p = &arr[0];

这里我们使用 &arr[0] 的方式拿到了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但是其实数组名本来就是地址,而且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我们来做个测试。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 1,2,3,4,5,6,7,8,9,10 };
    printf("&arr[0] = %p\n", &arr[0]);
    printf("arr = %p\n", arr);
    return 0;
}

输出结果:

我们发现数组名和数组首元素的地址打印出的结果一模一样,数组名就是数组首元素(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这时候有读者可能会有疑问?数组名如果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那下面的代码怎么理解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 1,2,3,4,5,6,7,8,9,10 };
    printf("%d\n", sizeof(arr));
    return 0;
}

输出的结果是:40,如果arr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那输出应该的应该是4/8才对。

其实数组名就是数组首元素(第一个元素)的地址是对的,但是有两个例外:

  • sizeof(数组名)sizeof中单独放数组名,这里的数组名表示整个数组,计算的是整个数组的大小,单位是字节
  • &数组名,这里的数组名表示整个数组,取出的是整个数组的地址(整个数组的地址和数组首元素的地址是有区别的)

除此之外,任何地方使用数组名,数组名都表示首元素的地址。

可以再试一下这个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 1,2,3,4,5,6,7,8,9,10 };
    printf("&arr[0] = %p\n", &arr[0]);
    printf("arr = %p\n", arr);
    printf("&arr = %p\n", &arr);
    return 0;
}

三个打印结果一模一样,这时候又纳闷了,那arr&arr有啥区别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 1,2,3,4,5,6,7,8,9,10 }; printf("&arr[0] = %p\n", &arr[0]); printf("&arr[0]+1 = %p\n", &arr[0]+1); printf("arr = %p\n", arr); printf("arr+1 = %p\n", arr+1); printf("&arr = %p\n", &arr); printf("&arr+1 = %p\n", &arr+1); return 0; }

&arr[0] = 0077F820 &arr[0]+1 = 0077F824 arr = 0077F820 arr+1 = 0077F824 &arr = 0077F820 &arr+1 = 0077F848

这里我们发现`&arr[0]`和`&arr[0]+1`相差4个字节,`arr`和`arr+1`相差4个字节,是因为`&arr[0]`和`arr`都是首元素的地址,+1就是跳过一个元素。

但是`&arr`和`&arr+1`相差40个字节,这就是因为`&arr`是数组的地址,+1操作是跳过整个数组的。

到这里大家应该搞清楚数组名的意义了吧。

数组名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但是有2个例外。

### 2. 使用指针访问数组

```javascript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0};
//输入
    int i = 0;
    int sz = sizeof(arr)/sizeof(arr[0]);
//输入
    int* p = arr;
    for(i=0; i<sz; i++)
    {
    scanf("%d", p+i);
//scanf("%d", arr+i);//也可以这样写
    }
//输出
    for(i=0; i<sz; i++)
    {
    printf("%d ", *(p+i));
    }
    return 0;
}

这个代码搞明白后,我们再试一下,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数组名arr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可以赋值给p,其实数组名arrp在这里是等价的。那我们可以使用arr[i]可以访问数组的元素,那p[i]是否也可以访问数组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0] = {0};
//输入
    int i = 0;
    int sz = sizeof(arr)/sizeof(arr[0]);
//输入
    int* p = arr;
    for(i=0; i<sz; i++)
    {
    scanf("%d", p+i);
//scanf("%d", arr+i);//也可以这样写
    }
//输出
    for(i=0; i<sz; i++)
    {
    printf("%d ", p[i]);//我们也可以使用i[p] ,编译器会编译成*(i + P) 和* (p + i )同理
    }
    return 0;
}

在第18行的地方,将*(p+i)换成p[i]也是能够正常打印的,所以本质上p[i]是等价于*(p+i)

同理arr[i]应该等价于*(arr+i),数组元素的访问在编译器处理的时候,也是转换成首元素的地址+偏移量求出元素的地址,然后解引用来访问的。

3. 一维数组传参的本质

数组是可以传递给函数的。

首先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之前都是在函数外部计算数组的元素个数,那我们可以把函数传给一个函数后,函数内部求数组的元素个数吗?

#include <stdio.h>
void test(int arr[])
{
    int sz2 = sizeof(arr)/sizeof(arr[0]);
    printf("sz2 = %d\n", sz2);
}
int main()
{
    int arr[10] = {1,2,3,4,5,6,7,8,9,10};
    int sz1 = sizeof(arr)/sizeof(arr[0]);
    printf("sz1 = %d\n", sz1);
    test(arr);
    return 0;
}

输出的结果:

!

我们发现在函数内部是没有正确获得数组的元素个数。

这就要学习数组传参的本质了,上篇文章我讲了:数组名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那么在数组传参的时候,传递的是数组名,也就是说本质上数组传参本质上传递的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

所以函数形参的部分理论上应该使用指针变量来接收首元素的地址。那么在函数内部我们写 sizeof(arr) 计算的是一个地址的大小(单位字节)而不是数组的大小(单位字节)。

正是因为函数的参数部分是本质是指针,所以在函数内部是没办法求的数组元素个数的。

void test(int arr[]) //参数写成数组形式,本质上还是指针
{
    printf("%d\n", sizeof(arr));
}
void test(int* arr) //参数写成指针形式
{
    printf("%d\n", sizeof(arr)); //计算⼀个指针变量的大小
}
int main()
{
    int arr[10] = {1,2,3,4,5,6,7,8,9,10};
    test(arr);
    return 0;
}

总结:一维数组传参,形参的部分可以写成数组的形式,也可以写成指针的形式。

4. 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的核心思想就是:两两相邻的元素进行行比较。

//方法1
void bubble_sort(int arr[], int sz) //参数接收数组元素个数
{
    int i = 0;
    for(i=0; i<sz-1; i++)
    {
    int j = 0;
    for(j=0; j<sz-i-1; j++)
    {
    if(arr[j] > arr[j+1])
    {
    int tmp = arr[j];
    arr[j] = arr[j+1];
    arr[j+1] = tmp;
    }
    }
    }
}
int main()
{
    int arr[] = {3,1,7,5,8,9,0,2,4,6};
    int sz = sizeof(arr)/sizeof(arr[0]);
    bubble_sort(arr, sz);
    for(i=0; i<sz; i++)
    {
    printf("%d ", arr[i]);
    }
    return 0;
}
//方法2 - 优化
void bubble_sort(int arr[], int sz) //参数接收数组元素个数
{
    int i = 0;
    for(i=0; i<sz-1; i++)
    {
    int flag = 1; //假设这一趟已经有序了
    int j = 0;
    for(j=0; j<sz-i-1; j++)
    {
    if(arr[j] > arr[j+1])
    {
    flag = 0; //发生交换就说明,无序
    int tmp = arr[j];
    arr[j] = arr[j+1];
    arr[j+1] = tmp;
    }
    }
    if(flag == 1) //这一趟没交换就说明已经有序,后续无序排序了
    break;
    }
}
int main()
{
    int arr[] = {3,1,7,5,8,9,0,2,4,6};
    int sz = sizeof(arr)/sizeof(arr[0]);
    bubble_sort(arr, sz);
    for(i=0; i<sz; i++)
    {
    printf("%d ", arr[i]);
    }
return 0;
}

5. 二级指针

指针变量也是变量,是变量就有地址,那指针变量的地址存放在哪里——二级指针

!

对于二级指针的运算有:

  • *ppa 通过对ppa中的地址进行解引用,这样找到的是 pa*ppa 其实访问的就是 pa .

AI代码解释

int b = 20;
*ppa = &b; //等价于 pa = &b;

**ppa 先通过 *ppa 找到 pa ,然后对 pa 进行解引用操作: *pa ,那找到的是 a

**ppa = 30;
//等价于*pa = 30;
//等价于a = 30;

6. 指针数组

指针数组是指针还是数组

我们类比一下,整型数组,是存放整型的数组,字符数组是存放字符的数组。

那指针数组呢?是存放指针的数组。

!

指针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用来存放地址(指针)的。

如下图:

!

指针数组的每个元素是地址,又可以指向一块区域。

7. 指针数组模拟二维数组

AI代码解释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1[] = {1,2,3,4,5};
    int arr2[] = {2,3,4,5,6};
    int arr3[] = {3,4,5,6,7};
//数组名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类型是int*的,就可以存放在parr数组中
    int* parr[3] = {arr1, arr2, arr3};
    int i = 0;
    int j = 0;
    for(i=0; i<3; i++)
    {
        for(j=0; j<5; j++)
        {
        printf("%d ", parr[i][j]);
        }
    printf("\n");
    }
    return 0;
}

!

parr[i]是访问parr数组的元素,parr[i]找到的数组元素指向了整型一维数组,parr[i][j]就是整型一维数组中的元素。

上述的代码模拟出二维数组的效果,实际上并非完全是二维数组,因为每一行并非是连续的。

网友A:
指针数组和基于指针的数组确实容易混淆,这个帖子讲得很清楚,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B:
从名字上很容易混淆的两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