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MCU在执行main之前做了什么?

楼主(2025-03-21):
AI, MCU, ma, ar
本文以Arm Cortex-M为例,介绍了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微控制器(MCU)的启动过程。在MCU复位后,程序计数器(PC)会指向相应的复位向量,并开始执行启动代码(startup code)。如果MCU支持浮点单元(FPU),则在启动过程中,首先会调用__iar_init_vfp来初始化FPU,然后继续执行__iar_program_start。接着,__iar_program_start会调用__cmain函数。在__cmain中,会先调用__low_level_init函数,然后调用__iar_data_init3来进行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在__iar_data_init3中,首先会调用__iar_zero_init3来初始化初始值为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随后会调用__iar_copy_init3来初始化初始值为非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最终,在启动过程的最后阶段,会通过调用__call_main来跳转到main函数,从而开始执行主程序。

MCU启动过程
MCU启动过程指的是从MCU复位到main函数之前的过程。
当MCU复位之后,MCU会从对应的复位向量开始运行,初始化Stack pointer指向指定Stack区域的末尾,然后调用__low_level_init函数进行相关的初始化。
(在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缩写为MCU)中,复位向量(Reset Vector)是一个特殊的内存地址,用于指示MCU在复位或启动时应该开始执行的第一条指令。当MCU发生复位事件(如上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复位等)时,它会将程序计数器(PC)设置为复位向量的地址,从而开始执行存储在这个地址上的指令。
复位向量通常位于MCU的存储器中的固定位置,通常是在芯片的起始位置。这确保了在复位时能够始终从相同的地址开始执行,从而确保可靠的系统启动。
复位向量的内容可以是任何有效的机器指令,通常是一条跳转指令(比如跳转到主程序的入口点),以便MCU能够开始执行实际的应用程序代码。
总之,复位向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确保了在MCU复位时,程序能够从可控的、确定的位置开始执行,从而使系统能够正常启动并运行。)

接下来是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初始值为0的变量对应的RAM区域会清零,初始值为非0的变量,会从ROM拷贝到RAM(注意:如果__low_level_init函数返回0,这一步将会跳过)。
然后是C++动态初始化:构造静态 C++ 对象,最后会调用main函数。

更具体一点:
当MCU复位之后,PC指针会指向对应的复位向量,然后运行对应的启动代码(startup code),启动代码首先会初始化Stack pointer指向指定Stack区域的末尾。

然后初始化初始值为0的存储在RAM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比如 int i = 0;):

初始化初始值为非0的存储在RAM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比如 int i = 1;),对应的初始值从相应的ROM拷贝到对应的RAM:

最后,调用main函数:

启动代码
通常情况下,如果ICF文件中添加了initialize by copy 命令,linker会自动选择并添加对应的启动代码来完成对应的启动过程。对应的启动代码通过库文件的方式进行link。对应的启动代码在安装目录arm\src\lib下面:
\arm\src\lib\thumb\cstartup_M.s (__iar_program_start)
\arm\src\lib\thumb\cmain.s                     (__cmain,__call_main)
\arm\src\lib\runtime\low_level_init.c               (__low_level_init)
\arm\src\lib\runtime\data_init.c                  (__iar_data_init3)
\arm\src\lib\runtime\zero_init3.c                 (__iar_zero_init3)
\arm\src\lib\runtime\copy_init3.c                 (__iar_copy_init3)

为了能够调试查看对应的启动代码和启动过程,需要配置Debugger选项里面的Run to,即不要勾选Run to,这样调试的时候复位之后PC会停在复位向量而不是main函数,然后就可以调试对应的启动代码和启动过程。

复位之后,PC会停在复位向量Reset_Handler,Reset_Handler首先会调用SystemInit函数进行相关的配置和初始化(这个是Cortex-M CMSIS的标准),然后会调用__iar_program_start:

如果对应的MCU有FPU,__iar_program_start首先会调用__iar_init_vfp对FPU进行初始化:

然后__iar_program_start会调用__cmain:

__cmain首先会调用__low_level_init(默认实现为空,仅返回 1):

__cmain然后会调用__iar_data_init3进行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

__iar_data_init3首先会调用__iar_zero_init3进行初始值为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

__iar_data_init3然后会调用__iar_copy_init3进行初始值为非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

最后__call_main会调用main函数跳转到main函数:

至此MCU从复位向量开始,运行启动代码之后就跳转到main函数,然后开始运行用户的代码:

注意事项
  • Cortex-M的MSP赋值是通过硬件自动操作完成的,在复位后会从中断向量表的0地址偏移处获取值并赋给MSP寄存器。因此,上述启动代码和启动过程中并未显式体现这一步骤。然而,若需要手动对MSP进行赋值(例如在bootloader跳转到application时需要手动为application设置MSP值),则需要在启动代码的起始部分执行这一操作。
  • IAR默认的启动代码是在链接(link)过程中由链接器自动添加的。如果需要手动进行MSP赋值等操作,这些代码可以在启动代码的最开始部分进行添加。此外,为了支持这种操作,需要在ICF(IAR Configuration File)文件中添加"initialize by copy"命令。
  • 对于初始化操作,用户可以通过实现__low_level_init函数来进行。特别是对于支持ECC(Error Correction Code)机制的MCU的RAM,需要在__low_level_init函数中根据ECC的位宽对RAM区域进行一次写操作,以避免后续RAM操作引发ECC错误。需要注意的是,__low_level_init函数在全局和静态变量初始化之前执行,因此其中不能使用这些全局和静态变量。此外,__low_level_init函数的返回值决定是否需要对全局和静态变量进行初始化,返回1表示需要初始化,返回0表示不需要初始化。
  • 在IAR中,__iar_program_start是默认的程序开始标签。如果代码中使用了其他程序开始标签,可以通过链接器选项--entry来指定相应的程序开始标签。

总结
本文以Arm Cortex-M为例,介绍了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微控制器(MCU)的启动过程。在MCU复位后,程序计数器(PC)会指向相应的复位向量,并开始执行启动代码(startup code)。如果MCU支持浮点单元(FPU),则在启动过程中,首先会调用__iar_init_vfp来初始化FPU,然后继续执行__iar_program_start。接着,__iar_program_start会调用__cmain函数。在__cmain中,会先调用__low_level_init函数,然后调用__iar_data_init3来进行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在__iar_data_init3中,首先会调用__iar_zero_init3来初始化初始值为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随后会调用__iar_copy_init3来初始化初始值为非0的全局和静态变量。最终,在启动过程的最后阶段,会通过调用__call_main来跳转到main函数,从而开始执行主程序。

网友A:
最底层的硬件初始化。

网友B:
通过启动代码完成硬件初始化、内存配置

网友C:
清零内存、配置时钟和外设,避免随机初始值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D:
全局变量初始化和堆栈设置是C程序运行的基础。

网友E:
看一下MCU的启动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F:
MCU芯片厂家会对不同系列的芯片配套不同的启动文件

网友G:
配置GPIO、UART、定时器等外设的工作模式

网友H:
从固定地址(如ARM Cortex-M的0x00000004)读取第一条指令,通常跳转到启动文件中的复位处理函数。

网友I:
MCU在执行main函数之前,完成了硬件和软件的初始化工作,包括设置堆栈指针、初始化内存、配置时钟源、初始化外设、初始化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等。

网友J:
中断是MCU响应外部或内部事件的重要机制。在启动时,需要建立中断向量表,将不同的中断源与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关联起来。当中断发生时,MCU能够根据中断向量表中的信息找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并进行跳转执行。

网友K:
启动代码的第一条指令通常是设置堆栈指针(SP)的值,这个值指向RAM中的某个位置,为后续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分配栈空间。

网友L:
复位向量通常指向启动引导程序的起始地址。这个程序一般存储在Flash存储器的特定位置。

网友M:
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C运行时环境会初始化所有的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为其赋予初始值

网友G:
初始化内核时钟、主时钟以及各个外设的时钟,为后续的指令执行和外设操作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N:
复位向量执行:
MCU上电或复位后,从复位向量(Reset Vector)指定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复位向量通常指向启动代码的开始位置。
设置堆栈指针(Stack Pointer, SP):
启动代码首先设置堆栈指针,为程序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分配堆栈空间。
初始化内存:
初始化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确保内存处于已知状态。
配置时钟源:
配置MCU的时钟源(如外部晶振、内部RC振荡器等),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初始化外设:
根据需要初始化外设(如GPIO、定时器、中断控制器等),配置其工作模式。

网友O:
CU上电或复位后,硬件会初始化到预定状态

网友P:
硬件初始化

网友Q:
当 MCU 上电、按下复位按钮或者发生其他复位事件时,MCU 会进入复位状态。

网友I:
复位后,MCU 会从复位向量地址开始执行代码,通常会跳转到启动代码。启动代码一般由芯片厂商或开发环境提供,是一段汇编代码,它负责完成一些最基本的初始化操作。

网友Q:
在微控制器(MCU)启动时,从上电到执行用户程序的main()函数之前,会经历一系列底层初始化操作。

网友R:
硬件复位与启动

网友:
设置堆栈指针(MSP)。
调用复位处理程序(Reset Handler)。
初始化系统(调用 SystemInit)。
初始化全局和静态变量(零初始化和复制初始化)。
初始化浮点单元(FPU)。
初始化C库。
跳转到 main 函数。

网友S:
时钟是 MCU 运行的基础,不同的硬件模块需要合适的时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启动代码会配置时钟源(如晶振)、时钟分频器等,为 MCU 和各个外设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T:
底层设置,中断向量表设置。

网友U:
在完成所有初始化工作后,启动代码会调用main函数,程序正式开始执行用户代码。

网友V:
启动代码会调用 __call_main 函数,跳转到 main 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W:
完成 所有初始化操作后,启动代码会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编写的程序。

网友X(2025-04-21):
启动代码要设置IO口、时钟、中断等,配置内存空间

网友Y:
堆栈初始化、时钟初始化

网友Z:
复位后,CPU会去flash里特定地址找启动程序。

网友AA:
设置好时钟,单片机才能根据设定频率工作

网友AB:
单片机上电或复位按钮按下后,会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AC:
微控制器启动时,先进行硬件初始化,如设置时钟、配置I/O口等,然后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AD:
设置中断向量表就是给中断服务程序指定地址,确保单片机知道每个中断该去哪里执行

网友AE:
堆栈初始化:设置堆栈指针,让单片机能正确管理内存。时钟初始化:配置时钟源和频率,确保单片机运行速度

网友AF(2025-05-21):
mcu在初始化自己

网友AG:
做必要的初始化处理。感觉运行机制和BIOS有一定相似性。

网友AH:
就像电脑开机先去硬盘找系统启动文件一样。

网友AI:
堆栈指针得对准,单片机内存管理才没问题

网友AJ:
单片机启动后,硬件自动回到预设初始状态,比如IO口状态、定时器等。

网友AK(2025-07-07):
变量和栈是程序运行必需的内存,像搭建舞台,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AL:
不同系列MCU芯片有各自的启动文件,便于用户根据具体型号配置初始化。

网友AM:
开始编程,首先得弄清哪个IO口用哪个时钟,中断怎么设,然后记得分配内存位置。

网友AN:
微控制器开始工作时,先调教硬件,设置时钟和接口,再执行主程序。

网友AO:
初始化处理类似于BIOS启动,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P:
就像给手机调好闹钟,它才能按时叫醒你,单片机也要调好时钟才能按照设定的频率运行。

网友AQ:
选择合适的启动文件很重要,它能帮助MCU根据型号正确初始化。

网友AR:
配置GPIO为输出模式,UART设置为通信模式,定时器设定为定时中断。

网友AS:
当MCU复位之后,MCU会从对应的复位向量开始运行,初始化Stack pointer指向指定Stack区域的末尾,然后调用__low_level_init函数进行相关的初始化。

网友AT(2025-08-06):
完成设置后,单片机自动进入主程序,执行你写的代码。

网友AU:
初始化像BIOS启动,保障系统平稳启动。

网友AV:
先清零内存确保无残留数据,再根据需要设置时钟和配置外设,预防启动时变量出错。

网友AV:
初始化时钟,保证系统稳定运行,支持指令和外设工作。

网友AH:
MCU上电后先执行初始化代码,包括寄存器设置、中断配置等,确保硬件状态正常。

网友AL(2025-09-08):
硬件启动后,会自动进入预设工作模式。

网友AW:
芯片厂家为不同系列MCU提供专用启动文件,便于用户快速进行硬件初始化和程序加载。

网友AX:
设置GPIO为输出模式,UART用于通信,定时器用于计时或中断。

网友AD:
MCU上电或复位时,自动回到初始状态,准备执行程序。

网友AN:
启动时先设定IO端口功能,调整系统时钟,启用中断,并分配内存区域。

网友AP:
变量和栈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和道具,必须齐全才能表演。

网友AK:
单片机初始化完毕,自动运行至主函数,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AE(2025-10-12):
确保堆栈指针设置在RAM高地址,时钟频率根据需求配置,通常使用晶振和分频器来实现。

网友AY:
底层配置和中断向量表是单片机初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设定中断响应程序的位置和优先级。

网友AZ:
初始化类似BIOS启动,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AA:
把单片机的GPIO设置为输出,让UART能通讯,然后设置定时器用来定时触发中断。

网友X:
按钮一按,单片机就像重新开个头,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BA: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GPIO、UART、定时器工作模式,如GPIO设置为输入输出模式,UART为串口通信模式,定时器用于定时任务。

网友AT:
选择MCU型号后,使用相应启动文件设置初始环境,便于快速上手。

网友AJ:
单片机开机先弄硬件,调时钟、接口,然后去main函数干活。

网友BB:
MCU 在执行 main 函数前会完成系统初始化

网友AR(2025-11-11):
编程前要确定IO口和时钟配置,设置中断,并分配内存,这样才能正常编程。

网友AP:
主函数执行前,C环境先设默认初始值给静、全局变量。

网友AQ:
底层配置和中断向量表就像单片机的“地址簿”,告诉单片机如何找到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网友BC:
复位后,CPU会在闪存中寻找存放启动代码的特定位置来开始执行。

网友BD:
单片机得有稳定的时钟信号,就像人得有节奏才能跳好舞。

网友AB:
单片机上电复位后,默认进入初始状态,确保可以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Z(2025-12-15):
把GPIO配置成输出,用UART来交流,定时器用来计数或触发中断。

网友AU:
单片机就像心脏,需要时钟来保持规律跳动,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A:
底层设置和中断向量表设置是单片机编程中初始化中断系统的重要步骤,确保中断响应正确。

网友BE(2026-01-15):
C语言中,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程序开始执行时会自动初始化为0,不需要手动设置默认值。

网友AC:
单片机启动先运行初始化,设置硬件参数和中断,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C:
硬件连接好,时钟和接口设置完,main函数才能正常执行任务。

网友BF:
MCU 上电复位后,先执行启动文件代码:初始化堆栈指针(SP),设置中断向量表(VTOR);接着初始化.data 段(加载初始化数据)、清零.bss 段(未初始化变量);完成系统时钟(SYSCLK)及核心外设初始化;最后执行全局 / 静态对象构造(C++),完成硬件与运行环境准备后,跳转到 main 函数执行。
总结
核心动作:堆栈、向量表、内存段、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是基础;
关键准备:完成硬件环境和程序运行环境搭建后,才进入 main;
特殊处理:C++ 项目会额外执行全局对象构造。

网友BG:
简单来说,MCU 从复位到执行main()函数,整个过程由启动文件(Startup File) 和系统初始化代码 主导,不同架构(如 ARM Cortex-M、51 单片机)的细节略有差异,但核心流程是相通的。

网友X(2026-02-16):
将GPIO设为输出模式,使UART能够传输数据。同时配置定时器中断功能,实现定时自动触发。

网友BH:
MCU 上电复位后,并不会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而是先执行启动文件(Startup File) 中的代码,完成硬件和系统的基础初始化

网友AJ:
堆栈设好初始位置,时钟调至指定频率。

网友AH:
启动时像电脑BIOS那样先检查硬件,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I:
类似地,单片机启动先查找并执行内置或外接存储的指令。

网友BJ(2026-04-12):
这是嵌入式开发最核心的底层知识点,也是面试高频题!MCU 上电 / 复位后,绝对不会直接跳去执行 main 函数,会先运行一段启动代码(Startup Code),完成硬件初始化、内存准备等关键工作,为 main 创造可运行的环境。

网友BK:
这是嵌入式开发最核心的底层问题,所有单片机(STM32、51、AVR、ARM 等)在进入你写的main()函数前,都必须完成一套固定的启动流程。

网友AI:
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UART用于通讯,定时器用于计数或中断处理。

网友BL:
这是嵌入式开发核心底层知识点,MCU 上电后,绝不会直接跳转到 main 函数,会先执行一段启动代码(Startup Code,通常是汇编编写),完成硬件初始化、内存环境搭建,最后才调用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