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内存分布和heap空间

楼主(2025-03-23):
内存分布
程序没有加载到内存前,可执行程序内部已经分好3段信息,分别为代码区(text)、数据区(data)和未初始化数据区(bss)3 个部分(有些人直接把data和bss合起来叫做静态区或全局区)。
代码区
存放 CPU 执行的机器指令。通常代码区是可共享的(即另外的执行程序可以调用它),使其可共享的目的是对于频繁被执行的程序,只需要在内存中有一份代码即可。代码区通常是只读的,使其只读的原因是防止程序意外地修改了它的指令。另外,代码区还规划了局部变量的相关信息。
全局初始化数据区/静态数据区(data段)
该区包含了在程序中明确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已经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包括全局静态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和常量数据(如字符串常量)。
未初始化数据区(又叫 bss 区)
存入的是全局未初始化变量和未初始化静态变量。未初始化数据区的数据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被内核初始化为 0 或者空(NULL)。
程序在加载到内存前,代码区和全局区(data和bss)的大小就是固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不能改变。然后,运行可执行程序,系统把程序加载到内存,除了根据可执行程序的信息分出代码区(text)、数据区(data)和未初始化数据区(bss)之外,还额外增加了栈区、堆区。

代码区(text segment)
加载的是可执行文件代码段,所有的可执行代码都加载到代码区,这块内存是不可以在运行期间修改的。
未初始化数据区(BSS)
加载的是可执行文件BSS段,位置可以分开亦可以紧靠数据段,存储于数据段的数据(全局未初始化,静态未初始化数据)的生存周期为整个程序运行过程。
全局初始化数据区/静态数据区(data segment)
加载的是可执行文件数据段,存储于数据段(全局初始化,静态初始化数据,文字常量(只读))的数据的生存周期为整个程序运行过程。
栈区(stack)
栈是一种先进后出的内存结构,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返回值、局部变量等。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时加载和释放,因此,局部变量的生存周期为申请到释放该段栈空间。
堆区(heap)
堆是一个大容器,它的容量要远远大于栈,但没有栈那样先进后出的顺序。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堆在内存中位于BSS区和栈区之间。一般由程序员分配和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由操作系统回收。
变量
局部变量:
  概念:定义在函数内部的变量。   作用域:从定义位置开始,到包裹该变量的第一个右大括号结束。   生命周期:局部变量:从变量定义开始,函数调用完成。 --- 函数内部。
全局变量:
概念:定义在函数 外 部的变量。  作用域:从定义位置开始,默认到本文件内部。 其他文件如果想使用,可以通过声明方式将作用域导出。  生命周期: 程序启动开始,程序终止结束。  --- 程序执行期间。
static全局变量:
定义语法: 在全局变量定义之前添加 static 关键字。        static int a = 10;  作用域:被限制在本文件内部,不允许通过声明导出到其他文件。  生命周期:程序启动开始,程序终止结束。  --- 程序执行期间。
static局部变量:
  定义语法: 在局部变量定义之前添加 static 关键字。   特性: 静态局部变量只定义一次。在全局位置。 通常用来做计数器。   作用域:从定义位置开始,到包裹该变量的第一个右大括号结束。   生命周期:程序启动开始,程序终止结束。  --- 程序执行期间
全局函数:  函数
     定义语法: 函数原型 + 函数体      生命周期:程序启动开始,程序终止结束。  --- 程序执行期间。
static函数:
    定义语法:static + 函数原型 + 函数体     static 函数 只能在 本文件内部使用。 其他文件即使声明也无效。    生命周期:程序启动开始,程序终止结束。  --- 程序执行期间。
内存4区模型
代码段:.text段。 程序源代码(二进制形式)。  数据段:只读数据段 .rodata段。初始化数据段 .data段。 未初始化数据段 .bss 段。   stack:栈。 在其之上开辟 栈帧。    windows 1M --- 10M    Linux: 8M --- 16M    heap:堆。 给用户自定义数据提供空间。 约 1.3G+

当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命名冲突时采用就近原则
开辟释放 heap 空间
void *malloc(size_t size);  申请 size 大小的空间         返回实际申请到的内存空间首地址。 【我们通常拿来当数组用】   void free(void *ptr);    释放申请的空间         参数: malloc返回的地址值。
使用 heap 空间
     空间时连续。 当成数组使用。      free后的空间,不会立即失效。 通常将free后的 地址置为NULL。      free 地址必须 是 malloc申请地址。否则出错。      如果malloc之后的地址一定会变化,那么使用临时变量tmp 保存。
代码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ime.h>

int main()
{
        //int arr[1000000] = {10, 20, 40};
        int *p = (int *)malloc(sizeof(int) * 10);
        //char *str = (char *)malloc(sizeof(char)*10);
        if (p == NULL)
        {
                printf("malloc error\n");
                return -1;
        }
        char *tmp = p;  // 记录malloc返回的地址值。用于free

        // 写数据到 malloc 空间。
        for (size_t i = 0; i < 10; i++)
        {
                p[i] = i + 10;
        }
        // 读出malloc空间中的数据
        //for (size_t i = 0; i < 10; i++)
        //{
        //        printf("%d ", *(p+i));
        //}
        for (size_t i = 0; i < 10; i++)
        {
                printf("%d ", *p);
                p++;
        }

        // 释放申请的内存。
        free(tmp);
        p = NULL;

        system("pause");
        return EXIT_SUCCESS;
}

二级指针对应的 heap空间
申请外层指针: char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 5);
申请内层指针:

  1. for(i = 0; i < 5; i++)
  2. {
  3.      p[i] = (char *)malloc(sizeof(char) *10);
  4. }

    使用: 不能修改 p 的值。

  1. for(i = 0; i < 5; i++)
  2. {
  3.      strcpy(p[i], "helloheap");
  4. }

    释放内层:

  1. for(i = 0; i < 5; i++)
  2. {
  3.      free(p[i]);
  4. }

    释放外层:
   free(p);

网友A:
堆通常位于RAM的低地址区域,紧接.bss段之后,由链接脚本(如Keil的.sct文件或GCC的链接器脚本)定义其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B:
灵活支持运行时内存需求,但需谨慎管理以避免碎片和泄漏。

网友C:
Flash存储代码,RAM承载动态数据,堆位于RAM中用于动态分配。

网友D:
用于存放常量数据,如字符串常量和用 const 修饰的变量。
这些数据在程序运行期间不可修改。

网友E:
知晓原理对于编程很重要

网友F:
平时都是只知道编程应用,还没有怎么关注过底层原理。

网友G:
由程序员手动分配和释放,使用 malloc() 和 free() 等函数进行管理。
用于存放动态分配的内存。
堆区从低地址向高地址增长。

网友H:
寄存器区:与 CPU 紧密相连,用于快速存储和处理数据,速度极快。可用于存放操作数、中间结果等,像累加器、通用寄存器等都在此区域。
栈区(Stack):主要用于函数调用和中断处理。当调用一个函数时,系统会在栈区为该函数的局部变量、返回地址、寄存器状态等信息分配空间;函数执行完毕后,这些空间会被自动释放。栈的生长方向通常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
全局变量区(Data Segment):存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全局变量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存在,静态变量的作用域可能局限于定义它的文件或函数内部,但同样在程序运行期间一直占据内存空间。
常量区(Constant Segment):存放常量数据,例如字符串常量、常量表达式等。这些常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可修改,其内存空间在程序编译时就已确定。

网友I:
动态内存分配容易产生内存碎片,这会导致内存利用率下降。在使用malloc()时,如果内存分配失败,程序可能会崩溃

网友J:
由系统自动分配和释放。
用于存放局部变量、函数参数和函数的返回地址。
栈区的大小在编译时确定,通常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增长。

网友K:
尽量使用静态分配或栈空间(stack)存储数据,避免使用堆空间。

网友L:
单片机的RAM资源有限,堆空间的大小也受到限制,不适合频繁的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H:
内存区域        地址范围        用途        特点
Flash/ROM        0x08000000–0x0803FFFF        存储程序代码和只读数据(.text, .rodata)        非易失性,掉电不丢失
SRAM(RAM)        0x20000000–0x20007FFF        存储动态数据(.data, .bss, 堆、栈)        易失性,需初始化
EEPROM        可选(依型号而定)        存储需长期保存的非易失数据        容量小,写入速度慢
外设寄存器        特定地址映射        控制外设(如GPIO、UART)        通过内存映射访问

楼主:
与栈区和全局变量区不同,堆区的内存分配是动态的,可在程序运行时根据需要申请和释放。

网友M:
堆空间是单片机内存中用于动态内存分配的区域,通常位于RAM中。堆空间的管理方式直接影响程序的灵活性和性能。

网友N:
频繁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可能导致内存碎片,降低内存利用率。

网友O: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堆区的大小通常也受到严格限制。

网友P:
C语言标准库提供了malloc和free函数用于堆空间的动态分配和释放。

网友O:
单片机资源有限,尽量使用全局/局部变量

网友Q:
在单片机的启动文件中,通常会定义栈(Stack)和堆(Heap)的大小。

网友R:
动态内存分配 适用于运行时大小不确定的数据结构

网友S:
在编译时确定内存需求,使用静态变量或全局变量分配内存。

网友T:
优先静态分配,动态分配需评估必要性,并配合工具监控内存使用。

网友U:
在单片机编程中要慎用malloc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V:
使用内存池或预分配数组

网友W:
分为 .data 段和 .bss 段。
.data 段:存放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bss 段:存放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系统会在程序启动时将其初始化为0。

网友Q:
单片机的RAM资源有限,堆空间的大小也受到限制。

网友X:
堆空间允许程序在运行时根据需要分配和释放内存,提高了程序的灵活性。

网友Y:
动态内存管理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需要开发者仔细管理内存分配和释放。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上,这可能导致难以发现的内存问题,增加开发和调试难度。

网友Z:
动态分配:堆空间通过 malloc()、calloc()、realloc() 等函数进行分配。
手动管理:程序员需要手动管理堆空间的分配和释放,使用 free() 函数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

网友AA:
明白内存分布的工作原理,才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AB(2025-04-22):
了解底层原理对编程很重要,它让你知道代码如何与硬件互动。

网友AC:
静态分配或栈空间存储数据更稳定,减少内存碎片,适合小型项目。堆空间动态分配,管理复杂,易出错。

网友AD:
建议不要频繁申请动态内存

网友AE:
启动文件里会设置栈和堆大小,这样单片机运行时才有存储空间。

网友AF:
动态分配,需要多少买多少,适合不确定要多少东西的时候。

网友AG:
动态分配内存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和效率问题,单片机资源有限,尽量使用栈或静态分配。

网友AH:
malloc分配内存,free释放内存

网友AI(2025-06-06):
单片机内存小,用变量要精打细算,全局变量共享但消耗大,局部变量省内存。

网友AJ:
使用内存池或预分配数组可以避免频繁的动态内存分配,减少内存碎片和系统开销。

网友AK:
单片机内存小,堆空间也不宽裕,得精打细算用内存。

网友AL:
闪存用于永久存储程序,RAM存临时数据,堆在RAM上分配临时变量。

网友AM(2025-07-07):
堆空间像仓库,程序需要时去拿,用完再送回去,方便灵活。

网友AN:
内存动态分配好,但要小心处理,别让垃圾堆满。

网友AO:
RAM和堆空间有限,需合理分配内存,避免资源耗尽。

网友AP:
静态存储更固定,不常变,堆分配灵活但需谨慎。

网友AQ:
内存分布就像电脑里的抽屉,了解每个抽屉放什么,避免乱放导致找东西难。

网友AR:
内存分为栈(stack)和堆(heap)。栈空间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堆空间用于动态分配内存,如动态数据结构。

网友AS:
动态内存申请要谨慎,频繁会导致资源消耗大,系统不稳定。最好在程序设计时预估内存需求。

网友AT:
单片机内存有限,要巧妙分配,确保运行稳定。

网友AU:
内存操作一定要注意溢出问题

网友AV(2025-08-06):
单片机内存小,动态分配内存会消耗资源,尽量使用静态分配。

网友AW:
懂底层原理能让编程更得心应手,清楚代码怎么和硬件打交道。

网友AX:
闪存是储存固定程序的,RAM则存临时数据和变量,就像电脑的硬盘和内存。

网友AI:
内存分布一般包括栈(stack)、堆(heap)和数据段(data)。栈空间用于局部变量存储,堆空间动态分配,常用于大型对象的存储。

网友AY(2025-09-09):
频繁申请动态内存可能导致单片机资源紧张,建议在程序中尽量使用静态分配或者重新设计算法减少动态内存使用。

网友AG:
单片机程序存储在闪存里,运行时用RAM存数据和动态分配空间。

网友AZ:
启动文件设置栈和堆大小,确保程序运行时有足够空间存储数据和函数调用。

网友AP:
因为单片机内存资源有限,动态分配可能导致内存不足,建议直接在初始化阶段分配静态内存。

网友AR:
过多动态分配释放内存会像碎纸一样堆叠,影响内存高效使用。

网友AN:
堆空间是单片机内存管理的一部分,用于临时存储变量和数据,使用时像仓库存取物品,用完即放回,这样方便又灵活。

网友AH(2025-10-12):
内存池或预分配数组可以减少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内存分配,提高程序稳定性和运行效率。

网友BA:
理解内存布局,就像了解家里每个抽屉放什么,使用时不会乱,防止出错。

网友AB:
单片机RAM和堆空间有限,意味着存储和运行空间有限,要合理分配使用。

网友AD:
理解原理能帮助更好地编写程序,确保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A:
单片机RAM和堆空间小,频繁分配内存效率低,建议使用固定分配或静态分配。

网友BB:
单片机RAM和堆空间都有限,所以编写程序时要节省资源。

网友AW:
内存有限,分配要精打细算,留足空间防崩溃。

网友AK:
编程只是应用层面,了解底层原理能让你对单片机运行机制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AT(2025-11-13):
单片机内存就像电脑抽屉,弄清存放内容,防止杂乱难找。

网友AR:
动态分配就像购物时只买需要的,不会浪费。

网友AS:
动态分配内存方便,但得注意清理,防止内存溢出。记得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

网友BC:
内存有限,编程时要优化代码,合理分配内存。

网友AL:
合理规划内存,优先分配给关键功能,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BD:
懂底层原理能让你看透代码与硬件的连接方式。

网友AV:
频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就像不断打包和拆包箱子,时间长了箱子会乱,空间利用不均。

网友AM:
单片机内存有限,动态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和溢出,尽量使用栈内存或预分配内存。

网友AA:
内存小要精打细算,存储优化和代码优化是关键。

网友AC(2025-12-13):
静态存储适合存放不变的数据,堆存储灵活但使用要小心,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V:
堆空间让程序能动态调整内存,更灵活。

网友BE(2026-01-13):
选择静态或全局变量取决于程序需要长期保存的数据量。静态变量在函数调用间保留,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保留,需根据数据重要性选择。

网友AH:
单片机内存小,堆区空间受限,注意管理内存和堆栈使用。

网友AF:
单片机内存和堆空间有限,得精打细算用,别让程序太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