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VCC、VDD、VEE、VSS、VBAT各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5-03-21):
电路设计以及PCB制作中,经常碰见电源符号:VCC、VDD、VEE、VSS、VBAT,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   一、解释   (1)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2)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3)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4)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5)VBAT:当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连接到VBAT脚上时,当VDD 断电时,可以保存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维持RTC的功能。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引脚应接到VDD引脚上。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例如,对于ARM单片机来说,其供电电压VCC一般为5V,一般经过稳压模块将其转换为单片机工作电压VDD = 3.3V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1,为什么要分5对VDD VSS出来? 2,这5组VDD VSS分别负责哪些模块的供电?是分开的?还是都在一起的?

这和芯片的设计有关系。一般VDD和VSS管脚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周的,是基于电源完整性的考虑,可以为芯片提供最好的电源质量,降低电源阻抗,保证高速数字电路可靠工作的手段

1、DSP内部有很多功能单元,这些单元都需要供电,采用多引脚供电可以就近获取电源,无需在内部穿越。 2、不同单元之间,有时不希望电源互相影响,采用独立的电源引脚,可以避免这种影响。 3、实际使用时,每个引脚不但要连接电源,还应在电源引脚附近加上退藕电容。 其目的是当器件工作时,电流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电压微小波动,加上退藕电容后,这种波动就不容易传递到另外的电源引脚。

网友A:
电源,地,电池

网友B:
VCC:通常表示电源的正电压,是 “Voltage Common Collector” 的缩写,在双极型晶体管电路中,为集电极提供电源,保证晶体管正常工作,一般用于连接芯片的电源引脚,为芯片内部的电路提供工作电压。
VDD:常表示芯片的正电源,是 “Voltage Drain Drain” 的缩写,主要用于场效应晶体管电路,特别是在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中,为漏极提供电压,以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实现电路的各种功能。
VEE:通常代表负电源,是 “Voltage Common Emitter” 的缩写,在一些需要正负电源供电的电路中,为发射极提供负向的电源,常用于运算放大器等电路,以满足其对不同电位的要求,使电路能够正常放大信号。
VSS:表示地或电源的负极,是 “Voltage Source of System” 或 “Voltage Supply to the Substrate” 的缩写,它是电路中所有信号的参考电位点,所有电压测量都是相对于 VSS 而言的,确保电路中各点的电位有一个统一的基准。
VBAT:表示电池电压,是 “Voltage of Battery” 的缩写,通常用于连接电池的正端,为电路提供由电池供应的电源,当外部电源断开时,电路可以依靠电池供电继续工作。

网友C:
VCC 供电,尤其是在工业控制和通信系统中。

网友D:
VDD表示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通常用于单极器件(如MOSFET场效应管)和4000系列数字电路。

网友E:
数字电源轨,模拟电源轨,正负电源等

网友F:
相对于MPU而言,MCU的供电类型相对来说更简单。

网友G:
VCC:
含义:通常表示正电源电压,常用于CMOS和TTL逻辑电路。在许多微控制器和集成电路中,VCC指的是芯片的主要电源电压。
典型值:5V、3.3V、1.8V等,具体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工作电压。

网友H:
在每个电源引脚附近合理放置去耦电容,以平滑电源电压的波动,减小电位差。

网友I:
VCC 必须与地(GND)配合使用,形成完整的电源回路。

网友J:
VCC和VDD通常连接到电路的主电源电压。例如,如果使用5V电源,VCC或VDD应连接到5V电源线。

网友K:
许多 LCD 驱动芯片使用 VCC 作为电源输入。

网友L:
如果电路中有多个不同电压要求的数字芯片,可能需要分别为它们提供不同的 VCC 或 VDD。

网友M:
数字电路通常仅需单电源

网友N:
VCC 常用于为收发器芯片供电。

网友O:
VDD 是芯片的主要供电引脚。

网友P:
采用隔离电源模块将不同电源引脚的电源隔离开来,防止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Q:
VCC 通常作为输入电源,LDO 将其转换为较低的电压(如 3.3V 或 1.8V)以供其他电路使用。

网友R:
VDD 常指 数字部分的供电电压。

网友S:
为了减少电源噪声,VCC 通常需要使用去耦电容(如 0.1μF 和 10μF 的陶瓷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T:
在高频或高功率电路中,可能需要采用多点接地或星型接地策略,以减少地环路和噪声。

网友U:
标识符        主要用途        典型场景        是否可与其他电源复用?
VCC        数字或模拟电路的核心供电        运放、MCU内核        通常独立
VDD        数字电路供电        存储器、逻辑器件        可能有不同电压域
VEE        负电源(模拟电路)        运放双电源、差分信号        需对称设计
VSS        地线或电源参考点        所有接地连接        单一参考点
VBAT        电池供电或备用电源        RTC、低功耗模式        需隔离主电源

网友V:
VCC表示电路的供电电压

网友W:
VCC 和 VDD 是常见的电源标识。

网友X:
在复杂电路中,可能需要将VCC和VDD分配到不同的电源域,如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以减少干扰。

网友Y:
保持术语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网友Z:
分别代表不同供电电压类型

网友AA:
VCC 的电压通常为 5V 或 3.3V,具体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工艺。

网友AB:
VCC通常是5V,而VDD不一定是5V,可以是3.3V或其他电压值。

网友AC:
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对不同电源引脚的电压进行实时监测和管理。

网友V:
对不同电源引脚的电源线进行合理布线,尽量加宽电源线宽度,以减小线路电阻,降低因电流流经电源线产生的电压降。

网友AD:
VBAT需与主电源(如VCC)通过二极管隔离,防止反向放电。

网友AE:
某些器件可能只接受标记为VCC或VDD的电源输入,即使它们本质上都是正电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制造商的规定正确连接电源。

网友AF:
VDD主要用于单极器件(如MOSFET),而VCC主要用于双极器件(如BJT)。

网友AG:
VDD通常用于CMOS和单片机内部模块的供电,而VCC通常用于整个电路的供电。

网友AH:
不同的电压命名代表内部不同功能模块的供电

网友AI:
电路通常使用 VDD 表示正电源

网友AJ:
VSS 可能指 特定模块的电源地

网友AK:
在电子电路中,VCC、VDD、VEE、VSS、VBAT 是常见的电源引脚标识,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电源电压或参考地

网友AL:
VCC含义:正电源电压(针对双极型晶体管电路)。

网友AM:
其实VDD正电源电压(针对MOS场效应管电路)。

网友AN:
VEE其实是代表负电源电压(针对双极型晶体管电路)。

网友G:
在高功耗的应用环境中,如工业控制、电力电子等领域,需要考虑电源的承载能力和散热问题。选择合适的电源标识和电源模块,以确保系统能够稳定运行并有效散热。

网友AO:
其实VEE主要用于为双极型晶体管提供负电源,通常在运算放大器(Op-Amp)等模拟电路中出现。

网友AP:
VSS地(GND)或负电源参考点(针对MOS场效应管电路)。

网友AQ:
在 PCB 布局时,将具有相同电源要求的电路模块尽量集中放置,并将不同电源引脚的电路模块分开布局,减少它们之间的电磁耦合。

网友AR:
VCC 通常指 核心电源电压

网友AS:
根据电路中不同模块对电源电压的要求,选择能够提供相应稳定输出电压的电源芯片。例如,对于需要 3.3V 和 5V 电源的电路,可选用具有多种输出电压的线性稳压电源芯片或开关电源芯片。一些电源芯片还具备良好的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能有效减少因负载变化等因素引起的电位差波动。

网友AT:
一般来说VBAT备用电池电压。

网友AU:
VCC与VDD的区别主要如下:VCC主要用于双极型晶体管电路,VDD主要用于MOS场效应管电路。

网友AV:
VEE通常指负电源电压,VSS通常指地(GND)或负电源参考点。在模拟电路中,VEE用于提供负电源;在数字电路中,VSS通常指地。

网友AW:
VBAT引脚通常需要连接备用电池或超级电容,以确保在主电源断电时仍能维持关键功能。

网友AX:
在 CMOS 电路中,VDD 通常表示正电源,而 VCC 更常用于 TTL 或混合信号电路。

网友AY(2025-05-07):
电源脚旁放电容,稳定电压防波动。

网友AZ:
电压级别不同,意味着给单片机内部不同模块供电,每个模块负责不同任务。

网友BA:
MCU供电通常固定,而MPU供电可能更复杂,需要多种电压等级。

网友BB:
VDD就是给芯片提供电力的主要端口

网友BC:
都是电源,只是用处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BD:
VCC和GND是电源正负极,得一起用才能供电。

网友A:
电源和地

网友BE:
VDD就是正电源的意思,用来给电路提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