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MOS管相关知识

楼主(2025-03-21):
MOS管
三个管脚: G极(gate)—栅极,不用说比较好认 S极(source)—源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两根线相交的就是 D极(drain)—漏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是单独引线的那边
寄生二极管方向: 不论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中间衬底箭头方向和寄生二极管的箭头方向总是一致的:要么都由S指向D,要么都有D指向S

工作原理
2、为了让其导通,在P型半导体区加上一层很薄的二氧化硅绝缘层,在绝缘层上再加一片金属板形成栅极,如下图所示:

1、当VGS<VGS(TH)时,MOS管处于截止状态; 2、当VGS>VGS(TH)、VDS<VGS-VGS(TH)时,MOS管导通,且处在线性区,此时可以等效为线性电阻。 3、当VGS>VGS(TH)、VDS>VGS-VGS(TH)时,MOS管导通,且处在饱和区,此时可以等效为电压控制的电流源。 只要MOS管导通,且V_GS>V_DS,则MOS管一定处在饱和区。

MOSFET主要参数关断电压VP 、极限参数、最大漏级电流Idm 、最大功耗Pdm 。
2、夹断电压VGS(off)(是结型场效应管和耗尽型MOS管的参数) 与VGS(TH)相类似,VGS(off)是在UDS为常量情况下iD为规定的微小电流(如5μA)时的UGS。
4、击穿电压: 管子进入恒流区后,使iDS骤然增大的UDS称为漏-源击穿电压U(BR)DS,UDS超过此值会使管子损坏。 对结型场效应管,使栅极与沟道间PN结反向击穿的UGS为栅-源击穿电压U(BR)GS; 对绝缘栅型场效应管,使绝缘层击穿的UGS为栅-源击穿电压U(BR)GS。
6、直流输入电阻RGS 即在栅源极之间加的电压与栅极电流之比 这一特性有时以流过栅极的栅流表示 MOS管的RGS可以很容易地超过10^10Ω。
8、导通电阻RON 导通电阻RON说明了VDS对ID的影响 ,是漏极特性某一点切线的斜率的倒数 在饱和区,ID几乎不随VDS改变,RON的数值很大 ,一般在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之间 由于在数字电路中 ,MOS管导通时经常工作在VDS=0的状态下,所以这时的导通电阻RON可用原点的RON来近似 对一般的MOS管而言,RON的数值在几百欧以内
10、低频噪声系数NF 噪声是由管子内部载流子运动的不规则性所引起的 由于它的存在,就使一个放大器即便在没有信号输人时,在输   出端也出现不规则的电压或电流变化 噪声性能的大小通常用噪声系数NF来表示,它的单位为分贝(dB) 这个数值越小,代表管子所产生的噪声越小 低频噪声系数是在低频范围内测出的噪声系数 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约为几个分贝,它比双极性三极管的要小
MOS的特点
一般认为MOSFET(MOS管)是电压驱动的,不需要驱动电流。然而,在MOS管的G极和S极之间有结电容存在,这个电容会让驱动MOS变的不那么简单。 下图的3个电容为MOS管的结电容,电感为电路走线的寄生电感:

1、设计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不考虑纹波、EMI和冲击电流等要求的话,MOS管开关速度越快越好。 因为开关时间越短,开关损耗越小,而在开关电源中开关损耗占总损耗的很大一部分,因此MOS管驱动电路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电源的效率。
因为驱动线路走线会有寄生电感,而寄生电感和MOS管的结电容会组成一个LC振荡电路,如果直接把驱动芯片的输出端接到MOS管栅极的话,在PWM波的上升下降沿会产生很大的震荡,导致MOS管急剧发热甚至爆炸,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在栅极串联10欧左右的电阻(具体可以参考电阻作用章节),降低LC振荡电路的Q值,使震荡迅速衰减掉。
因为MOS管栅极高输入阻抗的特性,一点点静电或者干扰都可能导致MOS管误导通,所以建议在MOS管G极和S极之间并联一个10K的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
如果担心附近功率线路上的干扰耦合过来产生瞬间高压击穿MOS管的话,可以在GS之间再并联一个18V左右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可以认为是一个反应速度很快的稳压管,其瞬间可以承受的功率高达几百至上千瓦,可以用来吸收瞬间的干扰脉冲。
MOS管驱动线路的环路面积要尽可能小,否则可能会引入外来的电磁干扰。
驱动芯片的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驱动芯片的VCC和GND引脚,否则走线的电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芯片的瞬间输出电流。
3、开关时MOS管驱动波形
如果出现了这样圆不溜秋的波形就等着核爆吧。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管子都工作在线性区,损耗极其巨大。 一般这种情况是布线太长电感太大,栅极电阻都救不了你,只能重新画板子。
在上升下降沿震荡严重,这种情况管子一般瞬间死掉,跟上一个情况差不多,进线性区。 原因也类似,主要是布线的问题。又胖又圆的肥猪波。 上升下降沿极其缓慢,这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的。 芯片驱动能力太差或者栅极电阻太大。 果断换大电流的驱动芯片,栅极电阻往小调调就OK了。 打肿脸充正弦的生于方波他们家的三角波:

高低电平分明,电平这时候可以叫电平了,因为它平。边沿陡峭,开关速度快,损耗很小,略有震荡,可以接受,管子进不了线性区,强迫症的话可以适当调大栅极电阻。
方方正正的帅哥波,无振铃无尖峰无线性损耗的三无产品,这就是最完美的波形了。
放大作用:
这个一个分压式偏置电路
2、对于放大倍速与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则要放到交流等效模型中进行计算 可以参考下图基本共源放大电路简化的交流等效电流

得到 AU=UO/UI=-gmRD RI=∞ RO=RD
分四种情况: 1、当SDA1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 = 0,MOS管关闭,SDA2被电阻R3上拉到5V。 2、当SDA1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的Vgs = 3.3V,大于导通电压,MOS管导通,SDA2通过MOS管被拉到低电平。 3、当SDA2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不变,MOS维持关闭状态,SDA1被电阻R2上拉到3.3V。 4、当SDA2输出低电平时:MOS管不导通,**但是它有体二极管!**MOS管里的体二极管把SDA1拉低到低电平,此时Vgs约等于3.3V,MOS管导通,进一步拉低了SDA1的电压。
注:低电平指等于或接近0V。高电平指等于或接近电源电压。所以3.3V电压域的器件,其高电平为等于或接近3.3V;5V电压域的器件,其高电平为等于或接近5V。
电机驱动H桥电路
功率电子开关(Q1,Q2,Q3,Q4)通常使用双极性功率三极管,或者场效应(FET)晶体管。特殊高压场合使用绝缘栅双极性晶体管(IGBT)。四个并联的二极管(D1,D2,D3,D4)通常被称为钳位二极管(Catch Diode),通常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很多功率MOS管内部也都集成有内部反向导通二极管。H-桥电路上下分别连接电源正负极。 四个功率开关可以通过驱动电路被控制打开(Open)或者闭合(Close)。本质上四个功率管的开关状态组合应该有24 = 16种,但只有其中几种不同的组合才能够真正安全用于负载供电控制。
桥电路可以控制很多负载,但通常情况下会使用脉宽调制(PWM)驱动波形来为直流电机、双极性步进电机等进行高效控制。
  下图是相反的情况,通过Q3、Q2的导通,Q1、Q4的断开,电机负载上施加了相反机型的电源电压。电机反转。

  也有一些组合是需要坚决避免的。比如下图所示的,当H-桥电路一边的上下两个晶体管同时导通(同时断开是允许的),电源就会通过这两个晶体管形成短路回路。所产生巨大的短路电流通常会毫不客气的将这两个晶体管给烧毁。

同边桥臂短路情况有时是控制信号不好(没有给足死区时间),有时是功率器件不够坚强(耐压不够被击穿)。但由于关系到H桥电路的生死,所以需要精细避免。
MOS管的测量现在由于生产工艺的进步,出厂的筛选、检测都很严格,我们一般判断只要判断MOS管不漏电、不击穿短路、内部不断路、能放大就可以了,方法极为简单:采用万用表的R×10K挡;R×10K挡内部的电池一般是9V加1.5V达到10.5V这个电压一般判断PN结点反相漏电是够了,万用表的红表笔是负电位(接内部电池的负极),万用表的黑表笔是正电位(接内部电池的正极),如图所示。(电池要保证电压足够大于9V,用快没电的电池可能会测不出)
保持上述状态;此时用一只100K~200K电阻连接于栅极和漏极,如下图所示;这时表针指示欧姆数应该越小越好,一般能指示到0欧姆,这时是正电荷通过100K电阻对MOS管的栅极充电,产生栅极电场,由于电场产生导致导电沟道致使漏极和源极导通,所以万用表指针偏转,偏转的角度大(欧姆指数小)证明放电性能好。

这时用一根导线,连接被测管的栅极和源极,万用表的指针立即返回到无穷大,如上图所示。导线的连接使被测MOS管,栅极电荷释放,内部电场消失;导电沟道也消失,所以漏极和源极之间电阻又变成无穷大。

MOS管的更换在修理电视机及各种电器设备时,遇到元器件损坏应该采用相同型号的元件进行更换。但是,有时相同的元件手边没有,就要采用其他型号的进行代换,这样就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外形尺寸等,例如电视的里面的行输出管,只要考虑耐压、电流、功率一般是可以进行代换的(行输出管外观尺寸几乎相同),而且功率往往大一些更好。
对于MOS管代换虽然也是这一原则,最好是原型号的最好,特别是不要追求功率要大一些,因为功率大;输入电容就大,换了后和激励电路就不匹配了,激励灌流电路的充电限流电阻的阻值的大小和MOS管的输入电容是有关系的,选用功率大的尽管容量大了,但输入电容也就大了,激励电路的配合就不好了,这反而会使MOS管的开、关性能变坏。所示代换不同型号的MOS管,要考虑到其输入电容这一参数。
例如有一款42寸液晶电视的背光高压板损坏,经过检查是内部的大功率MOS管损坏,因为无原型号的代换,就选用了一个,电压、电流、功率均不小于原来的MOS管替换,结果是背光管出现连续的闪烁(启动困难),最后还是换上原来一样型号的才解决问题。
检测到MOS管损坏后,更换时其周边的灌流电路的元件也必须全部更换,因为该MOS管的损坏也可能是灌流电路元件的欠佳引起MOS管损坏。即便是MOS管本身原因损坏,在MOS管击穿的瞬间,灌流电路元件也受到伤害,也应该更换。就像我们有很多高明的维修师傅在修理A3开关电源时;只要发现开关管击穿,就也把前面的2SC3807激励管一起更换一样道理(尽管2SC3807管,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
常见问题:为什么OD(开漏)和OC(开集)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答:因为MOS管和三极管关闭时,D、C是高阻态,输出无确定电平,必须提供上拉电平,确定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压。
CMOS与TTL电路的接口在TTL工艺逻辑芯片中,目前仍在使用的仅存OC输出反向驱动器7406、OC输出同向驱动器7407芯片,因此在应用中还是有可能出现CMOS芯片驱动7406、7407或出现7406、7407驱动CMOS芯片的情况。
2、7406、7407驱动CMOS 此情景下,TTL的最小输出高电平电压VOH小于CMOS的最小输入低电平电压VIH、而TTL的输出低电平最大电压VOL小于CMOS最大输入低电平电压VIL。所以在相接时要接上拉电阻。 如下图所示: 且输出级NPN型三极管的最大耐压为30V,而CMOS电源电压VDD不超过18V,因此在7406、7407的输出端与CMOS负载门电源引脚VDD之间接上拉电阻RL后就能满足负载门输入电压的要求。

MOS管与三极管的区别
1、工作性质: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MOS管较小。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下面针对一些电路设计当中会呈现的情况,列出了几种MOS管和三级管的选择规律: 1、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三级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MOS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三极管。 2、电力电子技术中提及的单极器件是指只靠一种载流子导电的器件,双极器件是指靠两种载流子导电的器件。MOS管是应用一种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件,而三极管是既有多数载流子,也应用少数载流子导电。被称之为双极型器件。 3、有些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运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三极管好。 4、MOS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便当地把很多MOS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MOS管在大范围集成电路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5、MOS管具有较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等优点,因而也被普遍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特别用MOS管做整个电子设备的输入级,可以获得普通三极管很难抵达的性能。
如何区分MOS管和三极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1k~10k电阻档)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都对基极单向导通,而发设计和集电极之间互不导通;利用这一点可以确定是否三极管以及类型(PNP管或NPN管);场效应管则比较复杂,增强型和耗尽型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栅极对源极和漏极一定是不导通的,MOS管也一样,MOS管也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只是输入阻抗更高而已。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javaforall.cn/151796.html

网友A:
一般酒当开关用,大电流

网友B:
N 沟道 MOS 管:当栅极电压高于源极一定阈值时,在 P 型衬底上形成 N 型导电沟道,电子作为载流子导电。
P 沟道 MOS 管:当栅极电压低于源极一定阈值时,在 N 型衬底上形成 P 型导电沟道,空穴作为载流子导电。

网友C:
在电路中,通常需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为积累的电荷提供泄放路径。

网友D:
驱动信号的幅度和上升、下降时间要合适。幅度不足可能导致 MOS 管不能完全导通,增加导通损耗;上升和下降时间过长会使 MOS 管在开关过程中停留时间增加,也会增加功耗。

网友E:
要分增强型和耗尽型,一般增强型用得比较多。

网友F:
MOSFET对静电非常敏感,尤其是在未安装之前。操作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如佩戴防静电手环、使用防静电包装等。

网友G:
尽管MOSFET具有快速开关特性,但过快的切换可能导致电压尖峰和电磁干扰(EMI),因此可能需要添加缓冲电路或栅极电阻来控制开关速度。

网友H:
栅极静电防护与驱动电阻匹配;
漏源电压/电流留足余量;

网友I:
MOS 管存在寄生电容和电感,在高频电路中会影响其性能。例如,栅漏寄生电容会引起米勒效应,导致栅极驱动信号延迟。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寄生参数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

网友J:
MOS 管栅极输入阻抗高,少量电荷就能产生较高电压。因此,在栅极悬空时容易积累电荷导致电压过高而损坏 MOS 管。在电路中,通常需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为积累的电荷提供泄放路径。

网友K:
MOS 管的栅极存在输入电容,驱动电路需要提供足够的电流来快速对电容充电和放电,以实现 MOS 管的快速导通和截止。如果驱动能力不足,会导致 MOS 管开关速度变慢,增加功耗。

网友:
使用时要确保 MOS 管的漏源电压 VDS、栅源电压 VGS 以及漏极电流 ID 不超过其额定值,否则可能导致 MOS 管损坏。

网友D:
栅极几乎不消耗电流。

网友L:
大电容负载上电时限制浪涌电流。

网友M:
MOS 管存在寄生电容和电感,在高频电路中会影响其性能。例如,栅漏寄生电容会引起米勒效应,导致栅极驱动信号延迟。

网友N:
在 MOS 管开关过程中,由于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等元件的存在,可能会产生振荡。可以通过在电路中添加阻尼电阻、滤波电容等方式来抑制振荡。

网友O:
给GS电容提供放电回路,防止静电积累导致的误导通。

网友P:
MOS 管的栅极与沟道之间是绝缘的,容易积累静电电荷。在使用和存放 MOS 管时,要采取防静电措施,如佩戴防静电手环、使用防静电包装等。

网友O:
适当选择栅极电阻,可以控制MOS管的GS结电容的充放电速度,防止振荡。

网友Q:
栅极是一个高阻抗输入端,容易受到噪声干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小电容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R:
使用MOS管实现带载插拔时的电流限制。

网友S:
在大功率应用中,必须考虑良好的散热设计。可以通过增加散热片或采用更有效的PCB布局来改善散热效果。

网友T:
正确连接电源极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P沟道MOSFET。

网友U:
MOS管主要用来作为开关控制应用

网友V:
在设计电路时,应避免MOS管发生振荡,特别是在高频应用中。

网友W:
优化功率回路以减少寄生参数;

网友X:
如佩戴防静电手环、使用防静电包装等。现在也这么不安全吗

网友Y:
MOS 管栅极输入阻抗高,少量电荷就能产生较高电压。因此,在栅极悬空时容易积累电荷导致电压过高而损坏 MOS 管

网友B:
以 N 沟道增强型 MOS 管为例,当栅源电压 VGS 小于开启电压 Vth 时,MOS 管截止,漏源极间无电流通过;当 VGS 大于 Vth 时,在栅极下方形成导电沟道,MOS 管导通,漏源极间有电流流过。通过改变 VGS 的大小,可以控制漏极电流 ID 的大小。

网友Z:
MOS管栅极容易受到静电损伤,使用时应确保良好的接地。

网友AA:
如果存在反向电压的风险,应该加入适当的保护措施,例如二极管或其他保护电路。

网友AB:
在设计电路时,根据负载情况和电源电压合理选择 MOS 管的耐压和电流参数。

网友AC(2025-05-07):
使用限流电阻或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AD:
增强型通常更常用,因为它们在电路中表现更稳定。耗尽型在特定场合也有优势。

网友AE:
在带载插拔时,可在MOS管串接限流电阻或使用限流电路,以控制电流不超过安全值。

网友AF:
大功率用散热很重要,加散热片或优化PCB布局能帮大忙。

网友AG:
电源极性搞错,p沟道MOSFET容易烧毁。

网友A:
Fet的用法和三极管的用法一样

网友AH:
连接一个电阻到地,作为放电回路,减少静电影响。

网友AI(2025-06-12):
设计电路时,注意选择合适的mos管,并在电路中加入阻尼元件,如电阻或电容,以防止高频振荡。

网友AJ:
使用高质量电感和电容,减少回路中金属走线长度和复杂性。

网友AK:
选对栅极电阻,让MOS管充放电快,不怕它乱晃。

网友AL:
防静电措施是为了保护电子设备,不是现在不安全,而是电子设备对静电更敏感。

网友AM:
MOS管像电子开关,控制电流通断。

网友AN(2025-07-12):
防止反向电压,要装二极管或防护电路,避免损坏设备。

网友AF(2025-09-01):
MOS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型开关,有N沟道和P沟道之分,主要特点为输入阻抗高,开关速度快。

网友AO:
MOS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开关,具有高输入阻抗、低导通电阻的特点,常用于放大、开关、驱动电路。

网友AP:
用MOS管控制电路,在带载插拔时限制电流,通过调整MOS管导通程度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AL:
连接电源极性错误可能导致p沟道MOSFET损坏,务必确保极性正确。

网友AQ:
莫斯管主要用于电子开关控制,它能快速接通或断开电路,常用在电机控制和传感器信号处理中。

网友AR:
提高电路效率,降低功率损耗,确保电机稳定运行。

网友AN:
电路设计时,应采取措施防止MOS管在高频应用中振荡,比如添加阻尼电阻或使用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AC(2025-10-01):
确保GS电容通过适当电路放电,避免静电误导电路工作。

网友AO:
防静电措施是为了防止静电损坏电子设备,现在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是因为设备对静电的敏感度降低了。

网友AJ:
防止反向电压损伤,需安装二极管或设置保护电路。

网友E:
MOS管分增强型和耗尽型,大部分应用都是使用的增强型

网友AS:
增强型和耗尽型通常指MOSFET晶体管的类型,增强型更常用,因为它在栅极电压为0时默认关闭。

网友AT:
使用限流电阻或MOSFET进行快速断开,减少浪涌电流冲击电容。

网友AM:
电源极性错误会导致p沟道MOSFET反向漏电,容易烧毁。要小心检查极性。

网友AU:
限流电阻或过流保护电路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损坏电机或其他电路元件,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网友AV:
大功率设备散热关键,散热片和优化PCB布局可提升散热效果。

网友AW:
增强型MOSFET在多数电路中更稳定,但耗尽型在某些情况下更佳。

网友AX:
选栅极电阻能影响MOSFET电容充放电快慢,防止它自己振荡。

网友AF:
电路设计时要确保MOS管能承受最高工作电压和电流,不要超参数范围。

网友AY:
选好电感和电容,缩窄线路,电路更稳定。

网友AZ:
类似开关, MOS管能控制电流流过与否。

网友BA:
FET和三极管用法类似,都是电子开关或放大器,但结构和工作原理不同。FET主要靠电压控制,三极管则依赖电流。

网友AI:
电子设备易受静电影响,采取防静电措施能保护它们不受损害。

网友BB(2025-11-04):
增强型和耗尽型主要用在不同的电路中,增强型更常见,适用于需要加强信号的场合。

网友AD:
挑选对的MOS管,加电阻电容控振荡,稳定电路走稳。

网友BC:
电源接反会烧坏p沟道MOSFET,务必检查好正负极。

网友BD:
MOS管就像一个快开关,可以精确控制电流流动,有两种类型:N沟道和P沟道,它们不直接接通电流,只需改变电压就能快速控制,非常灵敏。

网友BE:
大部分情况都使用增强型MOS管,因为它在低电压下就能导电。耗尽型则需更高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BF:
将电阻接地用于放电,可减少静电干扰。电阻值视情况定,确保安全即可。

网友BG:
增强型MOSFET常用于电路,因为它们在无栅极电压时自然关断,而耗尽型则在有电压时关断。

网友AL(2025-12-04):
选对栅极电阻,就像给MOS管加了个节拍器,让它充放电不快不慢,振荡自然就少了。

网友BE:
挑选适合的MOS管很重要,加上电阻或电容来阻尼,防高频晃动。

网友BA:
FET和三极管都是放大电路,但FET更擅长开关,三极管更适合线性放大。FET用法类似,但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BH:
静电防护减少,可能因设备耐静电压增强。

网友AU:
电源极性接反,p沟道MOSFET会损坏。

网友AY:
通过在带载插拔电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和MOS管,可控制插拔过程中的电流,防止过大电流损坏电路。

网友AJ(2026-01-05):
减小电路寄生电容和电感,提升功率回路效率。

网友AC:
为GS电容设计放电回路,可避免静电引发误导通,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BI:
MOS 管即金属 - 氧化物 - 半导体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靠栅极电压控制漏源电流,分增强型、耗尽型,广泛用于放大、开关电路。

网友AD:
有反向电压风险时,使用二极管等元件形成保护电路来防止损害。

网友AG:
选用适当的栅极电阻可提升MOSFET开关速度,确保其稳定性。

网友BB:
放电GS电容,防止静电干扰电路。

网友BJ:
防静电措施是为了防止静电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害,现在可能需要这些措施是因为静电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设备越来越精密。

网友AG(2026-02-07):
通过在电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配合Mos管控制,在插拔带载时限制电流,防止过流损坏电路。

网友AM:
增强型MOS管在低电压下导电方便,比耗尽型更适合单片机应用。

网友AH(2026-03-09):
高频电路设计需注意避免MOS管振荡,可通过优化栅极驱动电路和增加稳定元件实现。

网友AE:
电源极性接反,P沟道MOSFET因电流方向相反,容易过流烧毁。需检查电路图和电源连接。

网友AR:
选型时,要确保MOS管的耐压和电流超过电路实际工作值。

网友AS(2026-04-18):
选择合适的过流保护电路或使用限流电阻,减少浪涌电流对电路的冲击。

网友AG:
像开关一样,MOS管能控制电流是否通过,它通过电压控制导通或截止。

网友AQ:
增强型MOSFET无电压时自动关闭,适合电路,比耗尽型更常用。

网友BJ:
把电阻接到地线可以放掉多余的电,降低干扰。电阻大小不重要,安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