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RS485典型电路分享(带隔离)

楼主(2025-03-21):
RS485电路作为Modbus的一种重要实现接口,已经被广泛应用了。如今,单片机上的片上资源非常丰富,实现RS485硬件接口,最常用的方案就是利用单片机的片上资源(UART)作为核心,再搭配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实现RS485通信了。通常为了保证通信不被干扰,而用隔离芯片将电源隔开,下面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带隔离的典型电路。

图中虚线左侧为单片机的电源网络,右侧为RS485的电源网络,两者通过光耦和双通道数字隔离芯片ADuM1201实现隔离。电平转换芯片采用MAX3082实现,电阻R61将总线A上拉到电源,电阻R62将总线B下拉到地,因为RS485得A,B之间的电平只有0.3V-0.4V之间的差别,上下拉电阻可以保证在通信的过程中A,B线不会因电平差别太小而出现乱码的情况。

网友A:
图裂了,RS485收发电路虽然简单,但是要稳定可靠通信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B:
485电路经久不衰,非常实用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