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新手硬件工程师怕什么,喜欢什么?

楼主(2025-03-21):
怕什么?
  • 怕电路设计不合理
  • 怕焊接技术不过关
  • 怕测试设备操作不熟练
  • 怕项目进度紧张

喜欢什么?

  • 喜欢硬件开发社区活跃,能获取技术支持。
  • ???

网友A:
最怕项目实现不了

人和程序有一个能跑就行

网友B:
怕理论设计与实际运行效果不一致

大不了再改一版,别炸就行

网友C(2025-05-13):
新手硬件工程师怕上班,哈哈

网友D:
总之啥都怕

网友E:
说简单点就是啥都不怕,啥都做不好。

网友F:
总结起来就是怕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做不好。

网友G(2025-07-05):
新手硬件工程师:

怕:焊接出错、电路短路、原理图设计漏洞、信号干扰;
喜欢:成功调试电路、硬件跑通功能、使用便捷工具、获得清晰设计文档。

网友H(2025-09-19):
新手硬件工程师怕硬件设计有隐藏缺陷、调试时找不到问题根源,也怕画 PCB 出错导致制板报废,还怕面对复杂电路原理理解不透彻。他们喜欢有清晰的设计文档和参考案例,能得到前辈针对性指导,也喜欢调试成功时的成就感,以及通过实践快速掌握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