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主频分频输出

楼主(2025-03-20):
<
[STM32H745I-DISCO试用]主频分频输出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STM32H745主频分频输出功能。这个实验很少使用,平时工作中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实验呢?因为我在做串口实验的时候失败了!所以,我怀疑是我的时钟路由出现了问题,并导致了Usart模块输入时钟频率与预期频率并不相符。

ST官方设计这个Main Clock Output功能是不是也是基于观察核心主频输出考虑才设计的,我就无从知晓了。但我们确实可以借助这个功能,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到频率,并推算出当前的主频。配置过程依然通过STM32CubeMX工具实现。

打开STM32CubeMX,切换到RCC选项页,在中间的选项中,单击Main Clock Output2,并在GPIO选项页中查询到输出GPIO为PC9引脚,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保存,生成Keil工程即可。

编译,下载到STM32H745评估板上,开始运行。当RCC成功配置完成后,PC9引脚便会输出主频的分频时钟了。示波器截图所示:

观察示波器的测量结果,采样结果显示为50MHz,即为主频400MHz的8分频,符合预期的配置结果。

实现做到这里有点疑惑了,不是时钟问题呀!串口外设配置也没有配置失败,为什么串口通讯会失败呢?

经过仔细核对STM32H745的时钟树,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具体原因与解决办法我会在下一个帖子《串口输出及日志打印》中更新说明。

另外说明,我看好多人STM32H745进行了超频处理。玩一玩是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做批量试验,体质不好的MCU会导致不良率的直线上升。咱们仅做DIY还是无妨的,但仍然需要注意芯片的散热,如果过热还是要停机。

STM32H745主频分频的实验我们就做完了,也验证了主频400MHz是配置正确并运行正常了。下一步,我们继续我们的串口实验吧!

网友A:
这对检测设备还是要求挺高的,50M实际波形能测出这么好的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对检测设备还是要求挺高的,50M实际波形能测出这么好的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我的报告欠缺啊!

由于要输出sys主频,只能选择Master Clock out2的PC9引脚,而PC9引脚被复用了,其外部有上拉与22欧的滤波电阻。

信号这次干净,这个小的外部电路应该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