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重置项目所有选项

楼主(2025-03-21):
我之前与其他公司合作使用了 Atolic (V9.3.0) 。现在想将Atolic的项目迁移到 stm32cubeide,
当我用 cubeMX重新生成项目时,会重置项目所有选项包括路径、编译优化等。
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A:
检查 .ioc 文件,看看里面的 ProjectManager.* 选项是否有问题,可能是工具链识别出错导致路径被重置。

网友B:
CubeMX 生成的 Makefile 也可能不同,可以对比原 Atollic 项目的 Makefile 和新的,有必要时手动调整。

网友C:
建议在 CubeMX 里修改工程路径,手动指定 STM32CubeIDE 的工作目录,以免每次都重置路径。

网友D:
看看编译优化参数,Atollic 里可能用了 -Os 或 -O2,在 STM32CubeIDE 里需要手动设置回来。

网友E:
如果 CubeMX 反复覆盖设置,可以尝试手动编辑 .cproject 和 .project,锁定关键配置防止被重置。

网友F:
CubeMX 重新生成时会覆盖工程设置,建议先备份 .cproject 和 .project,再手动调整配置。

网友G:
可以试试手动迁移,先用 CubeMX 生成新项目,再把 Atollic 的相关设置(路径、优化选项等)手动复制过去。

网友H:
CubeMX 生成时可以选择 "Do not generate the toolchain script files",这样可能能保留部分原始设置。

网友I:
STM32CubeIDE 和 Atollic 其实是同一套 Eclipse 内核,应该可以手动修改 .settings 里的配置文件来恢复路径设置。

网友J:
尝试先导入 Atollic 的工程,然后在 CubeMX 里选择 “Update” 而不是“重新生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