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出现Startup/startup_stm32f407vgtx.o 文件缺失错误。

楼主(2025-03-21):
用 Cube MX 生成了所有项目文件并编写了项目程序,但是当编译时,出现Startup/startup_stm32f407vgtx.o 文件缺失错误。

用单独的 Cube MX 安装生成文件,但相同结果。

可能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设备家族包未正确安装或缺失。

网友B:
STM32CubeMX版本与编译器的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C:
更新STM32CubeMX到最新版本。

网友D:
尝试完全卸载STM32CubeMX和编译器并重新安装。

网友E:
启动文件路径不正确?

网友F: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G:
清理STM32CubeMX的缓存并重启软件。

网友H:
可能是编译器设置问题。

网友I:
有时候,环境变量配置不正确也会导致STM32CubeMX无法正确识别编译器的路径。

网友J:
看看编译工具链设置,如果是 CubeIDE,确认 src 或 Startup 目录是否被正确包含在构建路径里。

网友K:
换个方法重新生成,尝试用 STM32CubeIDE 自带的 CubeMX 生成一次,而不是用单独的 CubeMX 生成。

网友L:
检查 .cproject 和 .project 文件,有时候 CubeMX 生成的 Eclipse 工程文件可能缺少启动文件路径。

网友M:
可能是芯片型号不匹配,检查 CubeMX 里选择的 MCU,看看是不是 STM32F407VGT6,而不是其他版本的 F407。

网友N:
试试手动创建 Startup 目录,然后把 ST 官方的 startup_stm32f407vgtx.s 文件放进去,再添加到编译路径中。

网友O:
检查一下 "Startup" 文件夹,看看 startup_stm32f407vgtx.s 是否存在,可能 CubeMX 生成时有遗漏。

网友P:
尝试重新生成工程,在 CubeMX 里勾选 “Generate under Root” 选项,再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Q:
手动添加启动文件,可以从 STM32F4 的官方例程里找到对应的 startup_stm32f407vgtx.s,然后放进项目的 Startup 目录。

网友R:
检查链接脚本,看看 *.ld 文件是否正确指定了 startup_stm32f407vgtx.o,有时候生成的工程可能缺失相关配置。

网友S:
可能是 IDE 没有正确包含启动文件,在 Keil 里手动添加 startup_stm32f407vgtx.s 到项目文件里试试。

网友T(2025-11-06):
建议清理STM32CubeMX的缓存并重启软件

网友U:
项目中未包含对应启动文件、文件路径配置错误,或编译时未正确关联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