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WV 频率越高,显示的错误消息就越多。

楼主(2025-03-21):
STM32CubeIDE,启用 SWV 后,在调试窗口中全速运行程序,控制台显示“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SWV 频率越高,显示的错误消息就越多。

网友A:
可能是SWV配置问题。

网友B:
STM32CubeIDE和调试器的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在调试过程中,尝试减少不必要的断点设置减少对MCU运行的影响。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STM32CubeIDE或调试器的固件版本可能不兼容或存在bug。

网友F:
IDE的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G:
MCU的固件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调试过程中出现异常。

网友H:
降低SWV的频率,查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I:
检查MCU的固件代码有没有导致调试异常的逻辑错误。

网友J:
USB 供电问题? 如果是通过 USB 供电,可能 SWV 频率过高导致干扰,试试换个供电方式或者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K:
检查 STM32CubeIDE 里的 SWV 设置,确认波特率是否匹配,并且 Debug 选项里是否开启了 SWO Trace。

网友L:
试试其他调试工具,比如用 J-Link 或者 OpenOCD,看看问题是不是 ST-Link 本身导致的。

网友M:
不同的 F407 板子可能支持的 SWV 频率不一样,有些板子的布局设计会影响 SWO 信号质量。

网友N:
有没有试过降低 HCLK ? 有时候 SWO 频率不匹配的根源是系统时钟过高,试试降低主频再测试。

网友O:
检查 SWO 频率设置,如果设置得太高,超过调试器或目标 MCU 支持的范围,就会导致错误。

网友P:
SWV 频率要匹配调试器的支持范围,建议尝试降低频率,比如 1MHz 或更低,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Q: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检查 Debug 时 TRACECLK 的时钟源和 HCLK 是否正确设置,确保计算的 SWO 频率合理。

网友R:
J-Link 和 ST-Link 的 SWV 频率支持不同,如果用 ST-Link,建议先试 2MHz 以下的频率看看效果。

网友S:
试试更新调试器固件,ST-Link 和 J-Link 的旧版本固件可能对高频率 SWV 支持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