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FX3的Streamer测速跑不通。。。

楼主(2025-03-20):
复刻了CYUSB3016了核心板,Bulk回环测试通了,但是测速工具streamer一直不通。。。

网友A:
细节再关注一下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了解一下相关资源

网友D:
不清楚具体的问题

网友E:
建议官方查找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F(2025-04-25):
Streamer 工具需要在 USB 3.0 和设备之间建立正确的流模式连接,确保设备固件已准备好接受并发送连续流数据。

网友G:
在固件中加入调试输出,查看是否在 Streamer 连接过程中遇到错误。

网友H(2025-05-27):
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I:
强电磁场或信号干扰源可能影响USB3.0通信。

网友J:
更新驱动与固件。

网友J:
示波器检测一下。

网友K:
DMA通道未正确配置或数据流未触发,可能导致无数据传输。

网友L:
接口不通,还是软件不通

网友M:
供电不足或波动,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N:
可能是USB3.0线缆或接口问题。

网友O:
若PCB走线未遵循USB3.0高速信号规范,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P:
驱动未正确安装?

网友Q:
芯片或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