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语言写的FFT代码

楼主(2025-03-2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N     8     //64  输入样本总数
#define    M     3   //DFT运算层数     //2^m=N
#define    PI    3.1415926

float   twiddle[N/2] = {1.0, 0.707, 0.0, -0.707};
float   x_r[N] = {1, 1, 1, 1, 0, 0, 0, 0};  //输入数据,此处设为8个
float   x_i[N];                         //N=8

/**
* 初始化输出虚部
*/
static void fft_init( void )
{
    int i;
    for(i=0; i<N; i++)   x_i[i] = 0.0;
}

/**
* 反转算法.将时域信号重新排序.
* 这个算法有改进的空间
*/
static void bitrev( void )
{
    int    p=1, q, i;
    int    bit_rev[ N ];
    float   xx_r[ N ];

    bit_rev[ 0 ] = 0;
    while( p < N )
    {
       for(q=0; q<p; q++)
       {
           bit_rev[ q ]     = bit_rev[ q ] * 2;
           bit_rev[ q + p ] = bit_rev[ q ] + 1;
       }
       p *= 2;
    }

    for(i=0; i<N; i++)   xx_r[ i ] = x_r[ i ];

    for(i=0; i<N; i++)   x_r[i] = xx_r[ bit_rev[i] ];
}

void fft( void )
{   fp = fopen("log2.txt", "a+");//此处
    int     cur_layer, gr_num, i, k, p;        //cur_layer代表正要计算的当前层,gr_num代表当前层的颗粒数
    float   tmp_real, tmp_imag, temp;   // 临时变量, 记录实部
    float   tw1, tw2;// 旋转因子,tw1为旋转因子的实部cos部分, tw2为旋转因子的虚部sin部分.

    int    step;      // 步进
    int    sample_num;   // 颗粒的样本总数(各层不同, 因为各层颗粒的输入不同)

    /* 对层循环 */
    for(cur_layer=1; cur_layer<=M; cur_layer++)
    {
       /* 求当前层拥有多少个颗粒(gr_num) */
       gr_num = 1;
       i = M - cur_layer;
       while(i > 0)
       {
           i--;
           gr_num *= 2;
       }

       /* 每个颗粒的输入样本数N' */
       sample_num    = (int)pow(2, cur_layer);
       /* 步进. 步进是N'/2 */
       step       = sample_num/2;

       /*  */
       k = 0;

       /* 对颗粒进行循环 */
       for(i=0; i<gr_num; i++)
       {
           /*
            * 对样本点进行循环, 注意上限和步进
            */
           for(p=0; p<sample_num/2; p++)
           {
              // 旋转因子, 需要优化...
              tw1 = cos(2*PI*p/pow(2, cur_layer));
              tw2 = -sin(2*PI*p/pow(2, cur_layer));

              tmp_real = x_r[k+p];
              tmp_imag = x_i[k+p];
              temp = x_r[k+p+step];

              /* 蝶形算法 */
              x_r[k+p]   = tmp_real + ( tw1*x_r[k+p+step] - tw2*x_i[k+p+step] );
              x_i[k+p]   = tmp_imag + ( tw2*x_r[k+p+step] + tw1*x_i[k+p+step] );
              /* X[k] = A(k)+WB(k)
               * X[k+N/2] = A(k)-WB(k) 的性质可以优化这里*/
              /*旋转因子, 需要优化...
              tw1 = cos(2*PI*(p+step)/pow(2, cur_layer));
              tw2 = -sin(2*PI*(p+step)/pow(2, cur_layer));
              x_r[k+p+step] = tmp_real + ( tw1*temp - tw2*x_i[k+p+step] );
              x_i[k+p+step] = tmp_imag + ( tw2*temp + tw1*x_i[k+p+step] );*/
        x_r[k+p+step]   = tmp_real - ( tw1* temp - tw2*x_i[k+p+step] );
              x_i[k+p+step]   = tmp_imag - ( tw2* temp + tw1*x_i[k+p+step] );

              printf("k=%d, x_r[k]=%f, x_i[k]=%f\n", k+p, x_r[k+p], x_i[k+p]);
              printf("k=%d, x_r[k]=%f, x_i[k]=%f\n", k+p+step, x_r[k+p+step], x_i[k+p+step]);
           }
           /* 开跳!:) */
           k += 2*step;
       }
    }
}

void display( void )
{
    printf("\n\n");
    int   i;
    for(i=0; i<N; i++)
       printf("%f\t%f\n", x_r[i], x_i[i]);
}

int main( void )
{
    fft_init( );                //初始化
    bitrev( );                //将输入直接按FFT计算要求排序,如8点FFT计算,排序为x[0]、x[4]、x[2]、x[6]、x[1]、x[5]、x[3]、x[7]
    fft( );                        //进行FFT计算
    display( );                //显示计算结果

    system( "pause" );
    return 1;
}

网友A:
有标准的C语言FFT库

网友B:
这个运行起来挺慢的吧

网友C:
非常好的称许,做成文件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