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如何设计电源防浪涌电路?

楼主(2025-03-24):
由于电源模块应用的场合也越来越广,应用场合错综复杂,电源模块的输入端时常会伴随浪涌冲击,若超过本身模块能抗的浪涌电压,模块会损坏失效,导致系统的异常,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电源的前端防浪涌电路如何设计?

一、浪涌电压来源

1、雷击引起的浪涌,当发生雷击时,通讯电路会产生感应,形成浪涌电压或电流;
2、系统应用中负载的切换及短路故障也会引起浪涌;
3、其他设备频繁开关机引起的高频浪涌电压。

二、电源为何需要浪涌防护电路

电源模块是系统与外部接触、接口的,外部传来的浪涌都经过电源模块,所以需要浪涌防护电路。由于电源模块体积小,集成度高,内部的控制芯片和晶体管等器件最大耐压和最大电流都比较极限,一个浪涌电压过来可能就使模块损坏失效,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即使没有立马损坏,器件受到应力冲击,也会影响寿命和可靠性,所以为了保证电源模块持续可靠的应用,一般都需要加上浪涌防护电路。电源模块受限于体积小,很多模块内部不能加上防浪涌电路,所以需要在模块的外部加上防浪涌电路。

三、浪涌测试标准

电源模块的浪涌测试标准适用于电气和电子设备在规定的工作状态下工作时,对由开关或雷电作用所产生的有一定危害电平的浪涌电压的反应。该标准不对绝缘物耐高压的能力进行试验,也不考虑直击雷。

四、浪涌防护电路

由于电源模块体积小,在EMC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需要增加额外的浪涌防护电路,以提升系统EMC性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为提高输入级的浪涌防护能力,在外围增加了压敏电阻和TVS管。但电路(a)、(b)原目的是想实现两级防护,但可能适得其反。如果(a)中MOV2的压敏电压和通流能力比MOV1低,在强干扰场合,MOV2可能无法承受浪涌冲击而提前损坏,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同样的,电路(b),由于TVS响应速度比MOV快,往往是MOV未起作用,而TVS过早损坏。在两个MOV或是MOV和TVS之间接一个电感。

可以在MOV和TVS之间加一个电阻,可以防止TVS先导通到损坏,而MOV还没来得及动作;在选取R的时候要考虑R的功耗,以免R先损坏;同时可以并联电容,吸收能量,提高抗浪涌能力;MOV和TVS的选型很关键,选择适当的最大允许电压和最大通流量很重要,这个就要参照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压以及浪涌试验等级,如果电压选择小了后端供电不正常,选择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通流量选小了器件容易损坏。

网友A:
电源浪涌主要是通过安规电容、TVS、MOV、GDT等实现。

网友B:
防浪涌保护短路常用的就是MOV和GDT结合使用

网友C:
不错的资料,想要试用一下

网友D:
TVS二极管并联在DC输出端,钳位残余电压。

网友E:
通常将压敏电阻串联在电源线或负载线之间,以限制浪涌电压。

网友F:
浪涌防护主要是使用TVS,MOV,GDT等保护器件。

网友G:
优化TVS阈值,增加延时电路

网友H:
压敏电阻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元件,其电阻值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急剧变化。当电压超过其压敏电压时,电阻值迅速降低,从而将浪涌能量泄放掉。

网友I:
避免接地回路,减少地弹效应。

网友J:
所有地线汇接到单一接地点,减少干扰。

网友K:
用于抑制高频干扰,减少浪涌的影响。

网友L:
功率地与信号地分开,避免地环路干扰。

网友M:
压敏电阻

网友N: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当两端电压低于其压敏电压时,呈现高阻态;当电压超过其压敏电压时,阻值急剧减小,从而将浪涌电流引入地线。

网友O:
LC滤波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P:
通流容量大,适用于高能量浪涌保护。

网友Q:
防护元件引入过大压降或功耗。

网友L:
尽可能增大接地面积,降低接地阻抗。

网友R:
根据被保护设备的额定电压和可能出现的浪涌电压水平,选择具有合适压敏电压的压敏电阻。

网友K: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R:
响应速度较快,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导通并泄放浪涌电流。

网友S:
将防浪涌元件串联在电源线路中,限制浪涌电流。

网友L:
选择适当的最大通流量,确保在浪涌电压下能够吸收足够的能量而不损坏。

网友T:
选择合适的防浪涌器件

网友U:
防浪涌器件应尽可能靠近电源输入端,减少引线电感。

网友V:
采用低阻抗接地,确保浪涌电流能迅速泄放到地。

网友R:
将防浪涌元件并联在电源线路和地线之间,泄放浪涌能量。

网友W:
气体放电管(GDT)防护电路

网友X:
减少浪涌路径电感,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J:
采用多个防浪涌元件组合,提高保护效果。

网友Y:
过多的防浪涌元件可能导致正常工作时的电压降和功耗增加。

网友Z:
为了提高保护效果,可以与气体放电管、电感等器件配合使用。

网友AA: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AB:
在过电流情况下断开电路,保护设备。

网友AC:
浪涌保护主要是通过TVS,MOV,GDT等来实现。

网友AD:
避免长距离走线,减少干扰。

网友AE:
使用独立地层,通过过孔连接降低阻抗。

网友AF:
浪涌能量较低,保护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AG(2025-05-08):
TVS二极管就像保险丝,连接在直流输出端,防止电压过高损坏电路。

网友AH:
压敏电阻像保险丝,保护电路免受电压冲击。

网友AI:
增大接地面积,比如用多根线或宽铜板,能让电流更容易流出,减少电阻

网友AJ:
可能是元件规格不匹配或电路设计问题,需检查元件规格和电路布局。

网友AK:
用独立电源供电,电机与单片机电源分开,减少共地干扰。

网友AL:
可以使用滤波器,比如电容和电感串联或并联,来抑制高频干扰和浪涌。

网友AM:
分开电源地和信号地,防止电流来回窜,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AN(2025-06-11):
看被保护设备电压,挑对压敏电阻压值。

网友AO:
这种器件能迅速导通,保护电路免受电流冲击。

网友AP:
减小电感能减少电流上升时间,使电机和传感器反应更快。

网友AQ:
要选合适的防浪涌器件,然后根据实际电路环境确定所需浪涌电压保护等级,再选择相应额定值和响应时间的保护器件。

网友AR:
装上防浪涌元件就像给电源穿上了“防护服”,它能阻挡多余的电流冲击,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AS:
要保护电路,防浪涌元件得挨着电源接,这样能少点电线上的阻力,效果才好。

网友AT:
MOV和GDT结合用于防浪涌和短路保护,能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U(2025-07-11):
把防浪涌元件像电线一样连接在电源和地线旁,这样当电源有突发的电流冲击时,防浪涌元件能帮它“疏散”掉多余的能量,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AV:
浪涌防护常用TVS、MOV、GDT等器件,保护电路免受电压冲击损害。

网友AW:
太多防浪涌元件会降压耗能,得适量选。

网友AX:
浪涌保护常用TVS、MOV、GDT等元件,这些元件能迅速限制电压峰值,防止电路损坏。

网友AY:
在电路设计中,用独立地层和过孔连接可以减少信号阻抗,提高信号传输效率。

网友AZ:
尽量缩短线缆长度,用屏蔽线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BA:
滤波器像海绵,能吸走电路中的高频小浪花,让电流平稳流过。

网友AM(2025-09-02):
在设计电源防浪涌电路时,可以在电路中加入保险丝和稳压电路,这样可以有效抑制电流浪涌对电路元件的损害。

网友AU:
调整TVS(瞬态电压抑制器)阈值和增加延时电路,可提高单片机对电压尖峰的抗干扰能力,保护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B:
确保电路不直接接地,能降低因电压变化引起的干扰。

网友BC:
这种电路组件能有效快速导通和泄放瞬时高电流,保护系统不受浪涌电流损害。

网友BD:
MOV和GDT组合用于防浪涌和短路保护,两者结合更有效。

网友AV:
使用低阻抗接地可以让大电流快速流回地面,防止过载和损坏设备。

网友BE:
这种保护器件能承受大电流,适合抵御强烈电压冲击。

网友BF:
防护元件可能降低了电路的电压,增加了功耗,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元件以减少损耗。

网友BG(2025-11-09):
浪涌保护主要是通过TVS,MOV,GDT等来实现

网友AJ:
使用继电器或逻辑门实现近端控制,降低干扰风险。

网友BH:
电容和电感可以组合成滤波器,有效减少电路中的高频噪声和电流波动。

网友AN:
资料试用需先说明具体目的和单片机型号,以便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网友BA:
独立地层与过孔结合能降低阻抗,提升信号传输速度。

网友BE:
这是为了在电路中添加滤波器,用来降低噪声干扰,稳定电压输出。

网友AZ:
用单独地层和过孔减少电路阻抗,提高信号传输效率。

网友BI:
选择防浪涌器件要考虑电机启动特性、电路负载和预期环境。

网友AR:
浪涌保护靠TVS、MOV、GDT等器件来防止电压尖峰损坏电路。

网友BJ:
增加接地面积可以减少接地电阻,这样电流通过时受到的阻碍更小,更安全。

网友AI:
浪涌保护主要利用TVS、MOV、GDT等器件,防止电压过高损坏电路。

网友AG:
浪涌保护器靠近电源安装可减少电线阻抗,提高保护效果。

网友AK:
该器件为瞬态抑制二极管,用于快速吸收过冲电流,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AY:
使用隔离电路或光电耦合器,避免电压波动干扰。

网友AH(2025-12-09):
降低电感减少电流波动,使系统更快响应。

网友AP:
适合使用简单防雷元件,如TVS二极管或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AO:
增加气体放电管和电感等元件,能增强电路保护性能。

网友BK:
浪涌保护主要通过TVS、MOV、GDT等器件进行,这些器件能有效吸收多余电流,保护电路不受损坏。

网友AV:
减小电感可减少电流突变时的电压波动,提高系统对快速变化的响应能力。

网友AW(2026-01-09):
分开电源地与信号地,能减少电路噪声,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L:
选元件要小心,电压低、功耗高要规避,选对才能省电又安全。

网友BD:
不接地能减少电压波动导致的干扰。

网友AK:
选择防浪涌器件时,要考虑电机启动特性,传感器输出电压波动,以及电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AR(2026-02-11):
浪涌保护使用TVS、MOV、GDT等元件,可避免电压尖峰损害电路。这些元件就像电路中的盾牌,抵御过高的电压冲击。

网友AO:
此器件耐大电流,抗电压冲击强,适用于需高稳定性的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AM:
MOV和GDT共同作用,类似保险丝,保护电路免受过大电流冲击,确保电路更稳定。

网友AG:
这电路能迅速处理大电流,防止电流突增损坏系统。

网友BL(2026-03-15):
浪涌保护太多会影响电压稳定性和耗能。

网友BM:
这意思是说,如果地层和过孔独立使用,可以减少信号传输的阻力,让信号跑得更快。

网友BM:
设计电路时要注意隔离,用光耦等组件防止地线直接相连,减小因为电流变化引起地线电压波动(地弹效应)。

网友BN:
采用多级防护、能量泄放与电压钳位相结合的策略,将瞬态过压 / 过流能量逐级疏导,确保后端精密电路安全

网友BO(2026-05-03):
多级防护、能量分级泄放:一级用 GDT 泄放雷击级大能量,二级用 MOV 钳位,三级用 TVS 精细保护,配合前端保险丝、限流元件与 LC 滤波,再加上低感 PCB 布局,即可实现可靠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