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SD防护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2025-03-27):
雷电及开关电源均会引起浪涌。雷电通过电源线、天线、电话线等途径对电器设备产生冲击,这种冲击就是浪涌。浪涌是电路中瞬间出现的一种高电压和高电流,在电路中通常持续约百万分之一秒。但是由于雷电产生的浪涌可以在大约1微秒的瞬间产生几千伏的瞬间高电压,因而对连接在电源网络上的电器设备造成比较严重干扰和影响,甚至击毁电器。除了雷电可以产生强电流的浪涌冲击之外,开启、关闭电源等操作时也可以产生瞬间高电压的浪涌,同样会对电器设备造成伤害。

那么,电子设备应该如何防护雷电呢?一般来说,凡是有过电压发生的地方,就有放电管的用武之地,但要用好放电管则需要根据实际工作线路参考放电管的各项指标选用适当的放电管,否则会适得其反。以下是在设计及使用时必须注意的几点:

第一,放电管的加入不能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保证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据此确定所需放电管的标称直流击穿电压值。例如:在电话线的过电压防护中,常态时,电话线两线间的电压为48V,但当振铃信号来时,两线间的峰值电压可达175V左右,因此,此时选用的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175V,考虑到留点余量,所以一般选用直流击穿电压值下限为190V(LT-B8G230L)的气体放电管。

第二,确定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要确保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此值。以确保当瞬间过压来临时,放电管的反映速度快于线路的反映速度,抢先一步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这是放电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例如:上例所述的电话线上,如果只用于保护一般的电话机,则只需选用冲击击穿电压小于800V(实测典型值为650V左右)的放电管。

电子设备的电源由电力线路输入室内,而电力线路会遭受直击雷和感应雷。在220V电源侧出现的雷电过电压可达10,000V,对电子设备可造成毁灭性打击。电子设备的电源干扰包含众多因素,电源干扰可以共模和差模方式存在。共模指的是电源线与大地或中性线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差模干扰存在与电源相线与中性线之间。对于三相电源来讲,还寻在相线与相线之间。电源干扰可经历从持续周期很短的尖峰干扰到全失电之间的变化。所以在220V电源口需要选择高可靠、优异响应特性的放电管。

这类设备一般可能受到三类过载的影响。这三类过载状况包括:
1)静电放电,普通人对此最为熟悉,如在干燥天气接触汽车时就可能遇到。这些属于低功率浪涌。这种情况可通过持续时间短(数纳秒)的波形来定义;
2)闪电浪涌,这些属于大功率浪涌,雷电期间电力线和电信线路所感应的极高电压会引发这种后果。这种情况可采用中等持续时间(数十微秒)的波形来定义;
3)电力故障,由于电信线路和电力线可能物理接近,电话线上能够感应交流电压。这种情况可用50 Hz或60 Hz(可长达15分钟)波形来定义。

需要指出的是,浪涌等级不仅跟国家有关,还跟设备所在地点有关。不管是中心局的设备,还是用户端设备,都需要进行保护,且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能有自己的保护标准。面向这些状况进行过压保护的器件包括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和半导体放电管(TSS)等。

网友A:
ESD防护特别重要,处理不好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B:
气体放电,tvs,ntc等

网友C:
ESD保护器件(如TVS)应靠近接口或易受ESD影响的引脚。

网友D:
阻断干扰路径

网友E:
减少环形走线,防止感应电流放大。

网友F:
在多层PCB中,合理使用过孔连接地层,降低地线阻抗。

网友G:
TVS钳位电压需低于芯片耐压值

网友E:
使用MOSFET动态调节钳位电压

网友H:
ESD主要是使用ESD防护二极管来实现防护作用,TVS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I:
        优化接地设计,增加地线截面积

网友J:
优化PCB布局,减少敏感电路与潜在ESD源的接触。

网友K:
重新选型防护器件,优化接地和布局设计。

网友L:
在过孔处放置TVS二极管,抑制通孔间的ESD耦合。

网友M:
补充导电涂层,确保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K:
在敏感引脚周围布置环形地线,吸收泄漏电流。

网友N:
PTC限制浪涌电流,TVS二次钳位残压。

网友O:
从保护器件到地平面采用辐射状走线,降低地电位差。

网友P:
在地平面施加放电,检测电磁场干扰。

网友Q:
增加专用ESD地层,通过盲孔连接关键区域。

网友R:
分为主动屏蔽和被动屏蔽,主动屏蔽通常需要电源支持。

网友S:
采用多级防护结构(如TVS二极管+GDT+滤波器),逐步降低浪涌能量,提高防护可靠性。

网友T:
所有ESD保护路径汇接到单一接地点,避免共阻抗干扰。

网友U:
设计ESD防护电路时,确保浪涌电流能通过低阻抗路径迅速泄放到地,避免电压尖峰对敏感器件造成损伤。

网友V:
在难以使用接地或静电耗散措施的场合,使用离子发生器制造正负离子,并将离子吹送到需要消除静电的区域。

网友W:
ESD主要用于静电保护,其原理和TVS一样。

网友X:
在ESD防护区域,应使用经过ESD处理的工具,如具有防静电手柄的螺丝刀等。普通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静电,可能会对敏感器件造成伤害。

网友P:
对于敏感电子元器件,应使用ESD屏蔽袋或具有ESD防护功能的容器进行包装和存储。这些包装材料能够防止外界静电场对内部器件的影响。

网友Y:
在使用前可以通过接地线将其接地,防止工具携带的静电传递到电子设备上。

网友Z:
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A:
常见的有并联放电器件(如TVS、稳压二极管、压敏电阻)、串联阻抗、增加滤波网络等。

网友AB:
使用TVS二极管来保护手持设备低工作电压回路。

网友AC:
避免接地回路,减少地弹效应。

网友AD:
在信号线/电源线上并联TVS(瞬态电压抑制器),选择响应时间<1ns、钳位电压低于被保护器件极限值的型号(如SMAJ5.0A)。

网友AE:
在静电敏感元器件上设置防静电电路。

网友F:
复位线串联100Ω电阻+并联TVS

网友AF:
选用内置ESD保护的接口芯片

网友J:
防护器件选型不当、接地不良、PCB布局不合理。

网友AG:
采用单点接地或多层板独立接地层

网友AH:
防止静电对USB接口和内部电路的损伤。
自恢复保险丝可防止过流导致的损坏。

网友AI:
将ESD地与信号地分离,避免地环路干扰。

网友AJ:
对低速信号(如按键、LED)添加RC滤波(如100Ω电阻+100pF电容),减缓ESD能量上升速度。

网友AK:
ESD防护器件应尽可能靠近被保护器件,减少引线电感。

网友AL:
采用大面积铺地,确保低阻抗接地。

网友AM(2025-05-08):
把敏感电路远离ESD源,用隔离带分隔。

网友AN:
离子发生器造离子吹除静电,解决接地困难问题。

网友AO:
确保TVS钳位电压小于芯片最大耐压,防止损坏。

网友AP:
接地线用来防静电,保护设备不受损害。

网友AQ:
先用TVS二极管挡大浪,再用GDT加强,最后滤波器精细处理,确保安全可靠。

网友AR:
在端口添加浪涌保护器和ESD防护器件,比如TVS,GDT,ESD等。

网友AS:
通过控制mosfet的栅极电压,动态改变其导通程度,进而调整电压源输出电压,实现钳位功能。

网友AT:
PTC保护电机启动大电流,Tvs保护电路防止电压过高损坏。

网友AU(2025-06-11):
ESD和TVS都通过泄放过电压来保护电路,原理类似。

网友AV:
端口ESD防护最简单的处理措施就是添加ESD二极管

网友AW:
在设计电路时,要小心连接,避免多个元件共用同一接地线,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电流变化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AX:
ESD防护常用ESD二极管,TVS二极管也行。

网友AY:
TVS二极管能抵御电压过高,保护手持设备低电压部分不受损害。

网友AZ:
选择内置ESD保护的接口芯片可以防止因静电放电而损坏芯片,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BA:
使用差分信号可以像两根并行的线一样传递电信号,互相抵消干扰,这样就能让电路更稳定,不受外部杂音的影响。

网友BB:
保护器件Tvs要靠接口或易损引脚,就像给电脑插个保护器,放在门口挡灰尘。

网友BC(2025-07-11):
增加地线截面积能减少接地电阻,提高电磁兼容性,增强系统稳定性。

网友BD:
放置TVS二极管于过孔能有效地阻止ESD对通孔间的影响。

网友BE:
根据你的需求,建议重新评估防护器件,确保选择适合的单片机、电机和传感器保护。同时,优化接地和电路布局,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BF:
这样做能有效减少电路噪声,提高信号稳定性。

网友BG:
这些方法是保护电路和稳压,比如用TVS和稳压二极管抗电压波动,用阻抗串联来控制电流,滤波网络则消除杂波。

网友BH:
防静电电路得用特殊材料,比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这样能降低静电影响。

网友BI:
优化走线布局,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AT(2025-09-02):
注意防静电,避免接触敏感电子元件;使用防静电工具,穿戴防静电服装;工作区域保持干燥清洁。

网友BC:
PTC用于限制电机启动时的浪涌电流,TVS则用于二次钳位,防止电压过高损坏电路。

网友BJ:
ESD和TVS都用于防静电,原理类似,都是通过瞬态电压抑制来保护电路。

网友BK:
TVS钳位电压要小于芯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以防损坏。

网友BL:
为了减少干扰,要把ESD地线单独走,别和信号地线混在一起。

网友BM:
通过控制MOSFET的导通和截止,可以实时调整电路的钳位电压,实现电压的动态调节。

网友BD:
ESD主要靠ESD防护二极管防静电,TVS二极管也有这种作用。

网友BN:
为了保护单片机端口,我们通常会安装浪涌保护器和ESD防护器件,像TVS、GDT这些,这样可以防止电压冲击和静电损害。